PADS2007层互换问题

楼主(2010-04-01):
    前几天布板时把底层和顶层搞反了.在样板回来时才发现错了,请问各位大人,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使底层和顶层在保持走线不变的情况下,使底层和顶层位置互换,各位高手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没?能否赐教一招,谢谢了!!!

网友:
    你把档案发上来我帮你试一下!

网友:
    99se的话我会搞,以前我弄过
    我还试过把一块顶层直插表贴混排的pcb直接改成顶层全部直插,底层全部表贴

网友A:
    我觉得,如果一个元件放在TOP面,你的走线第一点在TOP,现在,你把TOP面放到BOTTOM去了,,但线头还在TOP面,还有网络交叉了。

    如果你实际正面的限高是0。2MM,现在PCB的BOTTOM面 布局的时候,那里要弄0.2MM就好了吧

  做板还不是那样, 2层板没有正面和反面,要看你的查考点。你弄对了,做反了也没有事,打开3唯思想  好比,你把反面定为正面, 那么。。。。。有点复杂,也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了

楼主:
    其实也就一个很简单的双面板,PCB文件里有两个小板,是用连接器连在一起的,其中有个板搞反了,重新布线也很快,只是头一回碰到这样的问题,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快捷的方法.
现在看来,这个问题暂时好像没有什么很好快捷的方式.....

网友:
    怎么样的搞反了,没明白,贴个图来瞧瞧

网友:
    其实要换也很简单
    顶层底层只是相对的。对于板子对称,安装孔位对称的板,哪个是顶层无所谓,安装孔位不对称,翻过来就没法安装了,解决的办法很简单,直接选中板框、安装孔,直接镜像,然后再修改安装孔附近的线就ok了。

楼主:
    谢谢了,我试试先去

网友(2011-12-21):
    我今天就碰到了这个问题,结构给搞反了,其实也很简单,在层设置里面把两个层互换一下,然后把文字层设置一下,输出gerber文件时候注意查看下是不是已经掉换回来了,如果没有问题就大功告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如果一个元件放在TOP面,你的走线第一点在TOP,现在,你把TOP面放到BOTTOM去了,,但线头还在TOP面 ...

就算是两层板也不一样啊,你拿个实物自己比对一下,如果把上下层调换,那所有图形都作了镜面旋转,左边变到右边,右边变到左边,除非你的pcb和外壳结构左右绝对对称(这个不太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