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焊盘显示有差异

楼主(2010-04-01):
图(1)
图(1)这个是封装时显示的焊盘
图(2)
图(2)place后焊盘显示怎么是这样的啊?
哪里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
在16.2中 焊盘与过孔都不好区分出,不像15.5好辨认,谁有辨认方法或在哪设置呢?
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焊盘显示设置,第一个显示的可能是焊盘和钻孔,下面的没显示钻孔

楼主:
谢谢楼上的,可是在哪里设置焊盘显示设置啊?
(我是初学者,见谅)用的是15.5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