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2.0走线最佳的宽度设计

楼主(2010-04-01):
请问USB 2.0/USB3.0走线最佳的宽度设计,间距有没有要求?

网友:
如果控阻抗的话,90~100R,线宽线距都是根据工艺订死的  (推荐)
如果是成本板的话,原来看的版本是7.5~8mil的线宽和线距离就能跑通  (经验数据)
把差分尽量布短,重视等长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