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要不要参考平面?

楼主(2010-04-01):
差分走线需不需要参考平面?请大家说说自己的看法,给出理由

网友:
1,要
2,我自己的看法:控制阻抗的需要,同时相对完整的参考平面还可以提供屏蔽和最短的回流路径
3,理由:没什么理由,就是要这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jimmy!差分线上的电流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如果接上差分阻抗的话,回流可以直接从差分线回流,这样的回路是最短的。不知道我的想法对吗?

网友:
    实际应用中见过不要参考平面的,例如 U盘板,液晶驱动板;它们又是怎么控制阻抗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不用参考平面控制阻抗确实不太好实现,所以不太理解

网友:
    有听过用敷铜方式控制阻抗,具体的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差分线必须需要完整的参考平面,他们的回流路径不是两根线回流的,各自回流,只是他们的回流方向相反,在参考平面上互相抵消而已,这样他们建立了一个稳定的磁场从而不受外介的干扰,这就是为什么要差分线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谢谢

网友:
    7楼回答很精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