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b 16.2鼠标悬停时怎么才显示属性

楼主(2010-04-01):
 用spb 16.2浏览.brd文件时,有些文件当鼠标停在object(pin、net、symbol等)时,会在停留处显示object的属性,但浏览某些.brd文件,同样条件却什么也不显示。请问鼠标悬停在哪里设置?谢谢!

网友:
16.2的这个功能有时灵有时不灵的。用16.3的就会很好的显示,还有设置这个显示的内容。

楼主:
谢谢二楼,请问16.3在哪里设置,怎么设置呢?

网友:
不需要设置吧,或者你搜一下tip之类的设置选项

网友:
setup,user properties,搜tip,有一个disable之类的,不要选中这个选项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