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设置仿真差分线网络啊!那位大侠帮帮忙!小弟在此多谢了!

楼主(2010-04-01):
大哥们小弟初学!那位有较详细的教程给小弟发点!谢谢了

网友:
CPU没有定义差分buffer
可以参考你的DDR-ibis进行定义

楼主:
哦!好的谢谢了!我在去试试!谢谢

楼主:
差分线网络在DDR2 400模块已经设置了,提取拓扑后怎么设置仿真呀,我设置的时候怎么只能设置差分线的单根网络进行仿真.请楼上的大哥指导下谢谢

网友:
这是DDR端设置差分buffer
CPU端对应的引脚也要设置为差分buffer才可以提取

楼主:
我的设置参数Analysis Prederences:Switching Frequency 200M
                                                     Fixed Duration: 20ns
                                                      Waveform Resolution: 0.03ns
                                                     Buffer Delays:  On-the-fly
                                                     Fts Msde: Fast
    IOcell参数见下图:请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
不会修改CPU端的差分线,它的IBIS模型没有定义差分对,应该怎么修改啊!我下面附件里有CPU的模型!帮忙看看吧!谢谢了

楼主:
在线座等袁大哥指导

楼主:
按照你的说我在IBIS模型建立了差分网络,转换成DML后也能搜索到DIFF,提取拓扑后还是和最上面地那个图形的拓扑结构一样,就是不晓得怎么设置去仿真差分线

网友:
在提取topology之前在Allegro中设置Perference
InterconnectModel中的最小耦合长度(Min coupling length)设得小一些
比如20mil

楼主:
目前是想仿真下DDR这块来确定布线最佳线长.以前提取的拓扑有问题,现在的应该是正确的.但仿真的波形有问题,差分线怎么振幅叠加了,幅度变成+/-2V了

楼主:
袁荣盛大哥真是好人啊!这摸耐心的给于指导!在此谢谢了哈

网友:
有几点问题:
1.你的传输线用的是无损单端线,topology中并不存在耦合有损传输线,我初步估计你应该是布线前仿真,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把你提取的losses lines删掉,在SQ中添加无损耦合传输线或有损耦合传输线
2.波形范围有-2v-2v,你仔细看下,它们都是diff信号,即两个信号电平相差计算所得的信号,你应该是在看眼图,眼图最好只看diff信号,并且把pattern设得长一些

3.DDR2吧?波形很帅哦,呵呵

楼主:
哦!我去看看!谢谢哈!

楼主:
恩!我现阶段是用的无损单端线,因为没的模型,用的ALLEGRO自带的传输线模型.

我在去看看眼图!刚学.所以不太会看眼图!还以为波形有问题

楼主:
我现在把传输线换成微带线,有损传输线,另想请教下过孔模型怎么做的呀,过孔差不多大概有几个欧姆阻抗和几个皮法容抗!对高速线影响还是挺大的把!
查了下资料看看,我的传输线模型用错了,差分线应该用有损或者无损耦合传输线!谢谢袁大哥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