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如何删除铺地后放置的过孔,这些过孔与地层是相连的

楼主(2010-04-01):
pads中如何删除铺地后放置的过孔,这些过孔与地层是相连的

网友:
选中它,就可以直接删掉了

网友:
选中后,按Delete

楼主:
关键是这么做了,删除不了

网友(2010-09-13):
选中,右键/properties/把右下角的Glued去掉/Apply/OK

网友(2011-12-22):
我搞了一个多小时,原来如此简单,谢谢6楼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