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导出网络表出现奇怪错误,求指点

楼主(2010-04-01):
用16.2版本orcad导出allegro的网络表时出现了下面的错误:

#38 WARNING(SPCODD-38): Terminating character ':' not found on line 11.
              ERROR(SPCODD-47): File D:\S3C2416PROJECT\ALLEGRO/pstxprt.dat could not be loaded, and the packaging operation did not complete. Check the pxl.log file for the errors causing this situation and package the design again.
ERROR(SPCODD-382): Error at line 11 in file D:\S3C2416PROJECT\ALLEGRO/pstxprt.dat. Error loading the parts list file
#115 Error
ALG0036] Unable to read logical netlist data.

查了一天也找不到错误在哪里,哪位兄弟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Check the pxl.log file for the errors causing this situation and package the design again.

把日志贴上来看一眼。

检查封装是否正确及非法字符等方向的原因。。。

网友(2011-09-15):
哈哈,俺折腾了一下午终于搞明白这个问题了!
你要看这句:
Error at line 11 in file D:\S3C2416PROJECT\ALLEGRO/pstxprt.dat
所以生成网表后一般生成三个文件,即使生成网表错误也有,这三个文件是:
pstxnet.dat   pstxprt.dat  pstchip.dat
它们的位置在你打开的工程主菜单下面,outputs文件夹下,你打开pstxprt.dat文件,然后定位11行,就可以查看是哪个地方出错,一般器件的命名不符合规范会导致这个错误,比如我给一个电阻命名时中间添了个空格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