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封装问题

楼主(2010-04-01):
比如有一个线路图,里面有10个电容,一个100UF .其他的都是0.1UF。它们的元件类型名都是一样的,都是CAP1。当然它们导入PCB时的显示的PCB封装都是一样的。我把100UF的电容在原理图EDIT PART窗口重新选个PCB封装,编辑一下,保存退出,(元件类型名没有变更)就会发现所有的电容值都变成了100UF;请问各位高手,在不变更元件类型名的情况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更改元件类型名,元件多的话就很麻烦。而且PCB方没有对应的元件类型名的话就导不过封装,还要两边编辑。

网友:
是不是在元件的属性里设置它的Value值啊?

网友:
将100uf的单独建一个元件类型。

要合理管理封装库。

良好的设计习惯,除了布线习惯,还包括规则设置,封装创建和库管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