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差分线之间有串扰吗?

楼主(2010-04-02):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差分线之间有串扰吗?如果有的话,那差分线距离越近耦合越好,那串扰是不是也越大,岂不是矛盾了

网友:
    差分线上流动的应该是差分信号,对于差分信号来说,两条线的串扰大小都是相等的,会相互抵消!
    例如接收端两个信号分别为Va=V1+Vx,Vb=V2+Vx其中V1,V2为驱动端信号,Vx为串扰信号,那么接收端输入差分信号应该为Vi=Va-Vb,即得到Vi=V1-V2。理论上串扰消除

网友:
    不知道这样解释是否合理

网友:
    他们之间的不叫串扰
    叫耦合
    有紧耦合和松耦合之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电流是大小相等且方向相反的,感性耦合会相互抵消,不过容性耦合会加倍的,应该会存在串扰才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耦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沿用你的思路,V1=Va+kXI1XZ0,V2=Vb+kXI2XZ0,接收端的信号V1-V2=Va-vb+kxZ0(I1-I2),I1=-I2,结果显而易见!

网友:
    说“串扰”是不是跟说“耦合”是一个概念,我觉得都一样,叫法不一致

    “V1=Va+kXI1XZ0,V2=Vb+kXI2XZ0,接收端的信号V1-V2=Va-vb+kxZ0(I1-I2),I1=-I2,结果显而易见!”

回复,按你的取值I1=-I2,是取了方向的,才会有符号,那么在V1=Va+kXI1XZ0,V2=Vb+kXI2XZ0中,为啥不带上符号呢?

又麦克斯韦电磁原理,应该是右手螺旋法则,只关心两条线上的耦合电流(或则说是电压),它们是不是应该是大小一样的呢?

    在差分的情况下,结果相减,应该可以抵消调的吧

网友:
    很好的话题
    很不错的帖子

网友:
    我想这个图会更有利于理解这个问题

网友:
    任何两根平行的近到一定程度的传输线之间都会存在串扰,差分线之间也会有串扰
差分线处于奇模状态时,正是利用了串扰才保证了信号的无失真传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能明白你的意思,感性耦合是能抵消的,但是容性耦合是会增大的,那串扰也是不可避免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差分线之间的串扰是没有问题的喽?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lwenming
我能明白你的意思,感性耦合是能抵消的,但是容性耦合是会增大的,那串扰也是不可避免的哦 ...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没错,不过容性耦合几乎可忽略。

网友:
什么是耦合,什么是串扰?

网友:
(RLCG都可以引起耦合)耦合引起串扰

网友(2020-11-1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电流是大小相等且方向相反的,感性耦合会相互抵消,不过容性耦合会加倍的,应该会 ...

差分线  在不影响阻抗控制前提下
两条线间距越近越好

1.        更不容易干扰别人
2.        更不容易被别人干扰

注意! 我是说  在不影响阻抗控制前提下
因为间距会影响阻抗

至于你说  容性耦合会加倍
是没错啊  距离近了  当然寄生电容变大

但重点是  这未必是坏事
你在走RF走线时  走表层
两旁的GND  肯定也是在不影响50奥姆情况下
离RF走线越近越好
这当然寄生电容变大
但   是坏事吗?

所以回到一开始问题   差分走线  离越近越好(不影响阻抗控制前提下)
寄生电容变大?  是的
串扰变大?  这未必喔

网友(2022-03-24):
差分走线  离越近越好(不影响阻抗控制前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