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PCB转siwave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4-02):
刚装好siwaveallegro运行launch siwave 出现这样的提示。
初次使用,不知道什么问题,有经验的前辈指点下。

网友:
allegro有可能有不可原谅的DRC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感谢楼上的回复,就怕没人理

    我觉得不是你说的这个问题,因为我用多块PCB都试过了,也让别的同事在他机器上试过,是同样的问题(我们用的安装文件,破解文件都一样!)

网友:
那就试一下从Allegro中导出v2文件
然后再在SIwave中import

网友:
看上去你的error log应该是Allegro报出来的
可能你siwave的版本和Allegro的版本不兼容或安装的不完全

可以试一下Ansoftlinks4.1中的int-Allegro.exe安装文件来影射
如果真的是安装问题可以参考http://blog.ednchina.com/soldermask/480978/message.aspx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我安装的版本说下:
    siwave 3.5,   AnsoftLinks 4.1,Allegro15.5 安装方法与你介绍的方法差不多。

    我再重装下试试!!!

网友:
如果用的是DB
Allegro15.5兼容性不好
15.5试过两次都没有成功
PJ的不太好

15.7安装可顺利link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
    那我试试16.2

    其他TX有在15.5上运行成功的吗?

楼主:
好像支持到 16.1  ~~~~

楼主:
16.2可以了~  终于导成功了。

自己手动把.cxt改成16.2的了

网友(2010-05-22):
    把我安装的版本说下:
    siwave 3.5,   AnsoftLinks 4.1,Allegro15.5 安装方法 ...
引用 网友B:

我和你的版本一样的,这是我在另一个论坛分享的经验,供参考
http://bbs.simol.cn/thread-24545-1-2.html

网友(2010-09-14):
Allegro16.2版本需把集成包里的两个157的文件夹和cxt文件改成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