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分信号和差分布线!~

楼主(2010-04-02):
新人请教!~是不是只有芯片有差分信号的时候才能差分布线,如果芯片输出信号就只有一根线就没法进行差分布线,是不是有这种差分信号接口芯片?能把普通信号转换成差分信号,接收端是不是也有这样芯片来转换回来?

网友:
1,是不是只有芯片有差分信号的时候才能差分布线,

jimmy:只要是差分信号都应该差分布线

2,如果芯片输出信号就只有一根线就没法进行差分布线,是不是有这种差分信号接口芯片?

jimmy:差分就一定是两根线,一根线就不是差分。

3,能把普通信号转换成差分信号,接收端是不是也有这样芯片来转换回来?

jimmy: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