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0.3版本的怎么转成9.23版本可以用的文件

楼主(2010-04-02):
请问在哪个功能可以实现?

网友:
FILE/SAVE AS 下选CAPTURE 7。2 DESIGN(*DSN)保存,然后用9.23版本ORCAD软件即可打开

网友:
FILE/SAVE AS 下选CAPTURE 7。2 DESIGN(*DSN)保存,然后用9.23版本ORCAD软件即可打开
引用 网友A:

    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哥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