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原创:allegro与siwave 连接后 原FPM菜单不见的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10-04-02):
安装ansoftlink4.1后 , 原先allegro中的 FPM skill程序菜单不见了:
原因:allegro的menupath 变量值被修改为:d:\Ansoft\integrate4/cdsmenus163
在此目录下 编辑allegro.men文件 添加代码如下:
// FPM_BEGIN
POPUP "F&PM"
BEGIN
MENUITEM "Quick &Grid","grids"
MENUITEM "Quick &View","qview"
MENUITEM "check_dir","check_dir"
MENUITEM "check_no_refdes","check_no_refdes"
MENUITEM "ch_nc_via","ch_nc_via"
MENUITEM "ch_text_overlap","ch_text_overlap"
MENUITEM "colorset","colorset"
MENUITEM "cot","cot"
MENUITEM "DeleteDanglingLines","DeleteDanglingLines"
MENUITEM "drc walk","drc walk"
MENUITEM "hl_null_pin","hl_null_pin"
MENUITEM "MoveRefDestoBodyCenter","r2c"
MENUITEM "OrphanNet","OrphanNet"
MENUITEM "ref_rot","ref_rot"
MENUITEM "StackVias","StackVias"
MENUITEM "uc shape","uc shape"
MENUITEM "auto balance","auto balance"
MENUITEM "align_sym","align_sym"
MENUITEM "boundaryview","boundaryview"
MENUITEM "conv","conv"
MENUITEM "hlvia","hlvia"
MENUITEM "scalpel","scalpel"
END
// FPM_END
此段代码为FPM添加allegro菜单时 自动生成的
保存文件 重启 问题解决!!!

楼主:
本人用的是16.3版本,使用中发现原16.3有些功能不能用,例如:setup->constraints->Modes 点击后没反应命令提示行 命令无法找到,错误原因ansoft下的allegro.men菜单文件 把Modes的调用命令改掉了,还有一些快捷键不能用,修改方法:打开16.3默认.men文件 复制到ansoft下的allegro.men文件中,并保留POPUP "F&PM",POPUP "ansoft"部分内容,保存文件 重启allegro 问题解决!

网友(2011-05-15):
happybai ,你用的SIWAVE是哪个版本?

网友(2011-09-01):
15.5乍搞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