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stemask top和Pastemask bottom显示是一样的?(16.2的版本)

楼主(2010-04-02):
1.就是单独打开PIN/PASTEMASK  TOP或者打开PIN/PASTEMASK BOTTOM时,显示的是全部的助焊层(我想打开一层,却出现了全部),SOLDERMASKTOP和SOLDERMASKBOTTOM也是同样的问题,
2.附件是huateone.BRD的压缩包和库的压缩包,麻烦帮我看看吧!

我的QQ是512665128,希望以后大家能交个朋友,互相提高!

网友:
焊盘制作有误.
对于贴片焊盘,一般只要做Begin Layer+Soldermask TOP+Pastemask TOP就行了.贴片元件不是放在顶层就是放在底层,当放Bottom层时,相应的Soldermask TOP和Pastemask TOP会变成BOTTOM层.你连Soldermask Bottom都画了,那岂不是当元件放TOP层时,BOTTOM也有焊盘

网友:
楼上兄弟说的对。。。

贴片元件不用做soldermask_bottom和pastemask_bottom。。。

直插元件不用做pastemask_top和pastemask_bottom。。。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等我回公司了试试看!谢谢!

楼主:
果然正确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