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弱的小问题~~~

楼主(2010-04-03):
各位大虾们,偶刚学cadence,现在遇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解决不了,希望好心人帮帮我~~~~~~~
如图所示,那个EXTENTS里面的参数改变不了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修改下面那个move origin来调整

网友:
设置的参数不合理,就没有设置成功。。。

这个参数是原明设计区的大小:
width是设计区的宽,X轴方向
hight是设计区的高,Y轴方向
leftX是设计区的左边界,lowerY是设计区的下边界,其实就是左下角的坐标。

而Move origin是原点坐标。。。

举个例子(单位为mm)。
比如你的设计区为400X300,左下角坐标为-50,-50。参数应如下设置:
leftX=-50,lowerY=-50
width=400,hight=300

这里你的move origin原点坐标依然为0,0,据此设定后,你把leftX重新设成-100肯定是不能成功的,因为超出边界了。。。

就是这个意思,我想你应该能懂了。。。

楼主: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大虾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