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是T线,且要做为等长线。应怎样知道每段T点到引脚的长度?谢谢

楼主(2010-04-03):
请问,如果是T线,且要做为等长线。应怎样知道每段T点到引脚的长度?谢谢

网友:
加测试过孔(part),用pin pair group控制长度。

网友A(2010-11-30):
请问沙漠之虹,加测试过孔跟加普通过孔好像没区别吧?

网友:
把多余的线删了,直接看长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沙漠之虹,加测试过孔跟加普通过孔好像没区别吧?

就是将过孔做成器件的形式.

然后选择pin pair就可以看到T点的长度了

网友(2011-05-12):
引用 网友B:
就是将过孔做成器件的形式.

然后选择pin pair就可以看到T点的长度了

您好,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过孔怎么做成器件?做成器件的话,怎么识别?能详细点么?谢谢你

网友:
比如你需要的过孔尺寸为: 8 / 18 (钻孔为8,盘为18)
那你就做一个钻孔为8,盘为18的器件

在原理图上的DDR总线上:
D0-D31,DQS0~DQS3,DQM0~DQM3,DQS*n~DQS*p
A0-A12,Ba0-Ba2,cs,we,clke ....
CLKn,CLKp
的节点上,添加这个过孔器件.

ECO TO PCB后就可以将这些过孔器件替代原来在T点上的过孔.这时用select pin pair命令就可以查看到各分支的长度了.

网友:
走线之前设置下规则,当走完线的时候按F5就可以量出所要的那一段的长度了

网友:
希望高手总结一个简单实用又不容易出错的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