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七人表决器 有点小问题该怎么办呢

楼主(2010-04-03):
七人表决器的程序如下
module voter7(
 output  reg pass,
nput[6:0] vote
);
integer i;
reg[2:0] sum;
 initial
begin
 sum=3'b000;
end

  always @(vote)
    begin

   for(i=0;i<=6;i=i+1)       //for语句
   begin
   if(vote[i]) sum=sum+1;
   end
   if(sum>3)  pass=1'b1;      //若超过4人赞成,则pass=1
   else        pass=1'b0;
     end
endmodule

有提示是这样的
Warning (10235): Verilog HDL Always Construct warning at voter7.v(18): variable "sum" is read inside the Always Construct but isn't in the Always Construct's Event Control

Warning (10240): Verilog HDL Always Construct warning at voter7.v(13): inferring latch(es) for variable "sum", which holds its previous value in one or more paths through the always construct

仿真的时候pass信号为未知状态
怎么办呢?

网友:
verilog不是c。HDL的意思是硬件描述语言。请写程序之前想清楚你的硬件结构。

网友:
这和C在编程上有本质的区别,楼主多多看看吧

楼主:
七人表决器,应该是七个人在不同时间里表决的
可是我有个例子是  七个人在同时表决才实现功能
我再看看吧

楼主:
有高见的再发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