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脚本来实现ExpeditionPCB中丝印的导出和导入

楼主(2010-04-04):
有时做改板,要同步最新的库,需要reset一个库,这时丝印会打乱,为了能利用之前调好的丝印,写了3个脚本用来导出和导入ExpeditionPCB中的丝印

Output_silkscreen(Expedition).vbs :这个用来导出丝印。打开ExpeditionPCB,把这个script拖入就可以导出丝印的相关信息了。成功后再PCB目录下就有有一个丝印的txt文件,里面就记录了丝印的相关信息。把这个文件放到要导入丝印的那个PCB文件下,就可以按这个文件的信息移动丝印了。

Output_silkscreen_selected(Expedition).vbs : 也是导出丝印,只是到处选择的器件的丝印

Move_silkscreen(Expedition).vbs : 利用前面导出的txt文件里的信息,来移动丝印到相应的位置。

开始学写一些ExpeditionPCB的脚步,

网友:
谢谢,我也研究下

网友(2010-08-15):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想问下能不能在EXPEDITION PCB 2005里面设置一些快捷键,现有的一些快捷键不是很好用,尤其是很多都需要输空格,不方便,我想把它变得更短些或者重新ASSIGN一个,像DESIGN CAPTURE里那样,请问能不能通过脚本实现?

楼主(2010-09-15):
回复 网友A:

    你好!最近看了Help,可以设置快捷键,你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
感谢楼主,正在为学习脚本发愁了。你的帖子提供了入门的方法。

网友:
请楼主指教哈,        把这个script拖入就可以导出丝印的相关信息了    这个如何拖入?

如何将这几个脚本文件写入script!!谢谢

网友:
希望多交流下脚本方面的,高手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谢谢你了,不过我发现好像我们的HELP有点不一样,明天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大师,你给的那个设快捷键的脚本好像不行,即使把那个拼错的单词改正确也不行。另外,每个后面的0,1都代表什么?

Output_silkscreen_selected(Expedition).vbs ,这个好像不能把选中的丝印倒出来,不知道其他人试了没有,我试了感觉不行,打开生成的那个txt文档,里面并没有那些丝印

网友(2011-05-07):
回复 楼主:

这个文件中的单字母的快捷键怎么操作,在exp中写字母直接就输入到keyin中了,提示无此keyin 命令
我试了改成ALT+该字母,但是除了unfix,和rotate那个,fix和semifix仍然不能操作,why

网友:
很好用啊   谢谢楼主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把keyin里的字母都删掉,在其他地方操作一下,然后再试试快捷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输出选择的丝印,不是直接选丝印,是选器件,会把选中的器件的丝印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打开Expedition,把那个*.vbs托到Expedition界面就可以了

网友(2011-06-17):
回复 网友A:

可以的,我都用过了。可能各个公司用的MENTOR版本不一样。这位仁兄想当年是我们科室的牛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支持哥们。

网友(2025-07-22):
很好,值得学习,开始研究Expedition的二次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