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PCB中封装的快速替换

楼主(2010-04-04):
学ExpeditionPCB的一点心得,共享一下,欢迎大家指正。

有时在布板时,一些期间,特别是阻容有时由于要采用波峰焊(或者方形焊盘的阻容,为了充分放在BGA电源管脚下换成圆形焊盘的封装)等要换一下封装,可以用ECO-》Replace Cell里。选Replace方式。进入布局模式,在左下角的Selection Filter里选Selected Parts。然后选择要替换封装的期间,在Cells to process里就会出现这些器件的Parts,勾上前面的勾在右边就会出现选择的器件位号,在Peplacement Cell就可以选择cell类型了,可以按住Shift等键多选。选后后,apply就可以替换封装了。

网友(2011-05-04):
库里part的cell应该没改吧,这样做重新导入原理图的网表会不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