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用Orcad做层次化原理图的问题

楼主(2010-04-05):
大家好,我现在想做一个原理,由于这个图中重复的模块多达32个,所以我想用重合层次化的原理图结构来组织原理图。我想问一下orcad如果实现“自下而上”的设计。具体的说就是我生成一张原理图,将Hierarchical Ports都加好后,用这个原理图生成一个Hierarchical Block。而不是自己画这个Block。我记得protel有这个功能。在Orcad中,以前都用平铺的方式来组织原理图。平时不努力,现在干着急呀!

网友A(2012-07-06):
可以做到的

网友(2012-10-21):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到的

请问是怎么样做到呢?

网友:
找到网上有一篇文章在讲这个:OrCAD Flow Tutorial
可以自已去google搜下。
简单说下关键过程是:
顶层图和底层图都要画好了,并且必须在各自的schematic文件夹下。不能在同个schematic文件夹下。顶层的schematic文件夹要保证用右键Make root.
假设顶层原理图的文件夹叫DROOT,原理图叫root,底层原理图的文件夹叫Dbottom,原理图叫bottom.
打开root,点Place->HIerarchical,然后在弹出的框中的implementiation type中选schematic view,implementiation name写上Dbottom,OK后画出来的HIerarchical框就自动把端口都带过来了,双击一下就会自动转到底层bottom原理图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