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的总线功能和Mentor EN的总线功能比较

楼主(2010-04-05):
大家好。今天我用orcad画了一个复合层次化原理图,原理图设计过程中,我发现Orcad的总线功能比mentor EN的总线功能差!在功能上OrCad的总线功能要弱好多。举两个例子:如果Mentor EN的总线Entry有编号,在操作上很灵活,而Capture的Bus Entry没有编号。大家可以看一看下图:

这个图中的红色的方框处就是Mentor EN的Bus Rip,相当于Orcad的Bus Entry。这里的Rip可以有编号,如图中所示,将ST_NACK3(1:4)总线接到ST(0:31)这条总线的第9~12位上。而Orcad的原理图中不能进行这样的操作。或者是我不会用。
第二个例子,画层次化原理图的时候,如果Hierarchical Block用到了总线,要特别小心,应该有时总线不具有跨页的功能,有时在EN中可以将一些Miscellaneous的信号都用总线表示,总线中的每条信号和总线和名字完全不一样。如一个4位的总线,信号Alias分别为:TCK,TMS,TDI,TDO。而总线名叫JTAG(0:3)。这两处名字可以不一样,二者都是通过Bus Rip的编号来连接到一起。总线的另一端的信号Alias也可以用不一样的名字,而不一定要和TCK,TMS,TDI,TDO一致。只要Rip编号一样就可以。如TCK接到Bus的0号上,那么在另一端有一个信号叫TCK_BUF,也接在同一总线的0号上,这两个信号在电气连接上是接在一起的。在Orcad中,这样的操作就不可以。总线名可以和信号Alias不一致。不过在总线的另一端就必须用和这一端Alias一致的名字。用到上面提到的JTAG总线。都要用TCK,TMS,TDI,TDO才能连接在一起。不过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Alias和总线名不一致。和端口名不一致,在层次化原理图中,总线就失去了跨页的功能!
还有,Mentor中有一个很好用的换名符,这个换名符可以实现一个网络有两个Net属性。下图的红框中就是换名符:

我在Orcad中想实现这样的功能的时候都是加一个0欧的电阻,电阻两边用两个不同的网络名。
上面所述的内容,可能是我对Orcad不熟产生的困扰,如果我理解的不对,希望大家拍砖,教教我,谢谢!

网友:
我个人觉得任何软件都有它的长处,同样也有缺点。使用的时候应该尽量发挥它的长处,而不是去比较它和别的工具差在哪里。毕竟我们不是设计EDA软件的,同样也很难左右设计者的想法。
工具毕竟是工具,能够完成你想要的任务就可以了,非要比较个长短出来,无形中浪费了一些宝贵的时间,不是么?
同时,感谢楼主对本版的支持。

楼主:
我是本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写的这个帖子,我觉得我可能对OrCad的高级应用还有些不熟。希望有识之士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0-12-15):
    1. 第一个问题,我想可以这样看.对于OrCAD来说,net相同就表示连接好了.总线只不过为了方便查看和理解.比如你说的如果有一个总线JTAG[0:3],四个信号分别为TCK,TMS,TDI,TDO.只要这个总线两端的net相同就行了,何必在意TCK是连接到JTAG0还是连接到JTAG3呢.换句话说,总线分支有电气属性并不是必要的.
2.总线如果想要跨页,要使用分页连接符.有时候,灵活往往意味着不规范,容易出错.比如在Altium Designer中,默认情况下net是全局变量,不同页中的相同net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再使用分页连接符又有什么必要呢?反观OrCAD,有分页连接符,就强制用户使用分页连接符在不同页之间连接(电源类全局变量除外),这样看到一个net,如果没有和分页连接符相连,很容易知道这个net只在该原理图页中出现,容易看出net结构.不然的话,还得担心其他页也有这个net,不方便了解电路结构.
3. 一般而言,orcad一个网络只允许一个名称,习惯不同而已.就如果你有一个中文名称,又有一个英文名称,大家听到你的中文名称,知道是在叫你,听到英文名称,还得想想,这个英文名是谁来着,也有些不方便吧.

网友:
    同意,相同net就可连在一起就简单像电源类(全局变量).
zhuyt05, "分页连接符"是指"off-page connetor"?我用"port"去連是否错的(實際不行呢)?
請参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5722-1-1.html 解答我的問題. 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