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右边面板走线信息没有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0-04-06):
我在按图显示的方式设置时,没有出现意料中的效果,看图1

本来应该出现的效果为:

我在走线的时候却没有出现看图:

不知道是什么回事,有哪位大侠能帮忙解答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这个好像设置长度约束之后才有的吧.

网友:
呵呵 没有看明白你要表达什么意思啊

网友:
因为你没有设为差分对,也没有建BUS和MATCHED  GRO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