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边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0-04-06):
    因为之前一直没搞过,突然说要留工艺边,我想找个例子来参考一下,哪位好心的给个例子参考一下
    我用的ad6

网友:
    工艺边主要是用来加定位孔,加MARK点的,如果你板内的孔都比较小(用来定位的,最好在2.00以上,再小点也不能地域1.5MM)最好是加上工艺边了,如果你有拼版的时候,最好加上工艺边。一般加5MM或10MM都可以

网友:
    很多工程师都喜欢画好板以后,让板厂来加,这样也可以

网友:
    工艺边都是元件太靠近板边缘了,贴片机不好贴元件才加的。在工艺边上加mark点都被导轨档住了怎么定位。
我一般都是两边各加3mm

网友:
    注意: 上面和下边的那个就是工艺边了;注意  Vcut(V割)
    (这是freescale的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