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的绕线无法拖动修改

楼主(2010-04-06):
请问ee2007.7的差分对绕线无法拖动修改长度。用圆弧绕线无法拖动修改。线段绕线可以拖动修改。

网友:
可能是要解除差分约束吧,新版不知是否注意这个问题了

楼主:
解除差分约束也没用,

网友:
不要同时选中园弧和直线,只选择直线看看行不行?

网友:
新版没用过,我记得有种情况是无法修改的,就是你的线间距的规则变了后很难修改线。
另外不建议用圆弧线,数据量大,并且效果提升不明显,也不好修改。

网友:
圆弧不能修改,具体原因不清楚

楼主:
mentor的tune功能还是有点僵硬呀。allegro的也不怎么样,tune出来一堆DRC,特别是有区域规格约束的时候

网友:
以前试过无格点走线,之后等长线就无法修改,看看你的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