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达人,Unit Interval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4-06):
在测试PCIE信号的时候,经常会看到Unit Interval的字眼,查了好多的资料,反而更加的糊涂,嘿嘿,希望哪位达人能给小弟解惑!谢谢。

网友:
单位间隔,我觉得是传输一个bit所需要的时间

网友:
unit interval,单位间隔,由于数据总是以0101的方式传输,一个时钟周期可以传输2个bit,每个bit就是unit interval,简称UI。无论何种编码方式,bit rate总是2倍于时钟(基波),而UI=1/bit rate。PCIe G2要求抓取1M UI进行分析,对于10GHz带宽以上的实时示波器,采样率至少要为40GS/s,1UI=1/5Gbps=200ps。1M UI=0.2ms,示波器需要的存储深度为0.2ms x 40GS/s=8M pts。Agilent的91304模拟带宽12GHz,DSP带宽13GHz,LeCroy的WaveMaster 816 Zi模拟带宽16GHz,两者的采样率均为40GS/s;而Tek的71604模拟带宽16GHz,采样率为50GS/s,则需要的存储深度为10M p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