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mil的线在旁边有足够空间的前提下板厂一般会做多粗

楼主(2010-04-06):
请问各位,HDI板内层如果有一根连续的走线,而其两端都是30mil,中间有小段为4mil,而且此小段中间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加粗,那板厂一般都在制作时会将中间的这一小段加宽吗,一般板子做出来会是多少mil呢?谢谢

网友:
问题有点奇怪,自然有空间设计时为什么要用4mil呢;只要满足PCB加工厂最小线宽标准,他们是不会加粗的。

网友:
要看您的阻抗要求及叠构要求

网友:
这种问题板厂在做阻抗测试时会征求客房的意见的!如果你那个线没有阻抗匹配要求的话就忽略不计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