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5的LOGIC快捷键不能用

楼主(2010-04-06):
为什么我的pads2005的LOGIC的快捷键不能用。向CTL+A全选之类的快捷键都还可以用,但是Add Conection(布线)的快捷键就不能用(F2)。
是不是哪里设置禁用了?
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
是不是其他软件将f2用掉了?

楼主:
就算用掉,我在使用LOGIC时,其他软件应该是出于后台,应该不会影响才对。PADS LAYOUT和PADS router都可以用F2

网友:
padslogic--》tools--》customeze--》reset all 试试,也许可以恢复到原样。(以前我也遇到过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2010-06-09):
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不会用PADS

网友(2011-05-29):
我也出现这样一摸一样的问题,四楼的,你救了我啊,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