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块板子,抄板得来的,不知道出的Gerber文件全不全?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0-04-06):
压缩包里面是BRD文件和出的GERBER文件。路过的帮忙看下,给点意见,或者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的是QQ:512665128

GERBER CHAOBAN1111.rar

网友:
看层面数量是没有问题的,是抄的led吗?

网友:
    GERBER层面是没问题

网友:
    为什么我用CAM350导,有三个TOP层,三个BOTTOM层,是我的CAM有问题吗,
还有,你的线离板边太近了呀。

楼主:
    是电机控制部分的电路,我也出现了用CAM350导,有三个TOP层,三个BOTTOM层,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们没有吧TOP融合到一起

楼主:
    什么意思,出了这层就变成3个TOP了

网友:
    CAM350有Bug,有时候我自己出的光绘用CAM350打开也出现多个TOP层或是其他层的情况,关掉重新导入就好了

楼主:
    可是还是不行啊?

网友:
    舊版cam350 導入gerber rs274x就會產生這種問題把同層別一起開就是一個層的gerber ,新版cam350就沒有類似問題,但不影響洗板

网友:
    好像是软件本身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我打开后出现一堆DRC错误呢?希望楼主解答一下~~~

网友:
    我觉得有这个现象很好啊,如top多个分层分开的都是规则的东西,比如整块的覆铜,这样的画就可以光看走线而不受到覆铜的影响了,在画图时故意把规则的覆铜(如长方形)挖成不规则的就不会导成多个层了
开始也是以为错了,搞了好久才发现这个规律,后来发觉就算是分多个层做板子也没有问题,而且可以方便的察看画的图

网友(2011-06-10):
    你好你这个板是怎么抄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