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叠层的优缺点

楼主(2010-04-06):
一个六层板,有以下两种叠层:1 top,gnd,s1,s2,power,bottom。2 top,s1,gnd,power,s2,bottom。我自己感觉这两种叠层有各自的优点,分别在什么情况的使用?

网友:
第二种应该好布线

网友:
第一种每个信号层都有参考平面相邻,但SI、S2需垂直布线,top、bottom适合布线
第二种电源和地可以更好的耦合,top、bottom无参考平面相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你觉得各自在什么条件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