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软件检查出这种铺铜连接错误?

楼主(2010-04-07):
最近在做一款板有出现这种现象,因铺铜时它只有很小一部分有连接,而在实际做板时因做板的误差这个地方就断开了,如下图》

图1

图2
我想了一下是否可利用二次铺铜的方式进行检查,第一次按正常的安全间距来铺铜,检查是否有网络连接错误,第二次使用正常+3mil左右的安全间距来铺铜,检查是否有网络连接错误。
以上问题有可能大家可从中吸取点教训,以免出现类似这种错误。

网友(2010-05-24):
这个问题以前还真没碰到过,看这个图,应该能走一条线连上才对啊

网友:
这应该是地线,本身他们其他地方连通了,所以查不出来

网友:
3楼的是对的,地线其它地方发以经连通了!这种现象只能人工增加一个线或者把旁边的过孔移开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