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logic的图纸模板问题

楼主(2010-04-07):
在powerlogic的图纸模板中,怎样把公司的logo或者名字做在图纸的模板上?
不是text的形式的。知道的高手能否具体告知如何实现吗?

网友(2010-12-01):
    我也想知道,我还不想要标题栏

网友:
    将公司logo图片用bmp to asc文件转成2D line库文件,即可以在PCB中调用,同样可以在Power logic中使用。Design toolbar中的 add 2D line from library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0922-1-1.html
    请参考此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