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版主找人帮我解决下啊,着急!Allegro 文件转PADS问题

楼主(2010-04-07):
allegro 文件怎么导入到CAMCAD中,又怎么怎么转换成pads??

又人能帮我讲下详细步骤吗。。

我的QQ是253727677,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
1,在dos环境下,转到pcb目录
2,extracta
3,输入pcb文件名
4,输入配置文件valext
5,要输出4个文件,文件名随意
6,在camcad导入此4个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前面几步都做了,你说的第六步,要具体怎么做啊。能交我一下吗

网友:
其实可能先转成AD09格式,再保存成4.0格式(99SE格式)。再用PADS自己的转换工具转成ASC就可以了。不过转出来的东西都是要加以检查修改的。这个就要看你对PADS熟不熟了。我常在(PADS到PROTEL)之间转换来用,出过成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只要能大致打开就好!!

网友:
其实可能先转成AD09格式,再保存成4.0格式(99SE格式)。再用PADS自己的转换工具转成ASC就可以了。不过转出来的东西都是要加以检查修改的。封装可以用,线也有,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