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讨论抖动

楼主(2010-04-07):
抖动广义上指时间上相对理想位置的背离。抖动定义为一个数字信号在有效时点上距理想时间位置的短期变化。严格的说,抖动处处存在。

先看 中国通信学会 的定义:

抖动的定义是“数字信号的各个有效瞬时对其当时的理想位置的短期性偏离”,这意味着抖动是不希望有的数字信号的相位调制,相位偏离的频率称为抖动频率

与抖动有密切关系的第二个参数称为漂移,把它定义为“数字信号的各个有效瞬间相对其当时的理想位置的长期偏离”。

到目前为止,在抖动和漂移之间的界限还没有明确的定义,通常具有频率低于1Hz至10Hz相位变化部分称为漂移。由于信号再生点把差错引入到数字比特流中以及在含有缓冲存储器的数字设备中的数字溢出或取空,可以把滑动引入到数字信号中,因此抖动可以降低数字电路的传输性能。

抖动分系统性抖动随机性抖动,系统性抖动是由于信号再生装置中定时恢复电路调整不当,或者码间干扰以及由于电缆均衡有缺陷而产生幅度到相位变换而引起的,系统性抖动与码型相关;随机抖动来源于内部干扰信号,如中继器的噪声、串话或反射,随机抖动与传输码型无关,在大部分现有低速数字系统中系统性抖动是主要的。在一个多接力段系统中,对所有数字波道都应该确定无输入抖动时输出抖动的累计平方根值和总的抖动转移函数。最大容许输入抖动通常与无线段的数目无关,因此应该分别测量所有数字波道中的每接力段的最大容许输入抖动。

1、无输入抖动时输出抖动,这种抖动是在各系列接口的网络输出抖动和各个数字设备产生的固定抖动,测量结果可以用指定频率范围内的抖动的峰—峰值来表示。

2、容许的最大输入抖动,这种容许输入抖动也称输入口的抖动容限,当把正弦抖动幅度加到设备输入口的时钟上时;产生的差错性能劣化,用此来定义抖动容限。抖动容限是所加抖动的幅度和频率的函数,它可以用比特差错率(BER)恶化或开始发生差错时所对应的最大输入抖动数值来表示。

3、抖动转移函数,当抖动出现在设备的数字输入口时,这些抖动会转移到对应的数字输出口,抖动转移特性是在被测系统输入端按规定码型加有一定量的抖动数字信号时测得的输出抖动量与输入抖动量之比:
G=20log(Jout/Jin)dB,它表征当被测系统受有抖动的输入信号驱动时,由被测系统所引起的抖动幅度的变化。

这个定义,不甚严谨,我将在后续讨论中逐一指出。

楼主:
Maxim的这个定义则要严谨很多。
An Introduction to Jitter in Communications Systems

Abstract: This introduction to jitter presents definitions for various jitter types including the random jitter types: Gaussian, cycle-to-cycle, adjacent cycle; and deterministic jitter types: duty cycle distortion, pulse width distortion, pulse skew and data dependent (pattern) jitter. The application note also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ious jitter components and system Bit Error Rate (BER).

What is Jitter?
The SONET standard states that "Jitter is defined as the short-term variations of a digital signal's significant instants from their ideal positions in time. Significant instants could be (for example) the optimum sampling instants." The Fiber Channel standard simply defines jitter as "The deviation from the ideal timing of an event."

In short, the term "jitter" describes timing errors within a system. In a communications system, the accumulation of jitter will eventually lead to data errors.

The parameter that is of most value to the system user is the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of these data errors, normally referred to as the Bit Error Rate (BER). We'll discuss BER in more detail later.

First, some definitions. The basic jitter types and definitions are listed in Table 1 below. Some jitter types have a number of commonly used terms describing the same measurement. Others have terms describing different measurement methods for the same jitter type. Where multiple terms are used to describe the same jitter type, these are listed together.

Table 1. Terms and Definitions Associated with Jitter Measurements
Jitter TermDefinitionAdditional Information
Jitter
In addition to the definitions above, jitter is composed of two basic types: random and deterministic.
Random Jitter (RJ)
Jitter that is not bounded and can be described by a Gaussian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Random jitter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standard deviation (rms) value.
The principal source is Gaussian (white) electrical noise within system components. Electrical noise interacts with the slew rate of signals to produce timing errors at the switching points.
Random
RJ measurement method. A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based on the difference in time between an actual clock edge and its ideal (intended) position.
Although two measurements of the same source, random and cycle to cycle jitter are not equivalent. Cycle to cycle jitter has frequency dependant terms and, compared to random jitter measurements, will accentuate high frequency jitter sources while rejecting low frequency sources. The random jitter measurement is independent of frequency.
Cycle to Cycle
Adjacent Cycle
RJ measurement method. A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based on the difference in the period measured between one clock cycle and an adjacent cycle.
Deterministic Jitter (DJ)
Jitter with a non-Gaussian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Always bounded in amplitude and with specific causes. DJ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bounded, peak-to-peak, value.
Sources are generally related to imperfections in the behavior of a device or transmission media but also may also be due to EMI, crosstalk, grounding problems.
Duty Cycle Distortion
Pulse Width Distortion
Pulse Skew
DJ component. Deviation in duty cycle value from the ideal (intended) value. In many serial data systems this equates to a deviation in bit time between a 1 bit and a 0 bit. May also defined as the difference in propagation delay between low to high and high to low delay times.
Source is commonly timing differences between rising and falling edges within a system. May also be caused by ground shifts in single ended systems.
Data Dependant Jitter
Pattern Jitter
Inter-Symbol Interference
DJ component. Timing errors that vary with the data pattern used. Data dependant and Pattern jitter are used to describe the effect of jitter in the time domain. Inter-Symbol Interference is more commonly applied to frequency domain measurements i.e., the spreading of a signal peak as would be seen on a spectrum analyzer.
Primary source is component and system bandwidth limitations. Higher frequency signals have less time to settle than lower frequency ones. This leads to changes in the start conditions for transitions at different frequencies and produces timing errors dependent on the data pattern being applied.
Sinusoidal Jitter
Periodic Jitter
DJ component. Jitter that has a sinusoidal (or periodic) form and is related to (correlates to) the data pattern.
Source is interference from signals that are related to the data pattern. Ground bounce and other power supply variations are common causes although the levels of sinusoidal jitter normally encountered are very low.
Uncorrelated bounded Jitter
DJ component. Jitter that is bounded in amplitude and uncorrelated (to the data pattern).
Commonly sinusoidal in nature, source is interference from other signal sources either within the system or external to it. Sources include EMI, capacitive and inductive coupling and power supply switching noise.
Total Jitter (TJ)
The summation (or convolution) of deterministic and random jitter. Total jitter is the peak to peak value obtained.
TJ = DJ + n × RJ where n = number of standard deviations corresponding to the required BER. This summation is usually applied due to it's simplicity although this method over-estimates the actual BER since the maximum RJ errors will not always coincide with maximum DJ error. A probabilistic (convolved) summation of the two jitter types would produce a more accurate solution though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would require knowledge of the DJ modulation waveform.
Mapping Jitter
System level jitter component of DJ type. Jitter due to mapping of data from one transmission standard to another when bit stuffing has occurred during the mapping process.
Gaps are left in the recovered signal after de-mapping. Phase locked loops (PLLs) are used to smooth the resulting gaps but a certain amount of jitter remains.
Pointer Jitter
System level jitter component of DJ type. Jitter resulting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a SONET signal containing defined sequences of pointer activity to a demultiplexer.

Wander Jitter
System level jitter component of DJ type. Low frequency timing errors less than 10Hz in frequency (SONET).
Principal source is system temperature variations.
Jitter Transfer
Jitter Gain
Ratio of jitter on output signal to jitter applied on input signal.
Used to quantify the jitter accumulation performance of data retiming devices: regenerators, PLLs.
Jitter Tolerance
Amount of input jitter a receiver must tolerate without violating system BER specifications.
Can be split into Random Jitter Tolerance and Deterministic Jitter Tolerance.
Unit Interval (UI)
Time period equivalent to 1 bit time in a serial data stream.
Reciprocal of baud rate. Jitter specifications are often quoted in multiples of UI.

How Does Jitter Lead to Data Errors?
Information is extracted from serial data streams by sampling the data signal at specific instants. Ideally these sampling instants would always occur at the centre of a data bit time, equidistant between two adjacent edge transition points. The presence of jitter changes the edge posi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sampling point. An error will then occur when a data edge falls on the wrong side of a sampling instant.

As has been stated in Table 1, the total jitter can be expressed as the sum of deterministic jitter and a number of standard deviations of random jitter at any particular error probability value. Random jitter is defined above as jitter which can be described by a Gaussian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Gaussian distributions are symmetrical about a mean value. One standard deviation (1σ) is defined as the window which contains 68.26% of a population to one side of the mean. Table 2 lists multiples of σ with the proportion of total population applicable to each.

Table 2. Proportion of Total Population vs. Standard Deviation in a Gaussian Distribution
LimitProportion of Population Within Limits
±1σ68.2689%
±2σ95.45%
±3σ99.73%
±4σ99.99367%
±5σ99.9999427%
±6σ100-1.973 × 10-7%
±7σ100-2.5596 × 10-10%
±8σ100-1.24419 × 10-13%
±9σ100-2.25718 × 10-17%
±10σ100-1.53398 x 10-21%

The result of the summation of deterministic and random jitter is another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an example of which is shown in Figure 1. The distribution plots probability against timing error magnitude and is characterized by a having a centre portion, which represents the deterministic jitter content, and outer portions which are the tails of the (random jitter) Gaussian distribution. The shape of distribution shown is referred to as a bimodal response.

Figure 1. Probability histogram showing deterministic and random components.

Adding the jitter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Figure 1 to a data stream effectively modulates the data edge posi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sampling instant. This is illustrated in Figure 2, which shows an ideal eye diagram with probability histograms superimposed on the data transition points. The probability of a data error associated with the sampling instant is the sum of the probabilities that either the first data transition will arrive too late or the second data transition will arrive too early. This probability is denoted by the shaded portion under the curves at the sampling point in Figure 2.

Figure 2. Ideal eye diagram with data transition time probability histograms.

To find the probability of a data error occurring, the sum of the probabilities of either data edge being in error must be multiplied by the probability of a transition actually occurring. The latter is represented by the average transition density and assumed to be equal to 50% for a typical data stream.

By way of an example, consider a data stream with 0.3UIp-p total deterministic jitter (which includes all non-Gaussian timing error sources) and 0.05UI rms random jitter. The maximum allowable jitter is 1UIp-p; this is the amount of jitter an ideal receiver would tolerate before an error occurs (see note below). Using the expression of equation 1

DJ(pk) + n × RJ(rms) = TJ(pk)

and substituting TJ = 0.5UI(pk), DJ = 0.15UI(pk) and RJ = 0.05UI(rms), we obtain n = 7. This is the number of standard deviations (σ) of random jitter that will produce a data error. For a Gaussian distribution, 1.28 × 10-10% of samples lie outside a 7σ limit to one side of the mean. The total error rate (BER) is then given by equation 2.

BER = (1.28 × 10-10% + 1.28 × 10-10%) × 50% = 1.28 × 10-10%

The result of equation 2 corresponds to a BER of 1.28 × 10-12.

The bit error rates corresponding to random jitter limits from ±1σ to ±10σ are tabulated below in Table 3.

Table 3. BER as a Function of Number of Standard Deviations
LimitBER
±1σ0.16
±2σ2.28 × 10-2
±3σ1.35 × 10-3
±4σ0.32 × 10-4
±5σ2.87 × 10-7
±6σ0.98 × 10-9
±7σ1.28 × 10-12
±8σ0.62 × 10-15
±9σ1.13 × 10-19
±10σ0.77 × 10-23
Note: The maximum jitter allowable at a particular BER value is normally provided by the system specifications or by the communications standard which the system is required to be compatible with. The maximum allowable jitter is normally specified at a level lower than 1UI.

楼主:
抖动测量的三种方法

只要测试数据通信IC或测试电信网络,就需要测试抖动。抖动是应该呈现的数字信号沿与实际存在沿之间的差。时钟抖动可导致电和光数据流中的偏差位,引起误码。测量时钟抖动和数据信号就可揭示误码源。

测量和分析抖动可借助三种仪器:误码率(BER)测试仪,抖动分析仪和示波器(数字示波器和取样示波器)。

选用哪种仪器取决于应用,即电或光、数据通信以及位率。因为抖动是误码的主要原因,所以,首先需要测量的是BER。若网络、网络元件、子系统或IC的BER超过可接受的限制,则必须找到误差源。

大多数工程技术人员希望用仪器组合来跟踪抖动问题,先用BER测试仪、然后用抖动分析仪或示波器来隔离误差源。

BER测试仪

制造商需要测量其产品的BER,以保证产品符合电信标准。当需要表征数据通信元件和系统时,BER测试对于测试高速串行数据通信设备也是主要的。

BER测试仪发送一个称之为伪随机位序列(PRBS)的预定义数据流到被测系统或器件。然后,取样接收数据流中的每一位,并对照所希望的PRBS图形检查输入位。因此,BER测试仪可以进行严格的BER测量,有些是抖动分析仪或示波器不可能做到的。

尽管BER测试仪可进行精确的BER测量,但是,对于10-12BER(每1012位为1位误差)精度的网络或器件测试需数小时。为了把测试时间从数小时缩短为几分钟,BER测试仪采用“BERT scan”技术,此技术用统计技术来预测BER。

可以编程BER测试仪在位时间(称之为“单位间隔”或“UI”)的任何点取样输入位。“澡盆”曲线表示BER是取样位置的函数。若BER测试仪检测位周期(0.5UI)中心的位,则抖动引起位误差的概率是小的。若BER测试仪检测位于靠近眼相交点上的位,则将增大获得抖动引起位误差的似然性。

抖动分析仪

BER测试仪不能提供有关抖动持性或抖动源的足够信息。抖动分析仪(往往称之为定时时间分析仪或信号完整性分析仪)可以测量任何时钟信号的抖动,并提供故障诊断抖动的信息。抖动分析仪也用抖动特性来预测BER,其所用时间比BER测试仪小很多。
抖动测试仪对于测试高速数据通信总线(如光纤通信,SerialATA, Infiniband, Rapidio,每个通道的数据率高达3.125Gbits/s)用的器件是有用的。因为抖动分析仪在几秒内可预测BER,所以,对于生产线测试是有用的,很多ATE制造商根据用户要求,把抖动测试仪安置在测试系统中。

抖动分析仪检测信号沿并测量沿之间的时间。在采集定时数据之后,抖动分析仪执行算法,产生直方图、频率曲线、数据的其他直观图像。这些图像展示干扰信号的线索。靠执行直方图和频率曲线的计算,抖动分析仪把整个抖动分离为随机抖动和确定性抖动。

比如一种确定性抖动,它具有一个特殊源。一个干扰信号相位调制基准信号来产生测量信号中的抖动。抖动分析仪可以计算呈现在抖动中的频率(相位1-4)。一旦知道抖动频率,就可隔离抖动源并减轻抖动影响。若干扰信号的频率对应于其他时钟频率,则用增加EMI屏蔽或其他方法把源隔离就可解决问题。

示波器

两类示波器证明对于抖动测试和分析是有用的。为了测试通信速度达3.125Gbits/s(在铜线上传输数据,这可能是最高速度)的器件、缆线、子系统或系统,可以用实时取样示波器。它们类似于抖动分析仪,可以测量任何时钟信号的抖动。

为了测量光信号,如OC-192和10Gigabit Ethernet(9.952Gbits/s)或OC-768(39.808Gbits/s),就需要50GHz~75GHz带宽的取样示皮器(如Agilent数字通信分析仪或Tek通信信号分析仪)。也可在电数据信号中用这些示波器。

宽带示波器对于测试当今所用的最高位率的抖动是有用的。因为它们的低取样率(150ksamples/s或更低),所以,它们需要重复信号(如PRBS)来建立眼图,它们从眼图可建立抖动直方图。

示波器制造商在其示波器上提供抖动分析软件。

定时误差图是数据流的有效瞬时相位图。它示出抖动包含周期成分。定时误差图的快速傅里叶变换(第3个图线)定标为1MHz/div,显示抖动的频率。此频率可对应于开关电源的时钟频率或来自系统数据缆线中的交扰。

眼图交叉点的直方图显示分布有2个峰。双峰表明确定性抖动,它来自外部干扰(如开关电源)。另一处抖动——随机抖动遵从高斯分析,不能确定它们的源。

混合仪器

最近,某些测试设备制造商已开发出混合仪器。传统的BER测试仪只给出位误差,现在BER测试仪执行某些抖动分析,甚至有的还包含取样示波器。现在抖动分析仪也包含取样示波器,如Warecrest SIA-3000。这些取样示波器可观察眼图,但它们没有专用取样示波器那样的带宽。现在混合仪器的示波器带宽最高为6GHz。实时和等效时间取样示波器现在提供测量抖动和计算BER的软件。

Whether you test datacom ICs that exchange data with other chips on a board or you test telecom networks that send data many miles, you need to measure jitter—the difference between when a digital signal's edges should occur and when they actually occur. Jitter in clocks can cause misaligned bits in both electrical and optical data streams, leading to bit errors. By measuring jitter on clock and data signals, you can uncover the sources of bit errors.

Three types of instruments can help you measure and analyze jitter: bit-error-rate (BER) testers, jitter analyzers, and oscilloscopes (both digitizing scopes and sampling scopes). Figure 1 shows the bit rate that each instrument can handle.

Figure 1 The data rate you use can determine which type of instrument you need for measuring jitter.

Which type of test instrument you should use depends on your application—electrical or optical, datacom or telecom—and bit rate. Because jitter is a major cause of bit errors, you often need to first measure BER. If the BER of a network, network component, subsystem, or IC exceeds acceptable limits, then you must find the error source.

You most likely will need a combination of instruments to track down jitter problems. Tommy Cook, R&D section manager at Agilent Technologies (South Queensferry, Scotland), says that many engineers start with a BER tester, then move to a jitter analyzer or oscilloscope to isolate the cause of the errors. (The application described in "BERT and scope " highlights one such instance.)

BER testers

Manufacturers need to measure their products' BER to ensure the products comply with telecom standards. BER testing is also essential for testing high-speed serial data 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when you need to characterize datacom components and systems.

A BER tester sends a predefined data stream, called a pseudorandom bit sequence (PRBS), through a system or device under test. It then samples each bit in a received data stream and checks incoming bits against the expected PRBS pattern. BER testers, therefore, can give you an exact BER measurement, something you can't get with jitter analyzers or scopes. (See "BER measurements reveal network health," Ref. 1.)

Figure 2 When looking for jitter and for bit errors, you get the best performance if you sample bits at the center of the eye.

Although BER testers can produce accurate BER measurements, achieving that accuracy on a network or device that's designed for a BER of 10–12 (1 bit error for every 1012 bits) can take hours. To cut testing time from hours to minutes, BER testers employ a "BERT scan" technique that uses statistical techniques to predict BER.

Figure 2 shows how the scan works using the familiar eye diagram as a reference. You can program BER testers to sample incoming bits at any point in a bit's duration (called a "unit interval" or "UI"). The graph below the eye diagram (often called a "bathtub" curve) shows BER as a function of the sample location. If a BER tester checks bits at the center of a bit period (0.5 UI), then the probability that jitter will cause a bit error should be small. But if the BER tester checks bits at locations closer to the eye's crossover points, it will increase its likelihood of finding a bit error caused by jitter.

Jitter analyzers

BER testers, however, may not provide enough information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r sources of jitter. Jitter analyzers (often called timing-interval analyzers or signal-integrity analyzers) can measure jitter in any clock signal and provide you with information that can help you troubleshoot jitter. These instruments also use jitter characteristics to predict BER in considerably less time than a BER tester.

You'll find jitter analyzers useful for testing devices used in high-speed datacom buses such as Fibre Channel, SerialATA, Infiniband, and RapidIO at data rates up to 3.125 Gbits/s per channel (Ref. 2). Because jitter analyzers predict BER in just seconds, they are useful for production line testing, and many ATE manufacturers will install a jitter analyzer—specified by the customer—into their test systems.

Figure 3 Jitter analyzers and oscilloscopes can separate jitter into its components. Here, the jitter’s sinusoidal component is clearly visible, which can reveal clues as to the source of the jitter. Courtesy of Anritsu.

Jitter analyzers detect a signal's edges and measure the time between them. After acquiring timing data, the jitter analyzer runs algorithms that generate histograms, frequency plots, and other visual images of the data. These graphs often reveal clues that lead you to interfering signals. By performing calculations of the histogram and frequency plots, the jitter analyzer separates total jitter into its components—random jitter and deterministic jitter. For tutorials on jitter and its components, you can download papers listed in "Jitter lessons on the Web ."

Figure 3 shows a type of deterministic jitter, which has a specific source. An interfering signal phase modulates the reference signal in the upper trace to produce the jitter in the measured signal in the lower trace. Jitter analyzers can calculate the frequencies present in jitter (Phases 1–4). Once you know the jitter frequency, you can often isolate the jitter source and mitigate its effects. If the interfering signal's frequency corresponds to another clock frequency, for example, you may be able to solve the problem by adding EMI shielding or otherwise isolating the source.

Oscilloscopes

Two types of oscilloscopes prove useful for jitter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To test devices, cables, subsystems, or systems that communicate at speeds up to 3.125 Gbits/s (the current highest speeds possible for transmitting data over copper), you can use a real-time sampling oscilloscope. Like jitter analyzers, these scopes can measure jitter in any clock signal, not just those used in communications. (See "Not just a communications problem " for an application example.)

To make measurements on optical signals such as OC-192 and 10 Gigabit Ethernet (9.952 Gbits/s) or OC-768 (39.808 Gbits/s), you need the 50-GHz to 75-GHz bandwidth of a sampling scope, such as the Agilent digital communications analyzer or the Tek communications signal analyzer. You can use these scopes on electrical data signals, too.

The high bandwidth of sampling scopes makes them useful for measuring jitter at the highest bit rates in use today. Because of their low sampling rates (150 ksamples/s or less), they require repetitive signals such as PRBS patterns to build eye diagrams from which they can build jitter histograms.

Figure 4 Oscilloscopes can display a plot of a time-interval error, which can take on periodic characteristics. A FFT of the time-interval error reveals the frequency, and a histogram reveals the jitter distribution. Courtesy of LeCroy.

Oscilloscope manufacturers offer jitter-analysis software on their scopes, and Figure 4 shows some of the jitter information you can extract with a scope. (You can also get this type of analysis with a jitter analyzer.) The uppermost trace represents an OC-48 (2.488 Gbits/s) PRBS pattern that repeats every 127 bits. In the second trace, the scope calculates the timing error of each bit against a software-generated ideal clock.

The timing-error plot is effectively an instantaneous phase plot of the data stream. It shows that the jitter contains a periodic component. A fast Fourier transform of the timing-error plot (third trace, in blue), scaled to 1 MHz/div, reveals the frequency of the jitter. That frequency could correspond to a switching power supply's clock frequency or it could come from crosstalk in the system's data cables.

Figure 5 shows another example of data that a scope can provide. This histogram of an eye-diagram's crossover point reveals a distribution with two peaks. The twin peaks indicate deterministic jitter, which comes from an outside source of interference such as a switching power supply. You can often trace deterministic jitter back to its source. "Jitter Fundamentals Brochure," listed in "Jitter lessons," above, provides a good explanation of deterministic jitter. The other type of jitter—random jitter—follows a Gaussian distribution, and you can't determine its source.

Figure 5 The twin peaks in this jitter histogram indicate deterministic jitter. The distance between teh peaks indicates the deterministic jitter's amplitude. Courtesy of Tektronix.

Do you need all three?

When you need to equip a lab or production facility with jitter-measuring equipment, you must decide how many of these instruments to purchase. You may think you can forgo BER testers and jitter analyzers and purchase just a scope. Because they take a series of samples on a waveform, oscilloscopes can display more information about a signal than BER testers and jitter analyzers without scope displays can. By looking at the entire waveform, and not just the edges, a scope can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a signal's amplitude as well as its timing.

On the downside, taking all those samples means that, when measuring jitter, you'll get samples containing amplitude information (although today's scopes contain sufficient memory for many jitter-measurement applications). You won't get all that extra information with jitter analyzers or BER testers, but these other instruments give you more edge samples.

You'll hear conflicting claims from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about which instruments to use. BER tester manufacturers will tell you that only their equipment gives you enough samples. Jitter-analyzer manufacturers will tell you that scopes can't give you enough samples to accurately measure jitter. Scope manufacturers will argue that scopes have enough memory to do the job and that only scopes let you see a signal's amplitude. Tim Margeson, product manager at Tektronix (Beaverton, OR), states that "in some labs, all three types of equipment have roles to play due to their unique capabilities."

Recently, some test-equipment makers have developed hybrid instruments. BER testers, which traditionally reported bit errors only, now perform some jitter analysis, and some even include sampling oscilloscopes. Jitter analyzers may now also contain sampling oscilloscopes; one example is the Wavecrest SIA-3000 (see Product Update ). These sampling scopes let you view eye diagrams but they don't have the bandwidth that you get from stand-alone sampling scopes. The scope bandwidth of a hybrid instrument currently tops at 6 GHz. Real-time and equivalent-time sampling scopes now offer software that measures jitter and estimates BER. They key word here is "estimate," for you can get a true measure of BER with a BER tester only.Manufacturers mentioned in this article

Agilent Technologies
Palo Alto, CA
800-452-4844
www.tm.agilent.com Amherst Systems

Amherst, MA
413-596-5354
www.amherst-systems.com

Anritsu
408-778-2000
Morgan Hill, CA
www.us.anritsu.com

GuideTech
Sunnyvale, CA
408-733-6555
www.jitter.com

LeCroy
Chestnut Ridge, NY
845-578-6020
www.lecroy.com

Synthesys Research
Menlo Park, CA
408-364-1853
www.synthesysresearch.com

Tektronix
Beaverton, OR
800-426-2200
www.tektronix.com

Wavecrest
Eden Prairie, MN
952-831-0030
www.wavecrest.com

Author Information
Martin Rowe has a BSEE from 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an MBA from Bentley College. Before joining T&MW in 1992, he worked for 12 years as a design engineer for manufacturers of semiconductor process equipment and as an applications engineer for manufacturers of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equipment. E-mail: m.rowe@tmworld.com.

References
Rowe, Martin, "BER measurements reveal network health," Test & Measurement World, July 2002. p.45. www.tmworld.com/archives .
Nelson, Rick, "Serdes devices challenge ATE," Test & Measurement World, August 2002. p.19. www.tmworld.com/archives.

Not just a communications problem

Clock jitter affects more than just communications circuits and systems; it can affect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s (ADCs) and other clocked circuits, too. ADCs rely on a clock to start a conversion. If that clock's edges vary in time relative to each other, then the ADC will sample at the wrong time. Depending on the slope of the input signal, the jitter could cause an incorrect digital output and the ADC will produce the wrong code.

Figure A

Figure B

Figure A shows a hypothetical 3-bit ADC that converts a linearly increasing voltage. In this example, the clock has no jitter and the output codes are unambiguous, increasing linearly with the input voltage. Figure B shows the effects of jitter on the clock signal. The fourth sample, for instance, occurs at the transition point from 010 to 011, and the ADC may return either value. In addition, no sample point falls within the "100" bin, so the ADC won't return that value.

Incorrect output codes will produce distortion in the digitized signal that wasn't present in the original analog signal. You can see the distortion if you perform a fast Fourier transform on the digitized signal. By investigating the ADC's output codes, you can infer the amount of jitter in the clock signal.

Jitter lessons on the Web

"Analyzing Jitter Using a Spectrum Approach," Tektronix, Beaverton, OR, 2002. http://www.tektronix.com/Measure ... eng/55W_15631_0.pdf

"Histograms Simplify Analysis of Random Jitter," Application note AN1200-9, Agilent Technologies, Palo Alto, CA. cp.literature.agilent.com/litweb/pdf/5966-4482E.pdf.

"Jitter Analysis Techniques Using an Agilent Infiniium Oscilloscope," Product Note, Agilent Technologies, Palo Alto, CA, 2002. cp.literature.agilent.com/litweb/pdf/5988-6109EN.pdf.

"Jitter Fundamentals Brochure," Wavecrest, Eden Prairie, MN. www.wavecrest.com/technical/jitterfund.htm.

"MP1580A Portable 2.5G/10G Analyzer," Application Note, Anritsu, Morgan Hill, CA, 2001. www.anritsu.co.jp/Products/pdf_e/MP1580A_EF1100.pdf .

Soo, Nelson, "Jitter Measurement Techniques," Application Brief AB36, Pericom Semiconductor, San Jose, CA. www.pericom.com/pdf/applications/AB36.pdf .

"Some timing/jitter/measurement-specific terms," Amherst Systems, Amherst, MA. www.thejittersolution.com/glossary.htm.

"Understanding Jitter: Getting Started," Wavecrest, Eden Prairie, MN, 2001. www.wavecrest.com/technical/VISI ... 6understanding.pdf.

BERT and scope

David Andres, an engineer at Marvell Semiconductor (Sunnyvale, CA), finds that he needs both a BER tester and an oscilloscope to measure jitter in his company's Serdes devices. These devices transmit and receive 10 Gigabit Ethernet electrical signals. Beginning with an Agilent 71612C BER tester, Andres runs a BER scan to measure a transmitter's BER or a receiver's tolerance to jitter. If a device fails to meet a 10–12 BER limit at speeds up to 13 Gbits/s, Andres pulls out a Tektronix TDS7404 oscilloscope to investigate.

With the scope, Andres captures serial bit streams using about 8 Msamples of the scope's 32-Msample memory. From just 8 Msamples, Andres gets enough data to identify the device's jitter components. He uses analysis software developed in-house, along with software from Amherst Systems (Amherst, MA) to measure jitter on a device's clock signals. After downloading the captured waveform from the scope to a PC, Andres plots the time difference from each clock edge to an ideal clock. He then performs spectral analysis on the result to look for clues as to the jitter's source.

楼主:
小到270fsrms的随机抖动

楼主:
高速数据的抖动 (Agilent)

定时抖动是使用幅度转换表示定时信息的所有电子(光)系统中不受欢迎的伴生物。抖动的大小和成分与系统的误码率密切相关,研究抖动也就是研究分析误码的起因,只有全面地分析抖动,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才能被隔离,从而可以系统地减少抖动,提高系统性能。随着速率的提高,抖动已经成为限制性能的一个基本因素。

  抖动分析

  抖动是定时边沿偏离了它们的“正确”位置(如图 1所示)。在基于时钟的系统中,定时抖动是最明显、最直接的不理想形式。假设它为一种噪声形式,则必须把抖动作为随机过程进行处理,并检定其统计特点。如果有一种方法能够测量抖动的统计数据,那么就可以比较各个元器件和系统,并选择其指标的上下限。

  通常,抖动分析就是比较抖动时钟信号和参考时钟信号(如图 2所示,电压或功率电平的跳变沿相对于理想的参考时钟超前或滞后,就是抖动)。理想的参考时钟是一种单独的黄金标准时钟或通过黄金锁相环(Golden PLL)电路及算法产生的恢复时钟。比较该参考时钟和从数据中直接恢复时钟之间的误差,即时间间隔误差TIE(Time Interval Error),就可以得到抖动随时间的变化曲线。事实上,TIE曲线也就是抖动的时间分布曲线,其幅度反映抖动的大小(或幅度),频率则为抖动的频率。

  抖动的绝对大小是以时间(秒)为单位。由于系统对定时余量的要求和系统速率相关,单纯的抖动绝对值大小并不能作为评价系统抖动的依据,通常我们将抖动的绝对值和系统时钟周期的比值(也称为单位间隔UI) 作为抖动的相对单位。1UI的峰峰值抖动反映的是抖动的峰峰值绝对值等于数据时钟周期。

  为了直观地认识抖动,下面以基于采样示波器的眼图测试来分析抖动。

  如图 3所示,眼图是逻辑脉冲的重叠,它为测量信号的质量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工具。即使在极高的数据速率时,也可以在等时采样示波器上简便生成。边沿由‘1’到‘0’转换和‘0’到‘1’转换组成,样点位于眼图的中心。如果电压(或功率)高于样点,则码被标为逻辑‘1’;如果低于样点,则标为逻辑‘0’。系统时钟决定着各个位的样点水平位置。

  幅度噪声可能会导致逻辑‘1’的电压或功率电平垂直波动,低于样点,导致逻辑‘1’码错误地标为逻辑‘0’码,即误码。抖动描述了相同的效应,但它是水平波动。抖动或定时噪声可能会导致码的边沿在水平方向中的样点内波动,这种波动最终会导致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抖动被定义为一个数字信号在有效时点上距理想时间位置的短期变化。脉冲电压的波动源自不想要调幅(AM)。类似的,转换的定时波动可以描述为脉冲相位波动、不想要的调相(PM)或相噪。

  等时取样示波器上显示的眼图由从多个不同逻辑脉冲上取样的数据组成。“轨迹”由参考时钟提供的触发之后的顺序时间上采集的数据点组成。显示的是一个两维直方图,如图 3所示。某个点上的颜色或亮度用来衡量该电压或功率上相对于触发信号的时间上发生的样点数量。取样示波器可以把一个像素宽的交点块投到时间轴上,构成眼图交点直方图(图 4),测量抖动输出。眼图交点直方图近似计算信号抖动输出的概率分布函数。

  抖动分离与模型

  由于可以绘制抖动测量结果与时间的关系图,因此一个明显的延伸是对这些测量结果运用傅立叶转换,在频域中显示其结果与频率的关系图,这可以得到抖动频谱。频谱分析的优点之一是可以清晰地区分周期成分,若不从频谱的角度去检查,这些周期成分很可能被宽带噪声所掩盖。

  为了解实际系统的行为,通常可以使用系统的数学模型。通过调节各个成分的参数,可以调谐这样一个模型的行为。如果根据实际系统的观察结果选择模型的参数,那么可以使用该模型预测系统在其它条件下的行为。因此,分解抖动(也称为分离抖动)的动机之一是推断很难直接测量或直接测量耗时太长的系统性能。

  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系统模型的另一个动机与分析有关。如果每个模型成分与一个或多个底层物理效应有关,那么理解模型就可以透视抖动过高的确切原因。所有复杂系统的模型都作出了许多假设和简化,因此模型与实际系统之间的拟合是不可能完全的。事实上,在拟合模型行为与观察的测量结果时,通常有某些参数选择范围。为此,抖动分离具有一定的艺术性技巧和科学性,不能希望它实现“99.99%”的测量重复性。

  最常用的抖动模型是基于图5中所示的分层结构。在这个分层中,总抖动(TJ)先分成两类:随机抖动(RJ)和确定抖动(DJ)。确定抖动可以进一步细分成多个类别:周期抖动(PeriodicJitter)、工作周期相关抖动(Duty Cycle Dependent jitter)和数据相关抖动(Data Dependent Jitter)。有时还使用另一种类型(有界限的,不相关抖动或Bounded Uncorrelated Jitter)。
注:这里有很多错误,首先图5是不对的,请以首帖为准。
其次,确定性抖动进一步细分成数据相关抖动DDJ和周期抖动PJ、有节不相关抖动BUJ,DDJ 又进一步分离成码间干扰ISI和占空失真DCD,PJ又进一步分离为子速率抖动SRJ和非同步周期抖动APJ。

综合考虑
  在系统器件的定时方面,数据通信电信技术并不相同。在同步系统中,如SONET/SDH,系统器件同步到公共的系统时钟。在信号通过网络传送时,不同器件生成的抖动会通过网络传播,除非对器件中传送的抖动提出严格的要求,否则抖动可能会无限制地提高。在异步系统中,如千兆位以太网、PCI Express和光纤通道,器件定时由分布式时钟提供或从数据转换中重建的时钟提供。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限制器件生成的抖动,但从一个器件转移到另一个器件上的抖动则不太重要。不管是哪种情况,底线是系统的工作性能(即误码率)如何。

  器件生成的固有抖动称为抖动输出。如前面所述,其主要来源可以分为两个:随机抖动(RJ)和确定性抖动(DJ)。抖动分布是RJ和DJ概率密度函数的卷积。

  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理解抖动分布是由所有抖动源的卷积赋予的。为直观地认识抖动,我们考察一下从‘0’到‘1’的逻辑转换,如图 6b所示。标有‘x’的样点距理想转换边沿右面位周期的一半。现在,增加幅度为A的正弦DJ。在波的顶部,边沿从理想边沿朝着样点移动距离A。然后,根据高斯分布模糊边沿的位置,增加RJ。如果边沿移到样点的右面,那么逻辑‘1’码被错误地标为‘0’。在这种情况下,码边沿抖动经过样点的部分时间决定着BER。如果已知抖动原因,则可以计算BER。在本例中,抖动是RJ及DJ的一个来源,DJ移动边沿距离A及呈高斯分布的区域(图 6a中的阴影部分),移到样点右面的概率决定着误码概率。这展示了RJ和DJ分布怎样一起卷积,即一种原因的效应叠加在另一种原因的效应之上,直到考虑了所有原因。

  识别不同类型的抖动来源,可以减少设计层次的问题,因为不同的器件以不同的方式生成抖动,例如发射机主要生成RJ。外部调制的激光发射机生成的大多数抖动是由激光器和主参考时钟的随机抖动导致的。相反,接收机生成的绝大部分抖动是DJ,这源于导致ISI的前置放大器和后置放大器连接的AC耦合等因素。直接调制激光发射机受到RJ和DJ的影响。介质采用两种方式:光纤从色散中增加DJ,从散射中增加RJ;传导介质从有限带宽中增加DJ,与低频和多个反射相比,高频的衰减要更高

楼主:
高速信号抖动测试解决方案(Agilent)

概述
在高速传输的数字系统或是通讯系统当中,将信号完整无缺地从传送到目的地为其首要目标。信号在传输的过程当中因为传输线的损失、系统的噪声,以及不可避免的人为因素,常使得信号失真,而传输抖动之现象,乃是今日研究之重要课题。在大都会之骨干网络当中,为了提升传输系统误码率之质量,通常会以低噪声的前置放大器作为降低噪声以及抖动的方法之一。通常随着抖动量之增加,系统误码率便会提升。所以如何从正确地分析抖动之特性以及对传输系统所造成之影响为本文所讨论之重点。安捷伦提供了一系列之抖动测试解决方案,使得用户能在准确而快速的状况下取得适合的数据,亦能提供详细之报表以作分析之用。本文将以眼图作为抖动量测之开端,从抖动之基本定义来分析抖动对于整体传输系统之影响。图一为大都会网络传输概念图。

图一 大都会网络传输系统

定义
任何数字传输系统必定存在两种构成要素,一是本质数字信号( Deterministic Digital Signal),另一则是时钟信号( Clock Signal)。时钟信号又分为标准时钟信号(Standard Clock)及依附时钟信号(Embedded C lock)。所谓的抖动现象,乃是指本质数字信号与时钟信号所产生的一种相位差,亦可看做是一种相位调变信号。而在这时候,时钟信号所扮演的是一种标准之参考信号。这种时间差的相位变化,经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形成一种周期性的正弦调变现象,而将其称之为时域抖动现象,如图二所示:

图二 抖动形成示意图

抖动的形成通常我们会使用取样示波器(Sampling Scope)来撷取其眼图(Eye Diagram),根据眼图之基本特性,来观察其系统是否超过应有遵循之规范由图三可知,从交叉点(Crossing Poin)的宽度,即可得知抖动的大小。一般来说,在传输系统中发射端能产生多少抖动,以及接收端能承受多大范围之抖动,都必须要有明确的规范与定义。

图3-1 取样示波器下之眼图

图3-2 规范眼图之屏蔽

所以通常通讯规范组织会定义出一种屏蔽(Mask)来判定此通讯系统是否通过该传输协议下之规范。另外,解析抖动之精准度也和仪器以及系统之带宽有极大之关系,首先要定义出抖动传函(Jitter Transfer)之关系图如图四所示:

图四 抖动传函示意图

抖动传函之定义就好比放大器之频率响应一般,即是输出之抖动大小和输入之抖动大小之比值对应抖动频率之关系示意图。若一传输系统或是量测仪表之抖动传函带宽越大,则解析抖动之能力越佳。

图 5-1

图 5-2

图五 解析抖动能力之比较图

由图5-1 可看出若此系统之带宽越大,所解析出来之抖动现象越差,会呈现较粗之眼图以及不易辨识之本质抖动(Deterministic Jitter)。图5-2 乃是带宽较大之系统,其可解析出更为精密细致之抖动现象,由此便可反推抖动形成之原因及电路设计须要改进之地方。
附带要提起的是,抖动又可分为本质抖动( Deterministic Jitter)和随机抖动(Random Jitter)两种:
本质抖动乃是系统端固有之抖动,形成之原因可能是本地震荡之误差,或是震动晶体所造成之误差,它是可以预期的,也是可以被规范的。其又可分为周期性抖动( Periodic Jitter)、周期比例失真(Duty Cycle Distortion)以及交越干扰失真( Inter-Symbol Interference)三种。而随机抖动则是没有边界的,通常形成的原因可能为系统之热噪声 (Thermal Noise),通常以随机统计分布表来定义其大小。如图六所示:

图六 随机统计分布示意图

安捷伦抖动量测解决方案
安捷伦在抖动测试技术上已有长达十余年之经验,主要可分为光通讯之抖动量测以及数字信号抖动测试。在光通讯方面最基本的便是误码测试仪( BERT)搭配取样 示波器来完成普通抖动之量测,最通常之仪表则是86130A BitAlyzer 或是 N4906A SmartBERT 搭配86100B DCA 来完成。如图七所示:

图7-1 N4906A

图7-2 86130A

图7-3 86100B

以图7-3来说,DCA 量测普通之抖动最小可达到800fs,如果使用86107A Precis ion Time Base之模块可达到200fs 之精准度,可说是目前世界上精准度最高之取样示波器。若搭配误码测试仪来使用的话,可利用应用软件将本质抖动以及随机抖动利用浴缸法则(Bathtub Method)将其分离以及计算其大小。如图八所示:它是利用误码率之临界值(Threshold Value)以及眼图之时域分布关系反算抖动之大小。

图八 浴缸法则应用软件

图九 压缩眼图测试法

另外在做Gigabit Ethernet 时,我们也常会利用压缩眼图测试法来量测接收器之灵敏度。通常会在发射端加入许多种类的抖动来压缩传输眼图,藉此来得知接收端的灵敏度。
另外在量测数字信号传输系统时,最常量测的则是实时抖动量测(Re al Time Jitter Test),其中包含了时域区间误差(TIE; Time Interval Error)以及抖动频谱(Jitter Spectrum),时钟信号的部分则包含了周期性抖动测试、Cycle to Cycle 测试以及N-Cycle 测试如图十所示:

图十 实时抖动量测示意图

上图是使用安捷伦54855A 数字示波器所量测得知的数据,黄色信号代表的是原始信号,紫色代表的是抖动量之大小,蓝色的部分则是统计量之分布,红色则是抖动之频谱。所以实时量测所带来之效率以及便利性是可想而知的。
结论:
抖动量测乃是数字通讯不可或缺一环,在今日信号传输速度日益增进以及信号质量的提升,误码率的测试亦是重要的一环,安捷伦提供了完整之测试设备以及完整的测试解决方案提供业界快捷而迅速之报表,可提升研发的速度以及产线的良率。

注:这是台湾Agilent的文章,笼统的介绍了眼图,抖动,BER,文中的很多专有名词说法和大陆有很多区别,但文中的大意没有问题,望看官明察。

楼主:
串行数据信号中的抖动测量(LeCroy)

串行数据传输系统的速度不断提高,使得以更高精度测量抖动的重要性也不断提高。串行数据标准通常要求以预计的10-12误码率操作。尽管这在100 Mb/s时只相当于每2.3小时才有一个误码,但在3 Gb/s时,则相当于4分钟就会有一个误码。因此,了解抖动的特点对保持系统性能至关重要。

  抖动是信号电平跳变时间位置较某个电平的相对变化(图1)。对时钟信号,它测量越过门限时点之间的相对时间(上升到上升或下降到下降)。数据信号一般要求测量数据信号较采样时钟的相对位置,后者与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有关。由于其随机特点,抖动一般用概率密度函数或PDF描述。

  图1 无差错操作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要求。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灰色区域)内部的数据跳变会产生误码。时间间隔误差(TIE)是时钟和数据边沿之间的时间差,TIE的PDF是衡量边沿在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中发生概率的指标。

  [图示内容:]Data: 数据;Set up and hold time: 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Jitter PDF: 抖动PDF;Clock: 时钟。

  抖动形成的过程非常复杂,有许多不同的随机来源和非随机(确定性)来源。抖动的PDF是所有各个成分PDF的卷积值。测量可以估算抖动PDF,但不能确定整个分布的随机部分和确定性部分的分布情况。由于不能确切测量Rj和Dj的抖动分布,因此总抖动使用简化的模型。公式1描述了这一模型,该模型是光纤通道MJSQ文件中最先使用的。

Tj = Ν(BER)*Rj + Dj (公式1)

  公式1是启发性公式,相对于误码率(BER)描述了总抖动,与使用一对脉冲求卷积的高斯分布相关,如图2所示。常数Rj和Dj表示所有随机抖动成分和确定性抖动成分。函数Ν(BER)是指定误码率时单位正态分布的总峰到峰抖动(如中间值为零、标准偏差为1的高斯分布)。在确定Rj和Dj的过程中,需要找到“最佳拟合”值,对公式1求解。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把Rj和Dj拟合到公式1中,由于这是简化的公式,因此并没有一套解决方案能够全面描述实际抖动行为。因此,SDA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测量Rj和Dj,即有效方法和直接方法,并把得到的数据提供给用户。

  图2 与公式1中启发式公式对应的抖动PDF模型。随机抖动模型采用高斯分布,确定性抖动模型采用使用参数Dj值分开的一对脉冲。画出的曲线是Rj和Dj的卷积值。

误码率和抖动

  公式1表明,总抖动是误码率的函数。这种关系基于抖动对系统误码率的影响。误码率受到系统中其它参数的影响,如噪声,因此不能说BER和抖动是同等的。公式1表明了抖动对整体误码率的影响。当数据信号在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期间从一种状态跳变到另一种状态时,将发生误码,如图1所示。由于抖动带有随机成分,因此跳变时间的位置在一个取值范围内变化。观察到的跳变越长,这个范围越大。现在,如果我们把数据信号中的每个跳变视为位值变化,那么错误时间上的跳变(即位于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窗口范围外)将导致误码。这一事件的概率等于抖动导致的误码率。总抖动为抖动提供了一个置信区间,以(1-BER)的置信度保证抖动不会超过某个值。在许多规范中,通常使用“误码率”一词,指明抖动置信区间。

总抖动

  总抖动是在1-BER的指定置信度中时钟或数据信号的峰到峰抖动。图3是正态分布的抖动PDF实例。为从PDF中确定总抖动,必须得到抖动超过某个值t的概率,这通过从t到∞ +对PDF求积分得出,它提供了边沿在这个时间或在这个时间之后发生的总概率。通过对t > 0和t < 0单独求PDF积分,可以计算得出所有t值的概率。

  图3 距采样时钟的数据边沿位移大于时间t的概率。分布的中间值是0,表示完美对准。

  图4 总抖动曲线。这个曲线的垂直方向值表示在横轴的时间上发生数据跳变的概率。曲线的水平中心是0 ps。两个标记放在与10e-12的误码率对应的垂直电平上,两个点之间的水平距离是这一误码率时的总抖动。

  得到的曲线如图4所示,提供了边沿大于t(或小于–t)的总概率。抖动对系统BER的影响用我们前面提到的边沿发生在大于t的时间的概率给出。为保证抖动对BER的影响低于特定值,我们选择了正的和负的t值,以便边沿在大于和小于这些时间时发生的概率等于所需的误码率。通过找到该误码率时横线与总抖动曲线之间的交点,可以测得这些抖动值在这两个点之间的水平间隔是总抖动。

  查看总抖动的常用方式是绘制误码率相对于位间隔内采样位置的曲线。这条曲线通常称为“浴盆”曲线,是通过定标到一个位间隔(UI),从总抖动曲线中推导出来的。浴盆曲线右半部分从总抖动曲线左半部分得出,浴盆曲线左半部分从总抖动曲线右半部分得出。与图4中总抖动曲线对应的浴盆曲线如图5所示。

推导PDF

  测量总抖动要求确切知道抖动的概率密度函数。SDA通过采集TIE测量直方图,来测量抖动PDF。这个直方图计算发生在直方图中每个二元组分界的时间周期内的边沿数量,近似得出PDF。为准确地测量抖动在非常低的误码率上的影响,如1012,直方图必须包含低于1/1016的样本(在某个值上1016个测量中有一个TIE测量)。在3 Gb/s时,需要38天才能得到这一数量的数据跳变。因此,测量这一数量的边沿明显是不可行的。

  图5 通过把图4中的总抖动曲线重新定标成一个单位间隔,把总抖动曲线右侧中心放在0 UI上,把左侧放在1UI上(浴盆曲线的左侧和右侧),可以得到浴盆曲线。

  我们推导较小的数据集,以便为较大的样本量估算数据。在测得的TIE直方图推导过程中,我们使用直方图极值上的抖动随机特点,推导低于10%和高于90%的二元组。分布的中心部分主要是确定性抖动,极值则完全是随机抖动。这些范围中的二元组呈正态分布,因为随着抖动范围提高,样本以exp(-t2)下降。

  取这个直方图的对数,得到这一关系的二次方。因此,推导是抖动直方图对数极值的二次曲线拟合(图6和图7)。我们使用推导出的直方图,计算上面描述的总抖动曲线,然后归一化,以便所有二元组样本之和为1。上面描述的积分通过加总推导的直方图二元组实现。

  图6 通过把曲线拟合到低于10%和高于90%的二元组,推导出测得的TIE值直方图。我们使用直方图的对数,把这一过程简化成二次拟合。

  图7 测得的TIE直方图的对数叠加在推导出的曲线上(黄色)。对极值上的直方图二元组,推导过程使用二次曲线拟合。

分离Rj和Dj——两种方法

  总抖动曲线是估算Rj和Dj幅度的基础。由于总抖动曲线直接从被测信号中导出,其值最准确地表示了一定误码率时的抖动。分离随机抖动和确定性抖动的方式基本上有两种。第一种方法建立BER下降时总抖动增长模型,得到有效抖动参数Rje和Dje。这些值的作用在于,它们为低误码率提供了同等的总抖动模型。从总抖动曲线开始,我们绘制总抖动在BER下降时的增长情况。通过选择Rj (跳变沿)和Dj (侦听),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拟合误差,我们把公式1描述的曲线拟合到被测曲线中。

  把Rj和Dj拟合到测得数据的第二种方法基于直接测量确定性抖动。随机抖动是这个值与从总抖动曲线中测得的选定误码率时总抖动之差。当然,这与选定误码率时测得的总抖动完全匹配,但不能很好地预测误码率低于这一水平时的抖动。采用这种方法背后的动机是更好地表示确定性抖动对指定误码率时整体抖动的影响。

  每种Rj和Dj测量方法都会得到不同的标准偏差值及图2高斯分布曲线之间不同的间隔值。但是,不管是哪种分布,指定误码率时的总抖动相同。

有效随机抖动和确定性抖动

  有效抖动成分Rje和Dje表示在观察时间提高或误码率下降时公式1对测得的总抖动行为的最佳拟合值。在误码率一定时,总抖动从总抖动曲线宽度中测得。在误码率下降时,总抖动值曲线如图8所示。左面曲线的竖轴是误码率的对数。抖动在分布极值上的高斯特点导致总抖动近拟地随BER对数线性增加,如右面曲线上面的曲线所示。公式1中的函数N(BER)表示正态分布,其在置信度等于1-BER时变化为1。右面曲线下面的曲线显示了N(BER)随BER对数的变化情况,其近似于线性变化。我们选择了Rje和Dje值,以便下面的曲线位于上面的曲线顶部。从公式1中可以看出,Rje是一个跳变沿参数,Dje则调节侦听点。

  图8 总抖动相对于BER的变化用左面总抖动曲线中的Tjn值表示。右面图表上面的直线绘制这些值对误码率的曲线,下面的直线则显示纯高斯分布的变化对BER曲线。我们选择Rje和Dje,以便排列这些曲线。

  使用这种方式计算得出的抖动允许公式1准确地建立系统相对于误码率的抖动行为模型。这一模型特别适合计算系统应用中的抖动余量。

直接测量确定性抖动

  通过测量数据信号在有限时间周期内越过门限的时间,可以全面检定确定性抖动。有两种确定性抖动具有周期性和数据相关特点。

  数据相关抖动是由与数据码型相关的系统效应引起的。常见的数据相关抖动来源是传送数据信号的通道的频响。在这种情况下,带有多个跳变的数据码型,如101010…码型,在频谱中包含的高频要高于跳变较少的码型(如11001100…)。相对于较低频率的码型,拥有较高频率成分的码型会被衰减及发生相位位移。除数据相关抖动外,数据位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可能会不同。接收机中的检测门限通常设为50%幅度(位于‘1’电平和‘0’电平中间);因此,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不相等会产生抖动,这类抖动称为占空比失真(DCD)。

  SDA使用正在申请专利的方法,测量两种形式的数据相关抖动。该方法采用波形中大量位的历史信息,确定其对某个位的跳变的影响。测量使用用户可以选择的位数(3 – 10位)。采集的波形分段处理(即选定位数)。例如,如果选择了5个位,那么检查长5个UI的段。对每个段,会确定5个位的值,然后使用类似值的段对每组5个位求平均值。在扫描整个波形时,会创建由最多32个波形(5个位)组成的集合。平均过程从段中消除了所有随机抖动、噪声和周期抖动。通过把每个段的第一个跳变对齐,并测量跳变相对于最后一位(在本例中是第5位)的相对时间,可以把波形段重叠在一起。

  图9 DDj测量程序。通过把第一个数据跳变对齐,可以把数据流中每个码型平均后的波形段重叠起来。上面的曲线显示的右面倒数第二个位与最后一个位之间的所有跳变。DDj通过检查选定门限电平上这一交点的宽度测得。

  通过考察TIE值趋势的频谱,可以测得周期性抖动。我们测得数据流中每个边沿的时间间隔误差。当不存在边沿时,如连续的‘1’值或‘0’值,会在预计数据跳变时间上插入边沿。插入的这些边沿没有增加任何抖动,因为它们放在该数据速率理想的边沿位置。TIE的趋势是连续的,可以计算频谱。周期性抖动是频谱成分的加总结果,不包括与数据码型及其谐波的重复频率有关的频谱成分。

  通过加总周期抖动成分(Pj)和数据相关抖动成分(DDj),可以计算得出确定性抖动。使用公式1,然后从选定误码率的总抖动中减去测得的确定性抖动,可以计算得出随机抖动。

Rj = (Tj(BER) – Dj)/_ (BER) (公式2)

比较模型

  我们使用这种两种方式计算得出的Rj和Dj绘制公式1的曲线,同时显示了图9中测得的总抖动。曲线显示了测得值及两个估算值的浴盆曲线。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明显看出为什么同时使用Rj和Dj有效测量方法和直接测量方法。这两个估算值在指定BER时(在本例中是10-12)得到的总抖动相同,但在其它BER值时提供的Tj值不同。有效抖动值非常准确地预测了低于约10-10时的误码率,这也是其拟合的位置。直接测量方法低估了指定误码率以下的误码率时的总抖动,高估了指定误码率以上的误码率时的总抖动。注意,有效参数低估了高误码率时的抖动。下面图9中的三个曲线显示了从测得的信号(蓝色直线)及两个模型中得到的浴盆曲线:直接Dj方法(红色直线)为Hj(BER),有效抖动方法(绿色直线)为Hje(BER)。

  图10 基于被测TIE直方图推导过程测得的抖动浴盆曲线(蓝色曲线)。红色曲线和绿色曲线分别是基于直接Dj测量和基于有效测量获得的估算浴盆曲线。注意,直接Dj方法低估了低于计算使用的BER时的总抖动。

测量实例

  下面的实例适用于3.125 Gb/s串行数据信号。信号与16英寸FR4背板连接起来,增加了大约60 ps的数据相关抖动。下面图10所示的眼图表明了零交点中增加了抖动。叠加在眼图上的直方图显示了抖动,标记显示了背板导致的近似峰到峰抖动。

  图11显示了这个信号的抖动测量结果。网格下面列出的Rj和Dj数值源自直接测量确定性抖动。周期性抖动DCD和DDj列在Dj参数的右面。DDj参数表明背板增加了60 ps的抖动,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明显的周期性抖动。总确定性抖动是DDj与Pj之和。有效确定性抖动参数没有直接表明信号中的数据相关抖动。有效随机抖动参数也大于Rj值,这是因为有效抖动参数表明了小于等于指定误码率时的抖动。这两套参数的总抖动相同,因为它们都使用公式1计算得出总抖动。

  图11 通过16英寸背板传送的3.125 Gb/s数据信号的眼图。叠加的直方图显示了零交点上的抖动。标记显示了背板增加的近似的数据相关抖动。

  图12 使用直接方法和有效方法测量的3.125 Gb/s数据信号抖动。注意DDj和Dj参数与眼图外测得的值相同,有效Rj和Dj显示在曲线的最右面。

总结

  抖动测量在高速串行数据系统中非常重要,详细分析抖动(包括分离随机抖动成分和确定性抖动成分)对检定系统性能至关重要。由于导致抖动的底层流程非常复杂,因此我们使用简化的模型描述抖动。有两种方式估算这一公式中的参数Rj和Dj。这两种测量方法都非常实用,每种方法都提供了与被测系统有关的单独信息。这两种估算方法对更全面地了解所有误码率的总抖动必不可少。

楼主:
抖动成分及其产生原因分析 Agilent

抖动是数字系统的信号完整性测试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时钟和串行信号的最重要测量参数(注:并行总线的最重要测量参数是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
一般这样定义抖动:“信号的某特定时刻相对于其理想时间位置上的短期偏离为抖动”(参考:Bell Communications Research,Inc(Bellcore),"Synchrous Optical Network(SONET) Transport Systems:Common Generic Criteria, TR-253-CORE",Issue 2, Rev No.1, December 1997".如图1所示。
其中快过10HZ的偏离定义为抖动(Jitter),漫过10Hz的偏离定义为漂移(Wander)。

               图1. 时钟和数据抖动的定义
抖动和相位噪声和频率噪声有什么关系呢?

             图2.抖动和相位噪声和频率噪声的关系
随着信号速率的不断提高和对精度的越来越高要求,需要进行抖动成分的分离以更深入表征抖动特征和查找问题根源。一般按图3进行抖动成分的分离。

             图3.抖动成分分离图
Total Jitter(TJ):总体抖动;
Random Jitter(RJ):随机抖动;
Deterministic Jitter(DJ):确定性抖动;
Data Dependent Jitter(DDJ):数据相关抖动;
Periodic Jitter(PJ):周期性抖动;
Inter-symbol Interference(ISI):码间干扰
Duty Cycle Distortion(DCD):占空比失真;
Sub Rate Jitter(SRJ):子速率抖动。
下面分别讨论每种抖动成分的特征和产生原因。
1、随机抖动RJ
随机抖动是不能预测的定时噪声,因为它没有可以识别的模式。典型的随机噪声实例是在无线电接收机调谐到没有活动的载频时听到的声音。尽管在理论上随机过程具有任意概率分布,但我们假设随机抖动呈现高斯分布,以建立抖动模型。这种假设的原因之一是,在许多电路中,随机噪声的主要来源是热噪声(也称为Johnson 噪声或散粒噪声),而热噪声呈现高斯分布。另一个比较基础的原因是,根据中心极限定理,不管各个噪声源采用什么分布,许多不相关的噪声源的合成效应该接近高斯分布。高斯分布也称为正态分布,但它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对高斯变量,它可以达到的峰值是无穷大。尽管这种随机变量的大多数样本将会聚集在中间值的周围,但在理论上,任何单一的样本,它可以偏离中间值任意大的量。所以,高斯分布都没有峰到峰边界值,从这种分布中的样本数越多,所测得的峰到峰值将越大。所以,我们用stdev或RMS(均方差)值来衡量随机抖动RJ。

2、确定性抖动DJ
确定抖动是可以重复的、可以预测的定时抖动。正因如此,这个抖动的峰到峰值具有上下限,在数量相对较少的观察基础上,通常可以以高置信度观察或预测其边界。DDJ和PJ根据抖动特点和根本成因进一步细分了这类抖动。确定性抖动和随机抖动在统计图上可以用图4形象化表示。

                    图4.RJ和DJ在统计图上的形象化表示
3、周期性抖动PJ和子速率抖动SRJ
以周期方式重复的抖动称为周期性抖动。由于任何周期波形都可以分解成傅立叶顺序的谐波相关的正
弦曲线,这类抖动有时称为正弦曲线抖动。一般来说,周期性抖动与数据流中任何定期重复的码型无
关。周期性抖动一般是由耦合到系统中的外部确定性的噪声源而引起的,如开关电源噪声或强的局部RF载波。时钟恢复PLL不稳定也可能会导致周期性抖动。图5是计算机中常用的SSC(扩频时钟)测试结果,SSC是典型的周期性抖动。子速率抖动SRJ是PJ的不同频率成分,可以帮助判断干扰源的频率。

              图5.SSC(扩频时钟)是典型的周期性抖动PJ
4、数据相关抖动DDJ
与数据流中的位序列相关的任何抖动都称为数据相关抖动DDJ。DDJ通常是由连接器,电缆,PCB传输线,背板等的不足的频响(阻抗不连续和损耗的综合结果)引起的。不足带宽对数据序列强烈地执行低通滤波,由于滤波,波形没到达完全的高状态或低状态,除非有同极性的多个位连续出现(注:轮流的1,0,1,0,1,0 属
于高频,因为每单位区间内,信号都发生电压跳转。连续的1或0,因为信号电压一直维持固定,所以属于低频)。图6显示了这一个波形垂直偏置后与自己相叠加后的波形。可以看到,随着1,0,1,0,1,0,1 序列的下降跳转,比随着1,0,1,0,1,1,1 序列的下降跳转,跨过门限的时间较早。由于这种定时偏移是可以预测的,它与跳转前的特定数据有关,因此它属于DDJ,也称为码间干扰ISI。

               图6.码间干扰ISI的成因图示
5、占空比失真DCD
导致占空比失真DCD抖动的常见原因有两个:
1. 上升沿的转换速率与下降沿的转换速率不同。一般判定门限位于50%幅度点,但波形的上升时间慢,导致上升沿跨过门限的时间比下降沿晚,结果,在眼图上交叉点不是50%的位置,出现占空比失真抖动DCD。
2. 波形的判定门限高于或低于应该值。信号的眼图特征上,交叉点在50%,但是判定门限没有设在50%幅度
点上也出现占空比失真抖动DCD,统计直方图看上去与原因1非常类似。

6、使用浴盆曲线和双狄拉克模型预估总体抖动TJ
高斯概率分布以及其峰到峰值在理论上没有界限,把这两项结合在一起考虑,会导致一个有趣的想法:对
包含某些高斯抖动的任何信号,如果累计样本的时间足够长,眼图应该会完全合上。那么我们测试眼图和抖动测试多长时间、多少样本数比较合适?一般数字通讯的误码率BER要求为1e-12时(这是串行通信链路常用
的误码率容限规范),而示波器要捕获这么多数据需要的时间太长,如何保证短时间捕获却能得出较准确的测量结果?这就要用到浴盆曲线和双狄拉克模型,图7的公式即是双狄拉克模型。

                  图7.双狄拉克模型和公式
使用示波器捕获足够的数据(一般不用太多,比如200K样点),可以容易分离出RJ和DJ,然后通过RJ和DJ卷积的双狄拉克模型,可以推算出误码率和眼张开度的对应曲线,从而可以推算出不同数据量或误码率对应的抖动值,如图8所示。浴盆曲线不是测试误码率的曲线,而是测试总体抖动的方法,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正确理解。

   图8.通过浴盆曲线测试误码率为1e-12要求下的总体抖动TJ

网友:
总结的不错!
  很好!!!
顶!!!!!

楼主:
确定性抖动Dj比随机抖动Rj对标准方差的依赖要小的多。仅照标准方差来看,相同的Dj要比Rj对系统的影响要小的多。

良好的时钟抖动规范针对最坏情况下Dj的峰值提供不同预算。

许多Rj取决于BER,如下表所示,峰峰值抖动要对Rj再加倍。即Tj=Dj+2 x (Ratio of peak deviation to standard deviation) x Rj

Table 1 -Gaussian waveform probabilities

BERRatio of peak deviation to
standard deviation
1x10-43.891
1x10-54.417
1x10-64.892
1x10-75.327
1x10-85.731
1x10-96.109
1x10-106.467
1x10-116.807
1x10-127.131
1x10-137.441
1x10-147.739

译自Howard Johnson 2002.6.27发表在EDN上的文章 http://www.sigcon.com/Pubs/edn/RandomJitter.htm

网友:
哇哇哇   强贴留名!
顶+收藏+关注+评分

网友:
好帖,收藏了!得好好研究研究!

楼主:
Jitter-free clock

对于理想时钟中继器来说,有三个基本期望:0延时,0抖动,0辐射。可是人家说实现其中的2个可以,3个基本上不可能。

我找到了一个所谓零延时的时钟中继器,这个器件采用了PLL技术,具有一个参考时钟和多个缓冲时钟输出。内部的PLL持续监测输入参考时钟和输出的相位关系,然后调整输出的过渡时间准确落在输入过渡顶部的时序窗口——大概小到50ps。这样输入到输出的延时等效于0。配上足够好的电源滤波器,0延时器件可以产生非常低的抖动。

这个器件所没做到的是0辐射。持续的谐波在辐射谱上有一些巨大的尖峰——这些尖峰让EMC工程师夜不成眠。

使用扩频时钟如何?作为频率调制,有意的抖动或频率偏移,可以削弱这些尖峰。扩频使得0辐射成为可能,但带来了额外的抖动。不能用于那些要求稳定,0抖动的频率参考的通信设备,这是扩频时钟的一大缺点。

那么还有途径实现这种理想时钟吗?是的,现行产品中就有一种成熟的技术,广泛应用在PCB上。扰码时钟是在时序固定积分点过渡而在每一个点带有随机高或低过渡的数字信号。可以看成是带有随机数据的穿行数据通信信号。需要从随机数据流中回复时钟的PLL电路跟普通0延时时钟中继器没什么两样。

扰码码像扩频调制那样削弱频谱,但有一点不同:时钟边沿精确固定在一个位置,因此时钟恢复中的抖动是非常低的。

随机序列具有256b长度将时钟频谱分成256个独立的峰,每一个大概担负了1/256的全部时钟能量,可以减少超过20dB的峰值频谱功率。

使用扰码时钟还有一些技巧。首先,要标准化随机时钟使其可预期,这一步简化了PLL恢复电路的设计。其次,对于长度为N的序列,要使用N分频产生一个精确锁定到输入时钟速率的频率参考。一上电,这个参考将从PLL开始。“采集辅助”显著减少了锁定时间。最后,需要一个高过渡速率的序列(简化PLL滤波器电路)和相等的01码(DC均衡和占空比补偿)。

扰码时钟可以显著改善辐射而不增加抖动。

译自 Howard Johnson 1999.8.5发表于END的文章 http://www.sigcon.com/Pubs/edn/jitterfreeclocks.htm

当时,SSC和Scrambling这2种技术并不普及,但Howard同志显然就已经展开了研究。

楼主:
ISI 测量和分析 LeCroy

一,关于ISI的文章典籍有哪些?

关于ISI,有两本比较有名的SI著作中有提到。在Intel的三位工程师合著的《高速数字系统设计——互连理论和设计实践手册》(p65-p66)中,对ISI的解释是:“当信号沿传输线传播时,总存在反射、串扰、或其它噪声源引起的噪声。这些噪声会影响发送到传输线上的信号,降低时序容限和信号完整性容限。这种现象称为ISI”。 在另外一个著名美籍华人SI专家李鹏(Mike Peng Li)的著作《高速系统设计——抖动、噪声和信号完整性》(p6-p7)中,有下面的描述,“在有损媒质中,(较高频率的)比特流可能会造成跳变时序和信号幅度偏离理想值。……由于容性效应,每次电平跳变都要有一定的电荷充放电时间。如果前次跳变的电平在达到预定电平之前,紧接着发生又一次跳变,那么当前比特就可能产生时间和电平量级的偏差,这种效应会级联累积” ,于是产生了ISI。  可能是由于翻译的原因,上段文字令人难以透彻理解ISI。我运用强大的google,但未能google出能帮助我写完此文的参考文献。 本文将从力科示波器测量的眼图特点来帮您识别什么是ISI,并介绍力科示波器分析ISI的一个重要工具ISI Plot及其对调试的实际帮助。

二、力科示波器“眼”中的ISI

简单地说,ISI(intersymbol interference,码间干扰)是一种信号的失真,一种码型对相临的码型产生干扰。ISI是固有抖动(Dj)的主要来源。我们可以通过眼图的特点来判断是否有ISI存在。在力科示波器“眼”中,ISI表现为两种典型特征,分别如图一、二所示。不完美的“眼图”总是能说明点问题的,特别是这种不完美的“眼图”表现出这么强烈的规律时!  图一上图表示没有ISI时测量出的3.125Gbps信号的眼图,下图表示有ISI测量出的3.125Gbps的眼图,ISI带来的数据相关性抖动DDj(Dj的一部分)如红色区间所示。图二的上升沿产生了负向的凹脉冲,下降沿产生了正向的凸脉冲。

图一  上图表示没有ISI的3.125Gbps信号眼图,下面表示有ISI的眼图测量

图二 阻抗不匹配带来的ISI问题

三、基于力科串行数据分析仪的ISI Plot功能

力科的串行数据分析SDA系列有一种独特的ISI Plot功能,可以将数据流中的相同次序的比特位组合起来进行平均从而消除掉噪声的影响,如图三所示。

图三 ISI  Plot

ISI  Plot是力科的一种专利方法,该方法利用历史上捕获到的波形的很多比特位来确定对某一给定的比特位的跳变沿的影响。用户可以选择屏幕上的比特位个数(3-10个)来测量。捕获的波形按选择的比特位个数来分段处理。譬如选择4个比特位,那么4 UI长度的数据段就会被扫描,总共有2的4次方16种组合的码型被定位和平均。譬如下面的数据流中共出现18次0010被平均,9次1101被平均,3次0001被平均。平均处理的过程中随机抖动,噪声和周期性抖动被去掉了。这些波形段叠加显示,最终2的4次方个平均后的波形都显示在ISI Plot上。 如图四所示。图五以3 UI长度图示了ISI Plot的实现原理。

图四  4 UI的ISI Plot

图五 3 UI的ISI Plot

四、引起ISI的原因及ISI Plot对分析ISI问题的帮助

1,预加重过大
    预加重过大会产生ISI。图六分别表示在10%、20%、33%三种预加种时的眼图测量结
果。在33%预加重时的ISI明显增大。

图六 不同预加重时的眼图

2,数据码型的特点和传输通道对串行数据不同频率的码型频率响应
  数据码型中包括有连续跳变沿(如101010……)的码型包括的频率成分是有些码型(如11001100……)的频率的两倍,更是另外一类码型(如111000111000……)的频率的三倍。 PCB传输介质的低通特性会过滤掉高频成分,其结果是会使高频码型幅值衰减,相位偏移。

3,数据比特位出现的次序
数据比特位出现的次序影响到数据跳变沿的时序。如下所示的串行数据流包含有码型00010 和11110,其中1->0 的跳变导致的过零点时刻不一样,于是带来了ISI问题,如图七所示,利用ISI Plot可以定位出这种时序上的差别。

图七  不同的比特位次序产生的ISI

4,阻抗不匹配
    阻抗不匹配会导致容性传输线产生反射。含有高频能量的上升沿被反射,该反射会“拉低”电平。反之亦然。这通常意味着部分传输线有附加的电容或较低的阻抗。这种阻抗不匹配带来的ISI问题可以用ISI Plot的方法来定位,也可以用眼图模板失败定位功能来验证。阻抗不匹配带来的跌落出现在距离跳变沿的固定距离。 图八用ISI Plot揭示出的码型相关性是传统的眼图方法不能实现的。所有的上升沿都造成了负向的凹脉冲并且所有的下降沿造成了正向的凸脉冲,这意味着部分传输线有附加的电容,或较低的阻抗。

图八  ISI Plot揭示了码型相关性
利用眼图的模板失败跟踪功能也能从另外的角度分析这种阻抗不匹配问题。可以逐个观察每个被侵犯的模板码型查看边沿和跌落之间的关联性。如图九所示,还通过测量沿与脉冲之间的时间间隔可以估算出不匹配点的大致距离。

图九 模板失败跟踪功能可用来查看反射

五、如何降低ISI的影响
《高速数字系统设计——互连理论和设计实践手册》一书中,提出了下面的一些降低ISI的经验方法,现摘录如下:
1.通过消除阻抗不连续,并使走线分支长度和较大的寄生效应(源自封装、插槽、或连接器)最小化,使得总线上的反射降为最小。
2.使互连通路尽可能短。
3.避免耦合紧密的弯曲走线。
4.合理选择线长,使得总线上传输信号时的同时,不会发生信号完整性问题(即振铃、信号突起、信号过冲等)。
5.使串扰影响最小化。

楼主:
不平衡双绞线会造成抖动!
Ron Olisar, 首席技术专家

摘要:本应用笔记介绍了一种新的测试方法,用来预测不平衡(不对称)双绞线在串行电缆上造成的抖动。文中阐述了对于作为质量评估的线对内偏差的一些误解和线对内偏差与抖动之间关系的错误理解。本文澄清了一个关键问题,即:电缆不平衡造成的差模电压与共模电压之间的相互转换,不同模式的电压具有不同的传输速率和损耗特性。本文介绍了一种廉价电缆传输数据时,不同模式电压的转换,合格/失效的判断准则与数据抖动有关。

类似文章还发表在Maxim工程期刊,第64期(PDF,2.5MB)。

概述1Gbps以上的串行数字视频信号传输(如DVI™、HDMI™和DisplayPort™视频接口标准要求)大大提高了对连接PC和HDTV显示器电缆的性能要求。所以,传统的模拟音频/视频电缆供应商现在也必须与电信串行数字差分电缆制造商一样,了解关于2.5Gbps InfiniBand™和PCI Express®、3.125Gbps CX4以及4.25Gbps Fibre Channel的知识。

本文着重介绍由于视频信号的差模和共模分量的变换所引起的数据抖动现象。本文还揭示了线对间信号偏移的神秘面纱,并建议通过测试电缆来预测抖动。本文证明实际应用中并不一定要求使用昂贵的具有良好性能的差分电缆,只需实现良好的平衡性即可。

DVI/HDMI系统在0.25Gbps至3.40Gbps范围内所要求的常见数字视频传输差分电缆为100Ω屏蔽双绞线(STP),也可以使用100Ω的同轴电缆(twinax),这也是数据通信中比较常见的电缆。

保持平衡DVI、HDMI和DisplayPort系统都包括四对差分互连线路,以便进行数字视频传输。如能满足两个前提,则利用廉价的接收器件即可恢复信号:1) 差分通路保持传输信号为差分模式,仅引入极少甚至根本不引入共模信号;2) 差分通路保持平衡,这意味着两根线对信号须保持对称。

电缆将信号能量保持在差分模式时,在整个频谱范围内会产生可预测的相位延迟及趋肤效应损耗。这两种效应很容易补偿。否则,信号将无法由常规的接收器恢复。当然,差分耦合电缆(STP或twinax)上差模与共模之间的转换会造成较大误差,无法预测相位延迟和信号损耗。

不一致造成的。例如,假设一对同轴电缆的长度不同(图1)。输入为差模信号,不存在共模电压。而输出信号将出现对应于传输延迟的线对偏差,除线对偏差外,还会产生共模能量,造成差模能量降低。

图1. 简单线对偏移将部分差模信号转换为共模(CM)能量

本例采用的激励为正弦波,而非数字归零(NRZ)波形。图1所示同轴电缆的偏移延迟在整个频率范围内为常数。然而,STP或twinax电缆内数字NRZ波形的每个正弦(傅里叶)分量都会产生不同的偏移。

关于线对内偏差的误解差模和共模之间的能量转换是一种常见的测量考虑因素,电缆制造商经常把线对内延迟偏差作为电缆质量保证(QA)的测试项目。然而,传统的测量线对内偏差的方法可能会得出一个错误结论,认为抖动是不可预测的。

误解1:线对内传输偏移相对于频率为固定值。这种说法对于非差分耦合线对是正确的,例如同轴电缆,但是对于差分耦合电缆并非如此,例如STP和twinax。图2给出了28AWG twinax双绞线电缆的测试结果。线对内偏移实际上在不同频率下会发生极性变化。

图2. 28AWG twinax电缆线对内偏移与频率的对应关系

误解2:线对内传输斜移与电缆长度成正比。这种说法在频率非常低时(波长相对于电缆长度而言)是正确的,但是对于差分耦合电缆(例如STP和twinax),在高频时并非如此。图2所示为不同长度28AWG twinax电缆线对内的传输偏移情况。注意,在在300MHz和1500MHz之间,10英尺长度时线对内偏移最严重。

误解3:线对内传输偏移可以通过阶跃激励测试进行预测。这种测试方法向电缆的一端注入一个差分或单端电压阶跃信号,然后在电缆的另一端测量(+)和(-)信号沿之间的时间差(偏移)。不幸的是,电缆本身会对这些输出沿进行低通滤波,这种影响对于长电缆是动态变化的。该方法可检验低频线对偏移,但是关于对串行数字视频影响最大的高频线对偏移,却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由此说明,对于STP和twinax电缆,线对内偏移是频率的函数。图3所示为DVI系统利用50m 22AWG STP电缆传输信号的测量结果。注意,对于WUXGA显示所要求的1.64Gbps视频码率,阶跃激励法预测线对内偏移为300ps,大约为半个周期(0.5UI)。因此对于DVI/HEMI标准来说,该电缆的线对内偏移指标是不合格的。然而,接收器的均衡眼图看起来却很好,这是因为该电缆内的高频线对内偏移非常低,使其在1.65Gbps下具有卓越的性能。阶跃激励法仅仅能够检查低频线对内偏移。所以,千万不要把这种电缆给扔掉!

图3. 阶跃激励法不能预测串行数据抖动

差分耦合线对如图4所示,耦合电缆(STP、UTP、twinax)的差分特征阻抗包括线对中(+)和(-)线(Z1)以及每根线和地(Z2、Z3)之间的耦合。差分线对中的任何不平衡(其中Z2 ≠ Z3),例如长度不对称或绞合及电介质环境的不对称,都会引起差模-共模之间的转换,其影响是可预测的,例如线对内传输偏移。

图4. 非耦合(同轴)和耦合(twinax、STP) 100Ω差分线对

耦合电缆中的另一种复杂情况是,差模和共模信号的传输速度不同,在长电缆内可产生几个ns的差异。当差模能量转换成共模能量,或相反时,所产生的相位是随机的。这种影响是造成差模抖动的原因之一。当信号在两种模式之间随意转换时,将无法预测电缆频率和相位响应。

由于趋肤效应,差模和共模信号还具有不同的损耗率(单位为dB/m)。这种效应并非全是坏事,因为可充分利用其优势:若电缆的共模损耗明显高于其差模损耗,其线对内传输偏移将较小。若电缆在输出端没有共模能量,则根本就不存在线对内传输偏移。一个极端的例子是,CAT5 UTP电缆内的高频共模能量将作为EMI耗散(因为它没有屏蔽层),仅剩下差模能量。所以,不存在线对内传输偏移。

预测差模-共模转换抖动简单的双向转换(差模至共模以及相反)模型很能说明问题,虽然这明显是一个连续过程的集中近似。模式转换是渐进的,并且可能是局部或多步进行的,这取决于相对于波长的电缆长度(图5)。

图5. 电缆长度范围内的模式转换

注意,共模信号本身并不会造成差模信号的定时抖动,而是其模式转换在差模信号中引入了不一致的信号,从而破坏了信号的完整性。所以,通过测量共模能量(给一个差分激励),可获得模式转换的证据,从中即可评估差模抖动。

通过测量电缆质量即可预测其传输数字视频信号的质量。例如,它应能预测数据中的过零抖动,这是由于在接收器内趋肤效应和介电损耗理想平衡之后的电缆不平衡造成的残余抖动。采用阶跃激励法测量线对内传输偏移不适合用于预测抖动。

因此,我们建议通过测量差模-共模转换作为预测电缆不平衡造成的数据抖动特性的更好方法。理想情况下,在电缆输出端仅存在差模能量,而没有共模能量。如果出现了共模能量,则说明电缆存在某种不平衡,已经将部分差模能量转换为了共模能量。

作为一种探索性的论据,我们可在电缆输入端采用一种具有正弦差模源的简单模型。
  • 假设电缆中的部分正弦波能量从差模转换为了共模,并且对称地,相同部分的能量被转换为差模。采用S参数命名转换,两个转换系数分别为SCD21和SDC21 (注意输出端编号在前):
    • SCD21为端口1至端口2的差模-共模转换
    • SDC21为端口1至端口2的共模-差模转换
    • 在实际电缆中,SCD21 (幅值) = SDC21 (幅值)很接近
    • SDD21为端口1至端口2的差模传输
  • 假设造成全部转换(从差模至共模以及相反)的能量具有任意相位。这是差模和共模信号的传输速度不同造成的,这在STP和twinax电缆中很常见。并且假设电缆长度足以使延迟差大约正弦波周期。

图6. 过零定时抖动TJ(pk)是由于SCD21和SDC21引起的,所有部波形均为差分信号(未显示单端信号)。

由于本身通过SCD21和SDC21返回的原因,差分正弦分量的过零点会产生平移TJ(pk) (图6)。注意,返回的差模分量在差分输出信号中的过零点具有最大幅值,它引起了最严重的偏移。产生TJ(pk)抖动所必需的返回幅值A(dB)相对于总差模输出电平(SDD21)为:

A(dB) = [SCD21(dB) - SDD21(dB)] + [SDC21(dB) - SDD21(dB)] = 20 × LOG{sin[2π × TJ(pk) × 频率]}式1

由于在实际电缆中存在SCD21 (幅值) = SDC21 (幅值)的非常近似,所以利用电缆输出端的共模和差模电平之差即可衡量由于不平衡造成影响小于TJ(pk-to-pk)抖动的电缆质量。

SCD21(dB) - SDD21(dB) = A(dB)/2 < 10 × LOG{sin[π × TJ(pk-to-pk) × 频率]}式2

式中由于不平衡造成的抖动为:
TJ(pk-to-pk) = 2 × TJ(pk)

图7所示为电缆的共模和差模响应,图8中绘制了其差异,为共模相对于差模输出的曲线。图8还包括0.1UI和0.2UI的测试图(在差模过零TJ[pk]时为常量),其中UI是给定数据速率下的码周期的单位间隔。例如,1.65Gbps (WUXGA)下的0.1UI抖动曲线呈现最大过零误差为常数60psP-P。

清晰图片
(PDF,314kB)
图7. 60m电缆的频响,显示了共模输出(SCD21)和差模输出(SDD21)。数据是在MAX3815 TMDS数字视频均衡器上获得的。

图8. (SCD21–SDD21)曲线,绘制了合格/不合格的模板。

测试模板与简化如果图8中的电缆测量值(SCD21 - SDD21)在任何点达到了0.1UI,则说明电缆不平衡产生了潜在的0.1UIP-P抖动。也就是说,如果数据信号序列中的频谱分量正好与电缆测量值达到0.1UIP-P测试图时的频率相一致,该频谱分量的过零误差(相移范围)则为0.1UIP-P (60psP-P)。

DVI和HDMI TMDS&reg;信号是非扰码的,所以其频谱的谐波分量根据数据内容而变化。因此,假设其整个频谱在时间上“遍历”,并且主要分量介于大约(数据率)/20和(数据率) × 0.8之间是合理的(注意,NRZ数据信号的sinc&sup2;幂函数在频率 = 数据码率时将为零)。

图9所示为根据式2简化的合格/不合格测试图。在0.05至0.25倍最大码率下,0.1UIP-P测试图为-11dB,在0.8倍最大码率时平坦上升至-6dB。该测试图与电缆的规定工作码率(本例中为1.65Gbps)成简单比例关系。

图9. 简化测试模板,建议采用0.1UIP-P合格/不合格检测标准。

简化测试图还考虑了基波小于0.25倍最大码率时的总谐波因素。图10所示为以下的公式曲线(仅基波),以及低频时的2分量和3分量抖动抑制的偏移。

图10. 简化测试模板,仅绘制了基波和多谐波情况下的曲线。

基波低于0.25倍最大码率的NRZ数据模型包含有助于抑制经过模式转换的单分量不确定返回的谐波。由于均衡器和接收器电路的频响通常在0.75倍最大码率以上滚降(也就是基波为0.25倍最大码率时的3次谐波),所以高于0.25倍最大码率的基波可能不包含起作用的谐波。

大量经过测试的电缆在单一的最差频率下呈现出最大抖动。结合信号不断变化的谐波分量,这种效应支持了关于模板的单一最差频率的假设。

采用0.1UIP-P合格/不合格测试标准,或更严格的标准DVI/HDMI TMDS电缆互连允许大约为0.2UIP-P总叠加抖动,它是TMDS Tx测试图和Rx测试图之差。0.2UIP-P正好满足这一标准,不允许信道中再有其它抖动因素。

因此,图10所示的0.1UIP-P合格/不合格测试模板是所推荐的基本标准,为信号中其它抖动因素预留了空间,例如连接器,以及来自于均衡和切换的残余抖动。为了获得更好的电缆性能,可采用更加严格的标准。例如,您可采用0.05UIP-P合格/不合格测试模板。

测量差模与共模之间的转换相对于差模通过响应(SDD21),我们建议直接测量差模-共模转换(SCD21),这也是最有价值、最灵活以及最经济的测试方法。目标是:
  • 获得具有均衡抖动性能的NRZ信号的可预测性结果
  • 经济的测试方法—应不需要昂贵的示波器或网络分析仪
  • 简单的合格/不合格测试图。
将一个4端口S参数网络分析仪配置为一台2端口差分分析仪(图11),可直接测量SDD21和SCD21,但其价格($50k至$100k)并不满足以上的第2条目标。作为一种替代方案,您可采用低成本的测试配置(图12)准确测量SDD21和SCD21,该配置包括1台正弦信号发生器、2个平衡-不平衡变压器(balun)和2个功率计(或一个双路输入功率计)。这些设备都早已是成熟产品,所以您可充分利用二手设备市场,将费用保持在$10k以下。

图11. 将一台4端口S参数网络分析仪配置成一台2端口分析仪

图12. 该测试配置采用低成本信号发生器、耦合器和功率计

该测试配置中的关键部分是M/A-COM (Tyco Electronics&reg;,泰科电子公司的一个子公司)的H9-SMA型耦合器,频谱范围为2MHz至2GHz。第1个耦合器从单端正弦信号发生器产生差模源信号,第2个耦合器从测量中分离出差模(SDD21)和共模(SCD21)信号。

采用高质量的SMA电缆,以及在标注的地方采用匹配长度的线对。可从泰克(Tektronix&reg;)和安捷伦(Agilent™)购买SMA-DVI/HDMI测试电路板。测试关心的频率范围内的(SCD21[dB] - SDD21[dB]),并相对于合格/不合格测试图绘制其曲线。

结论如果电缆仅仅存在很小抖动,或者不存在抖动或差模-共模转换,可以采用廉价器件从长电缆中恢复数字视频数据。这些电缆在其频谱范围内具有可预测的相位延迟和损耗,很容易补偿。如果电缆存在严重的差模-共模转换,以上方法则不适用。

线对内传输偏移被误认为是一种衡量DVI、HDMI和DisplayPort数字视频的STP和Twinax电缆传输质量的常用参数。利用传统的阶跃激励法测量线对内偏移作为衡量串行数字视频电缆传输质量的标准也是一种误导。所以,一种最直接、灵活和经济的测试方法是:直接测量关键参数,即测量由于电缆不平衡造成的差模与共模之间的转换。

附录Ⅰ:实际电缆的测试结论
清晰图片
(PDF, 298kB)

清晰图片
(PDF, 297kB)

清晰图片
(PDF, 313kB)

附录Ⅱ:长电缆中的高频损耗趋肤效应和介电损耗是造成电缆高频损耗的主要原因。幸运的是,可利用商用DVI/HDMI均衡器IC (例如MAX3815)对这些损耗进行补偿,以延长电缆范围。

趋肤效应损耗(单位为dB)与电缆长度及频率的平方根成正比;介电损耗(单位为dB)与电缆长度及频率成正比。趋肤效应损耗主要来自于中、低频,介电损耗主要来自于高频。

由于ISI (码间干扰),这些损耗会引入抖动。若未经补偿,半码率下的6dB至8dB损耗会增大抖动、降低幅值,使示波器测量的眼图闭合。通过补偿损耗,利用低成本均衡方案即可消除与ISI相关的抖动,恢复信号幅值。

附录Ⅲ:M/A-COM H9-SMA混合连接耦合器频率范围:2MHz至2000MHz
阻抗:50Ω
传输损耗:3.4dB至4.8dB (参考下图)
模式隔离:30dB (最小,参考下图)

Application 1:Single-ended-to-differential converter
Port A:Single-ended stimulus input
Port B:Connect 50Ω termination
Port C:Differential (+) output
Port D:Differential (-) output

Application 2:Mode splitter (separate differential and common modes)
Port C:Differential (+) input
Port D:Differential (-) input
Port A:Differential level output (single ended)
Port B:Common-mode level output (single ended)

下图所示为应用2,端口A和B的输出为端口C和D输入的响应。上部的曲线(端口A)是端口C和D的差模激励,下部的曲线(端口B)是端口C和D的共模激励。

作者在此向Chad Nelson表示感谢,感谢他协助测试设备的配置,并测量了确认性能结果的测量数据。

楼主:
高速背板设计对ISI的考虑

高速背板设计者面临信号衰减、符号间干扰(ISI)及串扰等几项主要挑战。具有创新信号调整技术的芯片产品(如高速背板接口解决方案)可有效解决这些系统级难题,使系统厂商能为其客户提供高性能及可升级的系统,并减少开发时间及成本。

 路由器、以太网交换机及存储子系统等基于模块化机箱的系统中,高速背板要求有高等级的信号完整性及更高的系统吞吐量。面向这些应用的系统供应商为了用一种经济且及时的方式来设计这些高速背板,正面临众多挑战。他们还必须保护其客户在原有线卡、机箱及电源上的投资,同时还必须支持更高的性能及提供更新的服务。

今天,一些系统中的背板正采用5Gbps或更高速的串行链路技术运行。为设计能以这种速率工作的高可靠系统,要求芯片厂商提供确保在背板中进行无错误传输的解决方案。本文将阐述基于模块化机箱系统中的高速背板及其设计挑战,同时将讨论能解决这些挑战的芯片解决方案。

基于模块化机箱的系统实例

像核心路由器、企业级交换机及存储子系统等模块化机箱系统,全都拥有高速背板及多个线卡。通过增加更多的线卡以及提高线卡端口密度,可提高系统性能及容量。这些系统均为模块化,可独立进行扩展。它们还被设计成具有高可用性以确保连续运行。

这些系统由含有冗余开关卡、线卡及电源模块的插槽组成。它们可配备冗余组件来增加安装的可靠性及可用性。图1为一种典型的基于模块化机箱的系统配置。背板接口解决方案(亦称为高速串行连接)提供高速背板间的全双工通信。串行连接器件的速度取决于系统吞吐量要求。串行连接通过高速差分信号来传输数据。然后此差分信号又通过线卡及连接器路由,穿过背板并经过另一组高密度连接器。其信道特征取决于背板材料、连接器密度、走线宽度/耦合等。在典型的路由器中,根据线卡插入这些走线中的位置,走线长度可在1英寸至48英寸范围内。

这些模块化机箱系统中的背板接口器件具有以下一些关键要求:
1.提高速度:接口器件应能满足系统设计者不断提高的带宽要求。芯片厂商目前正出售3.125-5Gbps速率并在提供 6.25Gbps解决方案的样品,以实现对现有背板中的解决方案进行升级。通过简单的开关卡升级,系统厂商可再利用现有机箱及线卡,同时提供一种向更高带宽线卡的升级途径,以低成本来为客户提供更多的服务;
2.后向兼容性:背板接口器件要求能以原有线卡速度工作,以便与原有线卡兼容;
3. 高密度及低功耗:为应付日益增加的网络流量,这些系统需要更小的占位面积及更高的性能和密度,且不会额外增加的功耗。因此对功耗更低、速度更快的背板器件的需求始终存在。
4. 可制造性及可测试性:背板接口器件需要整合JTAG及BIST等功能,来实现原型创建及制造期间的芯片级和系统级测试。

高速背板设计考虑

随着数据速率超出1Gbps水平,设计人员必须解决其背板系统设计中的新问题。这些背板的信号完整性受趋肤效应介电损耗、串扰引起的更大噪声以及符号间干扰(ISI)等因素的影响。

趋肤效应是这样一种现象,即随着频率的增加,大部分电流将集中于外部导体上。由趋肤效应所引起的损耗与频率的平方根、走线的宽度和高度成正比。

介电损耗是由板电介质热损耗所引起,且随频率线性增加。在较高频率上,介电损耗便成为一个较严重的问题。这些损耗不仅降低信号的幅度而且还减慢信号的边缘速度,进而造成信号发散及抖动容限较差。

因为衰减较少的低频分量与衰减较多的高频分量在接收器上相加,信号发散将导致符号间干扰。结果,其眼图开口变小,因此更难在接收端上恢复,从而导致无法接受的误码率。这限制了最大位速率。另一种解释此现象的方式是,信号“变脏”或发散,致使能量逐位下降,进而产生误码。在较低速率上,可对ISI进行校正,因为有足够的时序余量。但在较高速率上,ISI不再只限于信号边界,而是能影响整个位宽度。

噪声的主要来源是由高密度的连接器及背板走线引起的串扰。串扰是高密度连接器与背板布局布线导致的一种主要噪声源。有两种类型的串扰:近端串扰(NEXT)与远端串扰(FEXT)。靠近受害接收器的发射器发出的信号干扰接收的信号时将引起NEXT。而当接收信号受到与受害接收器相连的“远端发射器”干扰时则会引起FEXT。所有这些信道损害均可在背板互连器件中用特殊的信号调整(例如预加重及均衡等)电路来予以补偿或消除。这些电路通过衰减低频分量及放大高频分量来补偿信号损耗。

创新信号调整技术

背板接口器件的关键作用是解决损耗及串扰等信道损害问题,并由此而延长背板的使用寿命。接口发射器拥有幅度控制及预加重等信号调整电路。 同样,背板接口接收器采用均衡技术来控制损耗。另外,这些器件还要求具有JTAG及BIST等可测试特性,以在制造时能进行系统级测试。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的四路5Gbps SerDes可满足所有这些要求的。以下对四路5Gbps背板收发器SCAN50C400对及其它高速背板接口器件所采用的信号完整性技术进行详细介绍。

预加重与去加重:此项技术在信号发送前对其进行预扭曲,以使接收器上的信号质量如同原始发送的质量。当信号在直流电平上保持超过一个比特的时间时,预加重就会抬高高频分量而降低低频分量。在设计这些方法的过程中,系统设计人员必须仔细控制输出幅度以限制输出功率。

接收均衡:接收均衡通过对输入数据运用相对频率特征来补偿信道的损耗特征。有两种均衡电路:固定式与自适应式。固定式均衡器对补偿特征进行手工设置,而自适应式均衡器则采用自适应算法来设置最佳补偿特征,这使用户能将一种器件应用于各种不同的信道。它还能对制造偏差及环境变化给信道特征带来的变化进行自动补偿。 接收均衡功能既可集成到背板接口器件中,也可在独立器件中执行。在独立器件中执行接收均衡的优势是可提供最佳的布线优势及设计灵活性。

串扰噪声消除:除预加重及接收均衡技术外,在某些系统中也采用串扰消除技术。这些芯片采用这样一种噪声消除机制,即对邻近信道上的噪声进行采样,然后再将其从信号中减掉。

作者:Vasanta Madduri
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 企业网络产品市场经理

楼主:
每个串行器/解串器(SerDes)都存在与频率相关的抖动特性。被抖动调制过的激励信号可以帮助设计师特征化SerDes的抖动行为,并避免由于选择了性能不兼容的器件而发生的设计问题。本文将讨论作为当今串行通信设备核心的串行/解串器在抖动测试方面存在的一些挑战和解决方案。

图1:典型的抖动测试配置中所连接的信号源。

        信号抖动是串行器件设计师在兼容性问题方面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由于现代串行器件的数据速率高,采用的又是嵌入式时钟,因此很容易受抖动的影响而降低比特误码率。被业界广泛接受的抖动容限定义已无法查明特定类型的故障,特别是与频率相关的抖动。
        严格的测试对全面理解器件的抖动行为是非常必要的。通过测试和特征化一系列的抖动响应曲线就能预期抖动频率的敏感性。本文将讨论作为当今串行通信设备核心的串行/解串器在抖动测试方面存在的一些挑战和解决方案。
目标器件:串行-解串器(SerDes)
        串行器-解串器是一个整体器件,它的名称通常被缩写为SerDes。串行器部分接收并行数据并将它转换成串行比特流。输入信号一般是8位并行数据,通常在上串行输出链路传输时还会利用某种编码方案将8位数据转换成10位数据。
        解串器则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它接收串行数据,必要时进行解码,再转换为并行格式的数据。解串器还要恢复数据时钟,并把时钟和数据一起转发给后续的元件。SerDes中这2个互补的元件提供了一种将原始并行数据转换成串行数据从而进行高效传输的有效方式。
        在SerDes中还有一个锁相环(PLL)模块,它接收系统参考时钟,并将它倍频到相应的数据速率。独立的取样器模块将使用这个倍频过的时钟锁定输入的串行数据。
SerDes抖动规范不全面
        大多数SerDes器件规范都定义了确定和随机抖动容限。确定抖动与环境中发生的重复性事件有关,比如开关型电源供给晶体振荡器的工作。随机抖动则来自于系统内外非相关的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规范省略了所有与频率相关的抖动行为方面的参考内容。随着抖动频率的提高,大多数SerDes器件更倾向于发生确定性抖动。另外,这些规范还忽略了时钟抖动效应,事实上时钟抖动的幅度和频率对抖动容限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大多数情况下,在工作范围内正常工作的SerDes可能对系统设计中使用的频率具有抖动敏感性,很明显这将导致可靠性问题。
        在有问题的频率点附近工作的可能性非常大,因此需要避免像开关型供电电源这样的设备工作于这些速率,但这样做意味着要降低其它重要的系统设计指标。最好的方法是预先刻划对频率敏感的行为特征,并选择抖动性能符合较大设计目标的SerDes元件。
抖动覆盖整个频谱         时钟抖动和数据抖动都会影响SerDes的比特误码率。PLL如何处理系统时钟中的抖动是问题的关键。PLL会将输入抖动传送到输出,输入输出之间的变化则取决于抖动频率。

图2:抖动容限测量过程。

        对目前典型的商用SerDes器件的响应作一总结可以更好地阐述上述问题。时钟抖动频率在直流到100kHz之间时, SerDes的响应是“平直的”,非常正常,输入时钟抖动线性地从输入传到输出。但在100kHz到1.9MHz时,PLL实际上会放大参考时钟的抖动 值。在大约1.9MHz时,抖动达到峰值,与线性区域相比大约高出33%,然后再急剧下降。时钟抖动效应实质上跨越了三个频段:低频、中频和高频。
1. 低频行为
        抖动会引起个别取样数据偏离理想的取样时间位置。在示波器眼图中反应为眼睛的“关闭”;也就是说,眼图中应该张开的区域被那 些错误比特污染了。然而,在低频情况下许多SerDes器件可以调整取样点以确保良好的数据捕获。在某些情况下这样做可以帮助它们跟踪等效于许多比特时间 的抖动幅度。
        现有的公式可以计算眼睛移动(关闭)的速率,抖动的频率和幅度是公式中的两个参数。但特定SerDes器件的实际值必须通过实验才能得到。
2. 中频行为
        中频范围内的行为比较复杂。在该范围内时钟抖动和数据抖动都会起作用。PLL会把一些时钟抖动传递给取样器,而抖动的数据也会进入取样器。
        时钟抖动和数据抖动将产生结构性或破坏性的干扰,取决于当时的具体频率值。如果时钟和数据分量同相,SerDes就能容忍较 大的抖动,如果时钟和数据分量不同相,那么SerDes能够容忍的抖动值就比较小。优秀的设计师会考虑最坏的组合情况,并在数据抖动上增加调整过的参考时 钟抖动。
3. 高频行为
        由于时钟抖动在高频时影响很小,当时钟上的抖动频率一旦超过PLL抖动响应曲线下降部分时,就应该注重对数据抖动内容的分析。在这个抖动频率范围内取样器不再跟踪眼图的移动。
        另外,眼图的整体完整性是决定性因素,只要眼睛睁得足够大,取样器就能正确捕捉到数据。

抖动测试
        抖动测试取决于输入被测SerDes器件的数据和时钟信号的调制方式。抖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包络”。这也是调制波形的 包络,在抖动测试时它会影响结果柱状图的形状。包络有高斯、正弦、方形、三角形、随机等许多类型。在眼睛开度一定时,抖动包络对比特误码率(BER)有较 大的影响。
        正弦和三角形是抖动容限测试时使用的主要形状。与其它包络有更多尖峰不同,这两种柱状图在曲线下面都有一个相对矩形的区域。SerDes取样器寻找矩形区域的中间部分,并试图将锁存取样窗口放置在离中间0.5UI的位置。

正弦型抖动测试
        业界广泛使用的正弦包络是一个很好的讨论例子。抖动测试过程是,先将各个正弦调制过的抖动源连接到SerDes的参考时钟和串行数据输入端,并针对抖动幅度和频率对两个源进行独立调整,同时监视输出的比特误码率。图1显示了典型的抖动测试配置中所连接的信号源。

抖动测试工具套件
        抖动的发生需要使用良好集成的兼容性工具。信号的要求比较严格,数据/时序源的带宽和精度必须与目前的串行器件中使用的吉比特数据速率相兼容。时钟和数据信号上的抖动源应该独立于产生实际时钟和数据信号的振荡器。
另外,时钟和数据上的抖动应该相互独立(不锁相),同时两个信号应该独立进行控制。抖动的幅度和频率变化范围应比较大。

正弦波发生器(调制源)

正弦波发生器提供两个独立的输出,或者也可以使用两个发生器。正弦波的频率将决定被调信号上的抖动频率,它的幅度将决定信号上的抖动幅度。

图3:抖动容限测绘样例。红线表示时钟
抖动保持在幅度为200ps p-p、频率为200KHz时
的数据抖动,蓝线表示时钟抖动保持在幅度为200ps
p-p、频率为150KHz时的数据抖动。

数据时序发生器(时钟和数据源)
        与正弦波发生器协同工作的是数字信号源,比如泰克DTG5000系列数据时序发生器系统。安装了DTGM31抖动发生器模块后,该系统就能接受两个调制输入信号,并对串行模式数据施加影响。模块的两个独立输出以与输入正弦波成比例地幅度提供抖动调制过的信号。

比特误码检测
        在捕获侧,SerDes的比特误码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或比特误码率测试仪(BERT)进行检测。逻辑分析仪在误码时触发并捕获来自SerDes的并行数据,而BERT则捕获来自SerDes的串行数据。BERT再将捕获到的数据与来自数据发生器的参考模式数据进行比较。

数字存储示波器(DSO)
        一旦确定比特误码发生后,示波器就开始测试实际的抖动幅度峰峰值,还能显示非常重要的眼图。一些示波器还有选装集成的抖动分析软件工具,从而极大地简化这些任务。

反复测试过程
        图2给出了简化的测量和归档SerDes中抖动行为的过程示意图。图中给出了“典型”值,但个别用户可以根据被测器件特征选择不同的参数。虽然该图只提供了测试的数据抖动部分,但数据抖动值保持不变情况下的时钟抖动过程将遵循相同的步骤。
        执行这一过程时需要考虑几个问题。首先,测试需要在无任何误码的条件下运行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最好足够长以致于能得到一个有实际意义的BER值。但通常长期误码是靠外推法推断出来的。
        另外,测试模式数据必须要充分发挥SerDes的性能。工业标准样本是PCI Express 1.0a规范中定义的PCI Express兼容模式。

测试结果
        最好的结果描述是一系列的曲线,每条曲线代表某个时钟抖动值下SerDes能够容忍的数据抖动值,每条曲线的时钟抖动(幅度和频率)保持在一个固定值。x轴代表时钟抖动频率,y轴代表抖动幅度。
        曲线的产生过程是这样的:逐步增加数据抖动幅度并确定器件能够通过的最大值,通过的条件是指定时间段内不产生比特误码。不同的图形轨迹表示不同的时钟抖动频率和/或幅度。图3给出了以这种方式生成的二条曲线例子。
作者:Christopher Skach

应用工程师
Tektronix公司

楼主:
Agilent——眼图、抖动、相噪

随着数据速率超过Gb/s水平,工程师必须能够识别和解决抖动问题。抖动是在高速数据传输线中导致误码的定时噪声。如果系统的数据速率提高,在几秒内测得的抖动幅度会大体不变,但在位周期的几分之一时间内测量时,它会随着数据速率成比例提高,进而导致误码。新兴技术要求误码率(BER),亦即误码数量与传输的总码数之比,低于一万亿分之一(10-12)。随着数据通信、总线和底板的数据速率提高,市场上已经出现许多不同的抖动检定技术,这些技术采用各种不同的实验室设备,包括实时数字示波器、取样时间间隔分析仪(TIA)、等时取样示波器、模拟相位检波器和误码率测试仪(BERT)。为解决高数据速率上难以解决的抖动问题,工程师必需理解同步和异步网络中使用的各种抖动分析技术
本文重点介绍3 Gb/s以上新兴技术的数据速率。低于3 Gb/s的实时示波器可以捕获连续的数据流,可以同时在时域和频域中分析数据流;在更高的数据速率上,抖动分析要更具挑战性。本文将从数字工程师的角度,介绍应对SONET/SDH挑战的各种经验。

抖动分析基本上包括比较抖动时钟信号和参考时钟信号。参考时钟是一种单独的黄金标准时钟,或从数据中重建的时钟。在高数据速率时,分析每个时钟的唯一技术是位检测和误码率测试;其它技术则采用某种取样技术。

如图1所示,眼图是逻辑脉冲的重叠。它为测量信号质量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工具,即使在极高的数据速率时,也可以在等时取样示波器上简便生成。边沿由‘1’到‘0’转换和‘0’到‘1’转换组成,样点位于眼图的中心。如果电压(或功率)高于样点,则码被标为逻辑‘1’;如果低于样点,则标为‘0’。系统时钟决定着各个位的样点水平位置。

图1: 具有各项定义的眼图
E1是逻辑‘1’的平均电压或功率电平,E0是逻辑‘0’的平均电压或功率电平。参考点t = 0在左边的交点进行选择,右边的交点及其后是位周期TB。

Eye Crossing Point: 眼图交点
Left Edge: 左沿
Right Edge: 右沿
Nominal Sampling Point: 标称样点

幅度噪声可能会导致逻辑‘1’的电压或功率电平垂直波动,低于样点,导致逻辑‘1’码错误地标为逻辑‘0’码,即误码。抖动描述了相同的效应,但它是水平波动。抖动或定时噪声可能会导致码的边沿在水平方向中的样点内波动,导致错误。从这种意义上讲,抖动定义为一个数字信号在有效时点上距理想时间位置的短期变化。脉冲电压电平的波动源自不需要的调幅(AM)。类似的,转换的定时波动可以描述为脉冲相位波动、不需要的调相(PM)或相噪。

在系统器件的定时方面,数据通信和电信技术并不相同。在同步系统中,如SONET/SDH,系统器件同步到公共的系统时钟。在信号通过网络传送时,不同器件生成的抖动会通过网络传播,除非对器件中传送的抖动提出严格的要求,否则抖动可能会无限制地提高。在异步系统中,如千兆位以太网、PCI Express和光纤通道,器件定时由分布式时钟提供或从数据转换中重建的时钟中提供。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限制器件生成的抖动,但从一个器件转移到另一个器件上的抖动则不太重要。不管是哪种情况,底线是系统的工作性能如何,即误码率。

图2: 抖动大的眼图的交点,直方图是一个像素宽的交点块投射到时间轴上的投影

器件生成的固有抖动称为抖动输出。其主要来源可以分为两个:随机抖动(RJ)和确定性抖动(DJ)。可以把抖动看作从理想定时位置的、逻辑转换的定时变化,如图2中的直方图所示。这一分布显示了被不同抖动源模糊的理想定时位置。抖动分布是RJ和DJ概率密度函数的卷积。随机抖动源自各种随机流程,如热噪声和散粒噪声,其假设遵守高斯分布,如图3a所示。由于高斯分布的尾部扩展到无穷大,RJ的峰到峰值没有边界,而RJ的均方根则收敛到高斯分布的宽度上。

图3: 单个时点的抖动、正弦周期抖动和随机抖动相结合,导致误码的实例

Ideal Transition Edge: 理想的转换边沿
RJ Smeared Edge: RJ模糊的边沿
DJ Smeared Edge: DJ模糊的边沿

确定性抖动(DJ)包括占空比失真(DCD)、码间干扰(ISI)、正弦或周期抖动(PJ)和串扰。DCD源自时钟周期中的不对称性。ISI源自由于数据相关效应和色散导致的边沿响应变化。PJ源自周期来源的电磁捡拾,如电源馈通。串扰是由捡拾其它信号导致的。DJ的特色特点是,其峰到峰值具有上下限。DCD和ISI称为有界相关抖动;Pj和串扰称为不相关有界抖动;RJ称为不相关无界抖动。

识别不同类型的抖动来源,可以减少设计层次的问题,因为不同的器件以不同的方式生成抖动。例如,发射机主要生成RJ。外部调制的激光发射机生成的大多数抖动是由激光器和主参考时钟的随机抖动导致的。相反,接收机生成的绝大部分抖动是DJ,这源于导致ISI的前置放大器和后置放大器连接的AC耦合等因素。直接调制激光发射机受到RJ和DJ的影响。介质采用两种方式:光纤从色散中增加DJ,从散射中增加RJ;传导介质从有限带宽中增加DJ,与低频和多个反射相比,高频的衰减要更高。

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理解抖动分布是由所有抖动源的卷积赋予的。为直观地认识抖动,我们考察一下从‘0’到‘1’的逻辑转换,如图3b所示。标有‘x’的样点距理想转换边沿右面位周期的一半。现在,增加幅度为A的正弦DJ。在波的顶部,边沿从理想边沿朝着样点移动距离A。然后,根据高斯分布模糊边沿的位置,增加RJ。如果边沿移到样点的右面,那么逻辑‘1’码被错误地标为‘0’。在这种情况下,码边沿抖动经过样点的部分时间决定着BER。如果已知抖动原因,则可以计算BER。在本例中,抖动是RJ及PJ的一个来源,PJ移动边沿距离A及呈高斯分布的区域(图3a中的阴影部分),移到样点右面的概率决定着误码概率。这展示了RJ和DJ分布怎样一起卷积,即一种原因的效应叠加在另一种原因的效应之上,直到考虑了所有原因。

衡量系统功能的最终尺度是BER。抖动分析的目标是确定抖动对BER的影响,并保证系统BER低于某个最大值,通常是10-12。BER(T)由码型发生器、误码分析仪和系统时钟组成。数据发生器把码型传送到系统器件上。器件处理码型,把结果传送到误码分析仪,误码分析仪在已知码型上同步,计算收到的码数,确定哪些码接收错误,计算BER。图4是BER图,它是样点时间位置BER(t)的函数,这个图称为BERT扫描图或浴缸曲线,简而言之,它在相对于参考时钟给定的额定取样时间的不同时间t上测得的BER。参考时钟可以是信号发射机时钟,也可以是从接收的信号中恢复的时钟,具体取决于测试的系统。图4的时间轴与图1相同,两侧与眼图边沿相对应,样点位于中心。BER一定时,曲线之间的距离是该BER上的眼图张开程度。在样点接近交点时,抖动会导致BER提高到最大0.5。完整的BERT扫描测量是直接衡量BER一定时眼图张开程度的唯一方法。遗憾的是,完整的BERT扫描图需要很长的时间,如在5 Gb/s时需要30分钟。通过集中在眼图边沿进行部分BERT扫描,可以在几秒内,在10-15%的范围内保守地估算任何BER时的眼图张开程度。估算技术是一种近似方式,它对RJ和DJ概率分布去卷积,然后或多或少地使用高斯RJ,根据图3所示计算BER。关键在于,由于DJ有界、RJ是高斯分布,卷积的分布尾部在BER下限中遵守高斯RJ分布。从高斯分布中推导出的函数,称为互补误差函数,拟合到BERT扫描平滑的下降沿上。然后可以推断拟合的函数,直到任何BER值,以估算眼宽。

图4: BER(T)扫描或浴缸曲线,其中误码率是样点时间位置的函数

Bit Error Rati 误码率
Eye Width at BER = 10-12: BER = 10-12时的眼宽
Time, t, relative to the reference clock: 相对于参考时钟的时间t

等时取样示波器上显示的眼图由从多个不同逻辑脉冲上取样的数据组成。“轨迹”由参考时钟提供的触发之后的顺序时间上采集的数据点组成。显示的是一个两维直方图,如图1和图2所示。某个点上的颜色或亮度用来衡量该电压或功率上相对于触发信号的时间上发生的样点数量。取样示波器可以把一个像素宽的交点块投到时间轴上,构成眼图交点直方图(图2),测量抖动输出。眼图交点直方图近似计算信号抖动输出的概率分布函数。

在BERT扫描情况下,通过对RJ和DJ近似去卷积,可以从眼图交点直方图中估算BER,这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远离交点时,抖动分布主要取决于高斯RJ。把直方图的尾部与高斯分布匹配起来,提供了一个函数,然后可以在眼图中推断这个函数,并用来估算BER一定时的眼宽。数据集合和分析与高速取样时间间隔分析仪中基本相同。交点直方图拟合的宗旨与拟合BERT扫描的宗旨类似,但BERT扫描技术的速度和精度都要高得多。通过拟合直方图获得的某种高斯形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随机波动的影响;BERT扫描只取决于数据转换是否在样点上波动,而不取决于其波动的精确时间位置。因此,使用BERT进行测量要比低概率波动强健得多,后者的拟合可能会偏向交点直方图。部分BERT扫描的拟合速度要比交点直方图的拟合速度快得多,因为BERT数据集是在完整的数据速率上采集的,而直方图则是通过以低得多的速率对信号取样构建的。

对于高斯RJ能否精确地描绘交点直方图或BERT扫描的低BER的尾部,人们还存在争议。这种真正的随机流程会导致抖动,抖动遵守高斯分布并不存在问题,但这些流程可能并不是抖动分布尾部的主要因素。问题在于,多种小的效应之和,会构成接近高斯的分布。统计理论的中心极限定理体现了这一点:数量无穷大的小流程之和会遵守高斯分布。这意味着多个低幅度的DJ流程会卷积到一个仅在钟形曲线中心、而不是尾部接近高斯分布的分布函数。但是尾部才是高斯假设对估算BER最重要的地方。可能在某些情况下,真正的RJ只占似乎是高斯分布的抖动的一小部分。如果是这样,那么用来从拟合快速BERT扫描测量和直方图拟合中估算BER所使用的技术,可能会在总体上高估实际BER。尽管近似方法总是要小心出现错误,但在高斯分布没有很好地描述尾部时,它可能会迫使制造商设计的抖动余量超过必要的水平。幸运的是,通过以BER = 10-12的误码率水平执行全面的BERT扫描测量,进而可以把拟合技术与整个测量进行对比,检查这种情况并不难。

在抖动分析中,有两个不同的频域:时钟频率定义了时钟信号的额定交叉时间,抖动频率则是相对于额定交叉时间,时钟交叉的时间位置变化的频域。例如,周期抖动会导致时钟信号变化大约额定的时钟交叉量。结果,数据信号的抖动频率限于低于时钟频率的一半。

分析解调的抖动信号或相噪是一种强大的诊断技术。可以使用相位检测器解调相位,在频谱分析仪的抖动-频率域中或在示波器上的时域中进行分析。由于相位检测器只能解调时钟信号,要求专门的时钟恢复(CR)电路来分析数据信号。为把数据上的抖动传送到恢复的时钟中,而且没有失真,CR必须有:

1. 低抖动输出 – CR抖动提高了本底噪声,因为CR抖动的响应可能会干扰器件的抖动,而不能完全减去抖动响应;
2. 平坦的转函,这样抖动信号不会失真;
3. 带宽要足够宽,能够在相关的抖动-频段中传送抖动。
带宽标准限制着基于相位检测器的系统的分析范围。在SONET/SDH等应用中,数据恢复电路的带宽很好地界定了滚降频率,相位检测器电路可以设计成适合应用的带宽。

图5: 相噪频谱密度/单边带相噪图

图5是时钟信号的相位频谱密度:每个单位的抖动-频率带宽的均方相位变化。它等于单边带(SSB)功率频谱。在图5中,RJ提供了频谱中的连续背景,可以理解为闪烁、随机漂移和白噪声成分。通过分析相噪频谱,可以识别和分隔不同类型的DJ:在图5中,在低抖动-频率上,60 Hz拾波及其谐波上升到连续背景上方的杂散信号,大约2 kHz上的宽拐角是锁相环滚降点,5 MHz周围的PJ非常明显。通过在希望的带宽上求积分,可以从频谱中提取rms抖动。

通过使用具有专用相噪功能的频谱分析仪,还可以从时钟信号的频谱中提取SSB频谱。与相位检测相比,这种方法有两个系统问题。首选,频谱不能区分幅度噪声和相位噪声。低噪声、高带宽的限制放大器可以降低这种效应。第二,频谱分析仪的滤波形状允许载波附近的某些高幅度噪声泄漏出去。另一方面,使用频谱分析仪提取SSB频谱的优点是带宽高。因此,结合使用抖动频率带宽高达约100 MHz的相位检测器与具有覆盖最高时钟频率一半的相噪专用功能的频谱分析仪,可以提供一种强大的抖动诊断工具。

在较低的数据速率下(如B < 3 Gb/s),可以使用实时示波器捕获连续数据流的一个长段。数据集由段中每个数据转换的带有时间标记的交点组成。与取样技术或BERT扫描中的数据不同,数据可以在时域和抖动频率域之间来回变换。可以在抖动-频率域中识别确定性流程,与相噪分析技术相比,可以隔离时域中的效应,而相噪分析技术则测量功率频谱,而没有完整的合成幅度。但是,实时示波器上的抖动分析也有自己的缺点:数据集合的数字转换分辨率有限,数据段的长度受到示波器内存深度的限制。内存深度有限还具有矩形窗口效应,导致抖动频谱中窄的空信号,限制可以观察到的最低抖动频率。将不能分析周期长于捕获长度所发生的抖动效应。

在同步系统中,在通过系统传播时,抖动会在不同器件之间提高。抖动转函检定器件怎样作为抖动频率的函数传播抖动,可以用来理解器件的频响,而不管它是否是在SONET/SDH中指定的。规定幅度和频率的正弦抖动信号适用于传送到器件上的数据,将在应用的抖动频率上测量这些器件的输出抖动幅度,如基于相位检测的测试仪。抖动转函应小于或接近低抖动频率上的元素,其中接收机对抖动更加强健,而在规定的接收机滚降频率上,则要远远低于抖动频率上的单位。

抖动容限衡量接收机在不降低BER性能的情况下对抖动的容忍能力。它是用于器件的、导致相当于灵敏度降低1 dB的正弦抖动的幅度。在测试时,首先在没有增加抖动的情况下测量器件的BER,然后降低信号功率,直到误差始点或直到超过规定的BER。然后把信号功率提高1 dB,并增加正弦抖动,传送信号。得到的抖动幅度就是该频率上的抖动容限。容限要求符合一个模板,其中对低频幅度大,对高频幅度小。

SONET/SDH已经很好地定义了频带有限的抖动输出、转函和容限要求,但许多高速异步技术的抖动规范仍在发展。对发射机,10 GB以太网规范限制着发射机色散代价(TDP)。TDP是必须增加到色散链路中的发射机上的衰减水平,以把BER提高到非色散链路中的参考接收机的水平,其样点波动范围为5 ps。TDP是一种限制抖动输出的方法。对接收机,将执行受压眼图接收机灵敏度测试,检验接收机在接收可以允许的最坏情况信号时,能否在低于10-12的BER水平上运行。测试信号设计成模拟各种极限条件,包括RJ、DCD、ISI和PJ。与SONET/SDH中一样,抖动容限测试作为增加的抖动-频率的函数,但它还包括其它极限条件。

抖动测量的精度受到本底噪声和复现度的限制。本底噪声是系统生成的平均抖动,有时称为测试设备固定误差,取决于测量的带宽。噪声可能会波动到平均值以上,测量结果可能会波动到实际值之下,本底噪声和复现度相结合,决定着测试仪可以观察到的最低抖动。经验法则是可以观察到的最低抖动比本底噪声之上的复现度低两个单位。

不同的抖动检定方法具有不同的优点,其提供的结果可能很难比较,因为它们通常系统地测量不同的项目;但是,良好定义的一致性测试必须允许进行普遍比较。SONET/SDH是比较成熟的抖动标准,它可以在不同测试集合的本底噪声和复现度指标内部,比较单独的频带有限的抖动输出、转函和容限指标。但是,新兴技术中测试方法的激增,鼓励粗心大意地比较衡量不同数量的结果。例如,在BERT扫描中,从眼图张开测量中得到的总抖动完全不同于简单的峰到峰抖动测量。比较微妙的比较是把从BERT测量中推断得出的BER与BERT和取样示波器或TIA上测量的结果分开。在这两种情况下,通过拟合分布中BER低的尾部,可以近似地进行RJ/DJ去卷积,但去卷积近似计算中测量的系统不确定性,即外部效应和测得的分布之差很难量化。问题在于,测量结果的比较精度取决于其不确定性和所有不确定性,必须考虑所有不确定性,而不管是固有的不确定性(如本底噪声和复现度)还是相对的不确定性(如流程差异)。

在同步系统器件和异步系统器件中,在诊断方面,抖动测量的目标是识别导致错误的事件;在一致性测试方面,则是检验器件是否生成可以接受的误码率。在高速数据速率上检定抖动的基本方法有三种,即取样、实时相位检测和测量BER。取样技术可能会漏掉概率低的或瞬时的事件,但会在时域中有效地以可视方式表明系统性能;相位检测的频带有限,但在抖动-频率域中提供了杰出的诊断信息;误码率指标测试每个位,提供了基础的相关质量BER。各种标准正在不断发展,可以在整个眼图中迅速近似获得BER。在RJ占分布尾部主要部分的假设条件下,通过近似去卷积把RJ和DJ分开的这种常用方法是存在争议的,在更好地理解抖动来源和分布时,这种方法将向前发展。随着业内更详细地研究新兴技术,抖动分析技术和一致性测试要求将象此前的SONET/SDH一样趋于稳定和成功。

楼主:
串行数据测试中的CDR--美国力科公司深圳代表处张昌骏

摘要:在高速串行信号的眼图或抖动测试时,合理设置仪器的CDR(时钟与数据恢复)参数才能保证测量结果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关键词:CDR, 眼图测量,抖动测量,实时示波器

在当今的GHz速率的串行数据测试中,眼图和抖动测试是最重要的两个测试项目。眼图和抖动测量中,测试仪器必须从待测试信号中恢复参考时钟,用该时钟同步和采样数据。因此,恢复时钟的方法会直接影响眼图和抖动测试结果,各种串行数据标准都规定了抖动测量中时钟恢复电路CDR的参数,正确的设置测试仪器的CDR参数才可以使测量结果与芯片接收端的实际性能保持一致。

下图1所示为某串行数据链接的系统图,在Fibre ChannelGigabit EthernetSDH等串行链路中都采用了这样的架构。发送端(TX)发送的信号通过信道传输到接收端(RX)后,收发器芯片RX部分的时钟恢复电路从串行数据中恢复出时钟,用恢复的时钟来同步串行数据,进行采样。由于多种原因,进入RX的串行数据信号可能有较大的抖动,理想情况下(锁相环PLL的环路带宽无穷大时),时钟恢复电路的PLL输出的时钟和RX的输入数据信号同相,即零抖动,这时,RX的判别电路(如图1中的D触发器)有最大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余量。但是,由于PLL的环路响应为低通滤波器特性,只能消除串行数据中低频段的抖动,不能处理高频抖动,所以,现实情况中收发器芯片RX端“看到”的眼图是有抖动的。

   在图
1中,RXPLL的参数是影响眼图和抖动性能的决定因素。PLL是一种广泛使用的电子电路,可以用于获得特定频率的时钟、射频信号调制与解调和串行数据的时钟恢复。

  如图2PLL的系统图,包括鉴相器(phase detector)、环路滤波器(loop filter)、压控振荡器(voltage controlled oscillator,简称VCO)三个基本部分。PLL的工作原理请参考模拟电路书籍。

    在接收端的
PLL中,鉴相器、环路滤波器和VCO三部分组成的环路的频响为低通滤波器特性。如下图3所示,接收端的时钟恢复电路的频响是一个低通滤波器,其传递函数为HL, 当串行数据信号的抖动变化频率较低时,即从直流到PLL的截至频率,PLL能及时追踪到数据跳变沿(即锁住相位),输出的时钟与输入数据同相(严格讲相位差为固定常数),这样抖动为零。当连续边沿的抖动变化太快时(即存在高频抖动时),PLL不能及时追踪到边沿的变化,于是输出的时钟和数据边沿存在抖动,所以,接收端的CDR不能滤除高于截至频率的抖动,它的抖动传递函数(Jitter Transfer Function简称JTF)的频响为高通滤波特性,接收端CDR又称为TIE抖动的高通滤波器。如图3,抖动传递函数HH=1-HL

               图3:抖动的传递函数

在收发器接收端除了采用如图1所示的PLL来恢复时钟外,另一种时钟恢复方法是使用相位内插器(phase interpolator,简称PI),在FBDIMMPCI Express中都使用PI来恢复时钟,但是使用仪器测试时,可以用PLL来建模。

  测试高速串行数据信号的眼图与抖动的仪器都使用了基于锁相环的时钟恢复方法。其中,实时示波器主要使用软件PLL来恢复参考时钟,取样示波器和误码率测试仪都使用硬件PLL来恢复时钟。实时示波器作为最普及和广泛应用的测试仪器,本文仅介绍实时示波器的软件CDR和眼图测试、抖动测试的关系。

如下图4所示为力科串行数据分析仪中PLL设置的参考,缺省情况下使用FC Golden PLL,该PLL1阶锁相环,其环路带宽等于比特率除以1667,最早是在Fibre ChannelMJSQ文档中定义的。

4:力科串行数据分析仪的软件CDR设置界面

如下图5为使用力科示波器测量某2.5Gbps信号,当示波器的串行数据分析软件的PLL带宽在2MHz5MHz10MHz20MHz四种设置下的眼图测量结果,可见,PLL带宽越高,眼图越清晰,抖动越小。问题是,待测试电路的收发器RX端接收到的、真实的眼图和抖动是什么样呢?答案是必须把示波器的CDR参数设置得和待测试电路RX端的CDR参数完全一致,这样示波器的测量结果才具备参考价值。

         图5:示波器在不同PLL设置时测量同一信号的眼图

     在图4和图5中都是一阶锁相环的CDR,在很多的串行电路标准中都使用这类PLL,比如GBEXAUISDHCPRIFCSAS等等。不过,PCIe Gen2SATA2Displayport则使用了二阶锁相环的CDR,如图6所示为一阶PLL和二阶PLLJTF对比,二阶PLL有更加陡峭的滚降系数-40dB/decade(一阶PLL的滚降系数为20dB/decade)。假设某500kHz的抖动为150ps(而且500kHz在斜线的频段内),通过一阶PLL后抖动只有15ps,而通过二阶PLL后仅为1.5ps。可见,对于图6中低频段的抖动,二阶PLL可以更大幅度的降低该频段的抖动。

     图7所示为某2.5Gbps信号,CDR使用一阶PLL或二阶PLL的眼图测量结果,可见,使用二阶PLL得到的眼图非常清晰、抖动更小。二阶PLL可以更大程度的减小低频抖动,通常用于带有扩频时钟(SSC)的串行数据信号,比如计算机主板上的SATAPCIe

         图7:示波器在不同PLL设置时测量同一信号的眼图

    如下图8所示,在力科SDA中,集成了FC Golden, PCIe Gen1, PCIe Gen2, DVI, FBDIMM, USB3.0Custom多种PLL参数设置,测量时根据待测试信号的类型选择合适的CDR设置。

8:力科示波器集成了多种PLL设置

Custom自定义锁相环模式下,可以选择1PLL还是2PLL。如果是自定义的1PLL需要设置极点和零点的频率,PLL的截至频率就是极点频率,零点频率必须高于前者,其决定了阻带的衰减系数;如果是自定义2PLL需要设置Natural Frequencyωn)和Dampling factorζ),如图8红色标记所示,该PLL的环路响应的传递函数为H(s)(图8
中黄色字体的公式),截至频率可用下面的公式计算:

综上所述,正确设置示波器的CDR参数是测量眼图和抖动的关键,测试人员需要参考串行数据规范或仪器厂商的操作文档,才能保证测量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1, Fibre Channel – Method Jitter and Signal Quality Specification – MJSQ, T11.2/Project 1315-DT/Rev 14.1, June 5, 2005.

2, Mike Peng Li, "Jitter, Noise, and Signal Integrity at High-speed".

楼主:
PLL带宽对高速串行数据眼图测试结果的影响

日益普及的串行数据传输有两个主要特点:1.广泛采用差分信号进行数据传输;2.没有专门的时钟传输线路,时钟嵌入在数据里。因此,在系统接收端内部需要时钟恢复电路。接收端时钟恢复方法最常用的是锁相环(PLL)和相位内插(PI)两种方法。相对而言,PLL方法应用更为广泛。图2是一种典型的基于PLL的时钟恢复电路框图。 CDR与PLL简介 PLL的作用简单的来说是产生一个内部信号,去锁住输入信号的相位。讨论两个信号相位的前提是该两个信号的频率一致,这样才有意义,因此锁相环也是锁频回路。假定一固定频率信号:

输入PLL,PLL的输出信号为:

由上述结论得到:

但相位是否相等呢?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两个信号的相位差是一个定值,其值和起始频率差有关。所以有了第二个重要概念:“锁相不是指相位相同,而是相位差为定值”。PLL的组成如图3所示。 鉴相器(PD)将输入信号与VCO(压控振荡器)输出信号进行对比。环路滤波器对差异进行过滤波,然后用来调整VCO。由于LPF是低通滤波器,只能将相位差的低频部分传输到VCO。因此,PLL仅跟踪低频变化。也就是说,由串行数据的CDR电路恢复得到的Recover Clock只包含低频抖动,这个低频抖动在数据中同时存在,因此这些低频抖动成分对于接收端SerDes电路在以Recover Clock作为参考边沿判决数据0或1时不会产生影响(前提条件是低频抖动分量不得超过系统的抖动容限)。而数据中还包含传输系统中的高频抖动分量,由于CDR电路中的低通滤波器的缘故,这部分恢复出的Clock是不包含的。因此接收端SerDes电路在以Recover Clock作为参考边沿判决数据0或1时可能会由于这些高频的抖动分量导致采样点偏移而出现误码。因此只有在PLL截止频率或带宽以下的低频抖动是接收端可以跟随的抖动。相对而言,经过PLL传递出的抖动都为高频抖动,是不能被系统跟随的,会导致接收端采样点的偏移产生误码。如下图所示,蓝色线为PLL的幅频特性曲线,其下面包含的区域即为系统可以跟随的抖动。对应的橙色曲线表示传递出去的抖动的幅频趋势。

图1:典型计算机系统总线架构示意图。

图2:串行数据时钟恢复电路框图。

图3:PLL功能块示意图。

图4:跟随抖动和PLL传递出去的抖动。

如果对图5的PLL建立数学模型和分析,每个功能块均可以用传递函数表示。

图5:PLL数学模型示意图。

通常使用两种闭环路传递函数。一种是相位传递函数,定义如下:

另一种是误差传递函数,定义如下:

相位传递函数为低通,而误差传递函数为高通。两者关系如下:

该公式用于计算复值。因为复值有幅度和相位,因此该公式并不代表两个传递函数的复值之和为1。

当前应用比较普遍的串行数据中CDR采用一阶PLL较多,比如GBE,SATA 1.5Gb/s,PCI-ExpressI 2.5Gb/s,以及XAUI 3.125Gb/s。随着技术的发展,在DisplayPort及PCI-Express II 5.0Gb/s等一些新标准中二阶PLL也开始得到了应用。 在当前的大多数主流串行数据标准中,其CDR一般采用指定带宽的“Golden PLL”或采用单极点、高通、20dB/dc滚降、截止频率或带宽等于数据速率/1667这样一些特征的PLL进行时钟恢复。表1是常见串行数据CDR中采用的PLL带宽及标准。

表1:常见串行数据PLL带宽标准。

我也来说两句 查看全部回复 最新回复
  • littlemmx (2008-12-29 22:30:12)如何设置PLL带宽 DPOJET软件是泰克最近推出的专门运行在DPO7000及DPO/DSA70000上的眼图和抖动分析软件,该软件将TDS RT-EYE和TDSJIT3集成在一起,不仅保留了原来所有的核心算法,而且极大提高了测试速度和易操作性。该软件除了完全保留原来TDSJIT3和RT-EYE所有功能以外,还增加了信号Period/Freq和Amplitude等相关项目的直接测试功能。软件界面如图6所示。

图6:DPOJET界面示意图。

    通常来说,较多的采集样本可以得到更加准确的串行数据测试结果:较多的样本数可以使测量结果更为精确,尤其是低频分量(如扩频时钟,低频抖动等)和高频分量同时存在的测试,更加需要高采样率、长捕获时间的采样数据为基础。以DSA71254/716004/72004这几款典型的高性能的示波器为例,可以提供全部四条通道上每通道200M记录长度,并且可以在任何采样率最高达50GS/S下工作,完全符合最新的如PCI-Express2.0 5Gb/s测试规范里的至少一次捕获1M UI进行眼图分析的要求。 串行数据分析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应该使用什么时钟作为眼图、抖动分析等的参考信号?由于测试串行数据的目的是得到“以接收端的眼光看到的该信号的质量”,所以以接收端的时钟恢复方法获得参考时钟是串行信号分析是否准确的一个关键点。DPOJET使用软件算法进行时钟恢复,可以灵活方便地设置各种参数,并且支持包括一阶锁相环和二阶锁相环在内的多种时钟恢复方式。因此可以支持当前业界广泛应用的各种串行数据,同时支持对各种串行数据CDR设置符合标准的带宽或者任意带宽。内含符合标准的分析模块包括PCI-Express,FB-DIMM,InfiniBand,SATA/SAS,GBE,XAUI,Fiber Channel等。对于未来的串行数据标准也可以通过设置用户自定义软件时钟恢复进行眼图分析。 DPOJET软件里还集成了泰克实时示波器抖动分析软件TDSJIT3的核心抖动分析算法。值得一提的是,泰克DPOJET软件内含的的抖动算法提供了抖动频谱图,可以对各个抖动根源作清晰的区分和量化分析,帮助设计者和调试者快速找到问题的根源,如图7所示。

    图7:时间间隔误差频谱图。

    如果进行眼图或者抖动分析,选择Configure可以对串行数据进行配置,包括被测信号源(Source),参考电平(Ref Levels),时钟恢复(Clock Recovery),抖动(Jitter)等各参数进行配置。本文主要针对时钟恢复(Clock Recovery)作重点介绍。图8是时钟恢复的配置界面。

    图8:串行数据PLL带宽标准配置示意图。

    在Clock Recovery Method下拉菜单下可以选择标准PLL带宽,然后在右下边对应标准下即“Standard:b/s”选择对应的标准。也可以选择用户自定义带宽,点击PLL-Custom BW输入框,然后可以输入任意的PLL带宽,从而实现任意PLL带宽的时钟恢复功能。另外也可以选择PLL Model为Type I或Type II,即选择一阶或者二阶锁相环。

    图9:DPOJET自定义PLL带宽示意图。

    不同PLL带宽对眼图测试结果的影响 下面以一个GBE实测结果为例,介绍设置不同PLL带宽产生的眼图测试差异。 首先将PLL带宽按照标准设为635kHz,得到的眼图如图10。可以看到眼图已经完全模糊,显示抖动很大。

图10:PLL BW=635kHz,标准带宽设置得到的眼图。

    如果将PLL设为1500kHz,得到的眼图如图11,可以看到PLL带宽提高到1500kHz后,传递出去的抖动减小,得到的眼图相对清晰许多,水平方向眼睛已经能基本张开。

图11:PLL BW=1500kHz时的眼图。

  • littlemmx (2008-12-29 22:30:51)如果将PLL带宽设为5000kHz得到眼图如图12所示。由于PLL带宽进一步增大,传递出去的抖动减小,因此可以看到在PLL带宽为5000kHz时眼图已经完全张开。

    图12:PLL BW=5000kHz得到的眼图。

    在得到不同PLL带宽下眼图结果差异后,利用抖动分析功能对数据的TIE Jitter(时间间隔误差抖动)进行分析,得到TIE抖动频谱如图11所示。可以看见数据的TIE抖动基本在5MHz以下,其中在719kHz频点上有一峰值高达57ps的抖动,在1383kHz频点上有一峰值达14ps的抖动。当PLL带宽设为635kHz时,CDR恢复出的时钟是不包含这两个抖动分量的,因此完全传递出去,眼图水平方向呈现关闭状态。而将PLL带宽设为1500kHz时,此719kHz抖动和1383kHz抖动被跟随,眼图张开效果明显变好。在PLL带宽设为5000kHz后,CDR恢复出的时钟包含的抖动分量将大大增加,系统传递出去的抖动大大减少,眼图也呈现明显的张开。

    图13:TIE抖动频谱图。

    以上分别介绍了设置PLL带宽为符合标准的635kHz以及用户自定义的1500kHz和5000kHz三种情况下得到的眼图。哪一种才是与实际系统的情况相吻合呢?答案显然是符合标准的635kHz带宽。因为在实际的系统中,接收端亦即芯片内部硬件时钟恢复电路的带宽是标准的635kHz带宽。所以真实系统在运行时是不能跟随上面的抖动频谱图中719kHz和1383kHz的抖动分量的,否则会出现比较严重的误码。

4.结论

       本文对PLL带宽对高速串行数据眼图测试结果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通过上文实际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PLL带宽,对串行眼图测试结果有非常大的差异。因此,作为从事高速串行数据设计和测试的用户而言:在进行产品标准的一致性设计测试时,应尽可能遵循相应的标准进行PLL带宽的设置,以便得到和系统实际运行相一致的结果(如PCIExpress 规范中对PLL带宽要求);在进行产品调试时,可以根据产品工作情况的不同,在相应的测试方案中选择不同的PLL带宽、不同PLL模型和不同参数的设置,从而在多个角度来验证、调试和一致性测试产品系统,提高系统质量和缩短产品上市周期。如需更多信息,请参见泰克高速串行数据解决方案网页:http://www2.tek.com/cnweb/Measurement/applications/serial_data_apps.html

Reference:

1.Clock Recovery in Serial-Data Systems,Ransom Stephens, Ph.D.

2.An introduction to clock recovery,Critical Aspects in Test and Measurements in High-speed Serial Designs. Tektronix, App note.

3.PCI Express™ Base Specification Revision 1.1

4.PCI Express&reg; Base Specification Revision 2.0

5.RT-Eye Datasheet..

6.TDSJit3 Datasheet

7.MJSQ,ANSI,T11.2

8.Analyzing Jitter Using a Spectrum Approach.

网友(2010-05-14):
幸亏还有中文

楼主:
大家能不能谈谈实际项目中遇到的抖动问题。

网友:
这个是我非常需要的

楼主:
示波器带宽影响抖动测量

示波器带宽影响抖动测量

示波器会给测量带来额外的抖动,从而导致意外的设计改变。Inphi公司的Ziad Matni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当用50GHz采样示波器在50Gbps数据流中测试50Gbps的flip-flop时会导致失真的波形。当测试45Gbps的信号时,Matni发现50GGHz示波器所产生眼图的抖动(975fs rms)要比65GHz示波器(623fs rms)大的多。

甚至对于20Gbps的信号,示波器带宽也是有区别的,尽管区别不明显。50GHz示波器呈现的抖动为426fs,而65GHz示波器为388fs。

差分和单端传输线同样会影响抖动。多数设计采用差分信号,因为差分比单端更稳健,但是差分信号要求匹配的传输线,否则就会带来抖动。比如,信号线对相差1/4英寸,这会引起40Gbps信号1UI(25ps)的失配.

65GHz采样示波器量测45Gbps信号比低带宽示波器(50GHz)体现出更小的抖动。

简介

当通信电路运行在10,25,50Gbps或更高速率上时,而系统集成度又越来越高,正确的测试成为显著挑战。

高速电路的输出波形,是数据眼图或正弦波,直观体现了电路性能。输出眼图良好和输出信号完整性是电路性能的底线。半导体设计,封装设计,PCB设计,测试界面,测试设备设计,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工程师最终在示波器或其他测量设备上“查看”的关键因素。从信号抖动到信号幅度变化、噪声幅度、下冲/过冲的任何事都被上述考虑所影响。

该文就研究影响高速电路输出测量读数的条件,包括采样头的选择,当然也有取决于数据格式选择的区别,比如单端或差分。

数据眼图的解剖

理想的眼图

数据眼图是数字信号的呈现,典型在示波器中测量。1和0在一个位元周期中叠加。理想的数据眼图如图1所示:从高到低数据状态的光滑过渡真实体现了“高”“低”电平。事实上,数据眼图会被边沿抖动,电压轨噪声(图2所示),欠阻尼,过阻尼(图3所示)和其他失真(比如,阻抗失配或信号长的返回路径)所污染。这些情况会造成数据眼图的劣化,通过增加了信噪比,增加了相噪和使得数据眼图看起来更加“闭合”。

相位和幅度噪声

过冲和欠冲响应

这些高速数据眼图的不良特征可以追溯到以下任何或全部根源。
a) 本来的信号噪声
b) 芯片本身的半导体材料
c) 芯片上的电路设计
d) 芯片封装
e) 电源和地连接
f) PCB材料
g) PCB设计任何失配的线阻抗,传输线带宽限制,未知的线耦合等
h) PCB上数据链路的任何器件:AC耦合电容,终端电阻,DC偏置电感等
i) PCB上的DC电源旁路网络(通常决定了信号的返回路径)
j) PCB上的连接器(以及任何适配器)和他们的带宽限制
k) 连接PCB和测试设备(带宽有限,会带来确定性抖动)的同轴电缆
i) 数字采样头,在数字示波器中,包含了触发信号上的任何噪声

许多次,尽管半导体电路,封装和PCB经过最佳设计,但观察到的信号仍然有很大的噪声。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在使用连接器,电缆,尤其是采样头带宽上做出正确选择的原因,为了保证对高速数字信号最干净的观察。此外,另外一个必须的考虑是,运行和观察高速信号时,到底是使用差分还是单端。

数据眼图展示了低带宽响应

典型的测试装置,可能对待测信号造成影响的噪声源

数据格式

差分信号的2个通道携有相同的噪声

使用差分还是单端数据格式都有正方两方面的原因。任何信号,S(t),都可描述成“纯净的”信号加上环境噪声。如果信号以差分存在,理想的,环境噪声被消除。这是因为差分信号的2个分量带有一样的噪声信号。

通过设计,差分信号通常对于电源噪声和串扰信号具有更好的稳健性。对电磁干扰或者射频干扰有更好的抵抗性而且不易受地弹干扰。

然而,对于数据路径差分信号要求相位匹配的传输线。多数PCB材料和同轴电缆的传播延迟为100~125ps/inch。对应于40Gbps信号位元时间(25ps,或者同轴电缆长度的差别为大约 1/4英寸),准确匹配差分信号2个分量的线长成为首要的考虑。

单端信号具有路由简单的明显优势:不需考虑传输线长度匹配。然而,单端信号对噪声的免疫力却差。

为了更好的信号完整性和更好的噪声免疫,差分信号被优先选用。更好的信号完整性意味着在终端的较干净数据眼图。更好的噪声免疫同样意味着更稳健的数据恢复和更灵活的PCB设计。

测试设备的选择

数字采样示波器,今天多数供应商提供杰出的选择。关键是理解采样输入带宽如何影响待测信号。图7展示了用相同设置端接的同样信号用不同数字采样头(在同一个示波器主机中):一个具有50GHz带宽,而另一个具有63GHz带宽。信号是从Inphi 50700DF,50Gbps D-Flip Flop电路发出的45Gbps PRBS31码型。

45Gbps的信号分别用63GHz(上)和50GHz(下)的采样头观察

较高带宽采样头上看到的信号展示了具有较低抖动特征的眼图(测得的抖动有效值是623fs vs 975fs),较低的信噪比(测得的S/N是 11.72 vs 14.17)和较高的信号幅度(测得的幅度峰峰值是524mV vs 487mV)。

甚至较低频的信号用不同带宽的采样头测试也有区别。图8显示了用相同方式端接的相同在先前使用的2个不同采样头下的表现。信号是从Inphi 25700DF,25Gbps D-Flip Flop电路发出的20Gbps PRBS31码型。

20Gbps的信号分别用63GHz(上)和50GHz(下)的采样头观察

尽管没有之前45Gbps信号那么明显,但20Gbps信号在较高带宽采样头仍然显示了具有较小抖动特征的轻微区别(测得的抖动有效值是388fs vs 426fs),提高的信噪比(具有更好的电压轨稳定性)。

结论

许多可能的噪声源和失配引起波形失真,使得原本良好的眼图变坏。当处理数百兆 bps的速率,直到数 Gbps,这些源的影响很小。但一旦数据速率突破20Gbps,这些源将带来显著的影响。良好的测量不仅需要选择可靠的电路和PCB设计,最重要的,还有数据格式和测试设备。

参考

1. Johnson, Howard & Martin Graham, “High-Speed Digital Design: A Handbook of Black Magic”, Prentice Hall PTR, 1993
2. Inphi Corporation, “50700DF Application Note, Version 1.5”, April 2003
3. Inphi Corporation, “HSL IO Application Note, Version 1.0”, May 2003

Ziad A. Matni is the Applications Engineering Manager at Inphi Corporation. He can be reached via e-mail at zmatni@inphi-corp.com.

网友:
太复杂啦

网友(2010-06-30):
图文并茂,强悍的介绍

网友:
太专业了!不太理解。先收藏一下吧!

楼主(2010-09-02):
    Q: Jitter Spectrum on DCA-J versus Jitter Spectrum with EZJIT+

A: When measuring Jitter Spectrum using the 83496B with the 86100CU-400 PLL and Jitter Spectrum software the measurement is made by first demodulating the jitter signal from the incoming clock or data signal. A sampler inside the clock recovery circuit then samples the jitter signal typically at 52MSa/s and an fft transforms to the frequency domain.

    EZJit Plus uses a very different technique. The incoming clock or data signal is sampled at full speed (typically 40GSa/s). Software clock recovery then allows the jitter to be extracted in the form of a Time Interval Error signal. An fft can then be performed on the TIE to get the Jitter Spectrum.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in the acquisition hardware and measurement techniques that will affect the measured outcome.

A couple of important points:

1. EZJit Plus is used on a wideband oscilloscope that captures the entire frequency content of the signal. This high bandwidth also means that there is more noise that transfers through to the jitter spectrum than with the DCA-J method. Thus the DCA-J method typically has a lower noise floor than the EZJit Plus method.

2. Since EZJit Plus captures the entire signal, the Jitter Spectrum can be viewed up to Data Rate/2 whereas with the DCA-J the Jitter Spectrum is limited to 26MHz offset.

虽然DCA-J做出来的抖动频谱只能到26MHz,但是对于大部分应用还是足够啦,因为PLL的带宽通常都不会超过10MHz,而且

楼主:
    Q: What is the differenc between SJ and PJ?

    A: The SJ generation uses an IQ modulator, PJ the voltage controlled delay line. Use SJ for low frequency jitter (up to a few MHz) with high amplitudes (max is a function of the frequency, up to a thousand ui at low freqs). Use PJ for high frequency jitter (up to 300MHz) with low amplitudes (max 200ps). PJ offers more waveforms (sinusoidal, rectangular and triangular), SJ is always sinusoidal.

    Sinusoidal jitter is something you'll rarely see out in the wild - the usual periodic jitter (for example from power supply noise crosstalk and other interference) has a much more complicated waveform.

If you need to test the jitter tolerance behavior of a Phase Locked Loop (PLL) or Clock/Data Recovery (CDR) however, you want to use a simple test signal with a well defined jitter frequency content. Sinusoidal jitter is perfect for that, and as a bonus it's fairly easy to generate. The use of "artificial" SJ for these t&m application goes back to the SONET standard.

In real world sinusoidal jitter may be caused by cross talk from a clock signal.

网友(2010-11-30):
    有本书名字就叫jitter分析和测量吧,楼主把它也贴上去吧

楼主:
    如果你说的是Mike Peng Li的那本书的话,网上有好多pdf版,我比较老土,一直看的是印刷版。看这本书有两个地方特别值得注意
    1. 假定电路系统是LTS,也就是线性的
    2. BUJ依然是一个伤感情的话题
    当然这本书对jitter的总结非常到位。

网友(2011-05-23):
    非常的不错,分析的非常的全面!

网友(2012-03-08):
    十分的好,print出来后仔细学习.谢谢高手!

网友:
    总结的不错哦,顶一个 bjbdf466zgl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主辛苦了,顶一个 bjbdf466zgl

网友(2016-07-22):
为什么有的图看不到

网友:
版主,能不能以附档的形式给一下,我看不到图啊,
那个圈圈不停的转,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