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铺铜 VS Expedition中铺铜

楼主(2010-04-07):
请教一下,在Expedition里铺铜是这样完成的,先画边框,然后Plane Process,主要是完成铜皮的避让和填充,这个Process完成后,生成Plane Data,输出Gerber的时候选择Plane Data输出。在allegro里好像不太一样,在Allegro里,先画Plane Shape,类似Expedition中的Plane Process好像是在出Gerber的时候完成的,也就是说Expedition需要走三步,Allegro中需要走两步,Plane Process和Output Plane Data都在Create Artwork里。不知我这样理解Allegro的铺铜过程是否正确?老手给个说法吧?谢谢!

还有个问题,在Allegro中,如果一层定义为Plane,那么还需要画边框吗(假如这层只有一个Net)?在Expedition里是只要选择板框作为Plane Outline就可以了,不要重画。

网友:
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你所说的PLANE SHAPE是指GND或是VCC层是吗?
在Allegro中,有一个命令是画ANTI LINE,画好后,你所画的线是分割用的岛线,无论你最先画好再修改,还是最后一起画,都可以,然后用EDIT中的CREATE创建就好了。(也有些人从来不画,只对GND OR VCC画铜皮即可,也可以,但间距难画均匀)。最后出图就像走线层一样出就可以了。
Expendition要事先定好GND层要走GND信号,VCC层要走VCC3 AND VCC5都事先给好是吧,我现在对EXPENDITION还不是很熟,但感觉还是ALLEGRO方便些。

楼主:
谢谢楼上的MM。

Plane Shape可以是整层的Plane Layer Outline,也可以是某层上的一小块Shape Outline,这个必须手动画,整层的可以利用Board Outline而不必画,当然你要想自己画一个也可以。

在Allegro中,有Shape和Plane(Expedition也是这样两种),shape是要手动添加的,Plane是定义的,在Plane上铺铜就是你说的那种方式,而Copper Shape是手动添加的。Expedition中,你添加shape或定义好Plane之后,需要用个工具(Plane Processor),由这个工具生成Plane Data,如果没有生成Plane Data输出Gerber会错误。我的疑问是这样的,Allegro中是否没有类似Plane Processor的工具?生成的Plane Data是否在Create Artwork过程中?是不是画好Shape后(当然Shape要定义成copper plane)输出就可以了?

Allegro我还不熟悉,但我觉得还是Expedition更方便,尤其走线和编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