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有一个把原理图load进PCB的时候的问题需要请教

楼主(2010-04-07):
#1   ERROR(302)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 with pin number '128' in device 'MCML138_5912MCM_FM_MCML138': 'Unable to find pinname in adfncpin.'.

我在把原理图load进PCB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错误,请问各位高手怎么回事呀

网友:
这个问题是因为你的原理图封装和PCB中的封装对应不起来!你把PCB封装打开对照原理图中封装看下128脚是否对应存在!

网友:
对,一定是封装中引脚匹配不对的问题,

网友:
原理图里的128脚 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