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中的向导建立的封装如何删除多余的引脚啊?

楼主(2010-04-07):
allegro 中的向导建立的封装如何删除多余的引脚啊?Selected item not valid for current operation, ignored: Connect Pin "Sc030, T16"
No valid items selected for the current operation, exiting.
Command >

楼主:
封装

封装

楼主:
没人会啊?大哥

网友:
直接用DELETE命令就可以删的吧
你的DELETE命令在ENV里定义的不对吧

网友:
自己画的么?我也愁封装设计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盲人,反正按del键无法删除,按x也无法删除

网友(2011-05-23):
是你在选了Delete之后没有在Option中选择所要删除的对象,也就是Delte命令没起作用

网友(2011-11-10):
    消息怎么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