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6.3的使用

楼主(2010-04-08):
我以前用15.7,用了16.3后,PCB文件就变成16.3了,再也回不去了,而且,原理图修改后再导入到16.3里面,老是出错。搞不太明白。

orcad也是一样,文件变成16.3后也没有以前变成低版本
------ Preparing to read pst files ------

#1   ERROR(24) File not found
     Packager files not found

#2   ERROR(102) Run stopped because errors were detected

netrev run on Apr 8 11:08:03 2010

  2 errors detected
 No oversight detected
No warning detected

楼主:
终于搞明白了

网友:
软件都是向下兼容,没有软件能向上兼容的,16.X版本的原理图和不能直接转换成15.X版本的,但16。X肯定可以打开低版本的,如果用高版本的16.X打开低版本的PCB,只要做了更改保存后就无法用15.X打开了

网友:
强烈建议不要用16.3,原因很简单,只要用16.3打开后,用低版本的就打不开,无论你是否保存过!

网友:
原来是这样,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