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检测过孔在屏蔽罩上的skill

楼主(2010-04-08):
本人想写个检测在屏蔽罩上的非地过孔,并标出DRC的skill,不知道从何开始,请高手指点!谢谢
屏蔽罩在Board Geometry->soldermask_Top和 soldermask_Bot层

网友:
1.使用axlPolyFromDB获取屏蔽罩的POLY
2.然后循环获取所有VIA的POLY,用axlPolyOperation(mask_poly via_poly 'ANDNOT)进行判断,结果可以高亮或者axlDBCreateExternalDRC生成DRC
PS:可以根据屏蔽罩的bBox范围来选取VIA进行判断以加快速度.

网友(2010-08-18):
请问写好了吗?写好了分享一个吧,谢谢!

网友:
没反应了

网友(2012-10-19):
写好了吗?我也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