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置电源层默认电源走线宽度为20MIL

楼主(2010-04-08):
怎样设置电源层默认电源走线宽度为20MIL,请高手赐教

网友:
看5楼有详细设置,对这个不熟的话提醒一下,第一步之后还要点create,再到第二步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 ... mp;page=1#pid259824

网友:
设置条件规则,看上贴!

楼主:
还是不明白,即使没有走到电源层,所有的电源一走线就会为20MIL的线宽还是不懂设置,请高手剔教

网友:
我跟你说吧,SETUP - DESIGN RULES-选 NET 选中你要设置的网络名称,比如说VCC3.3,在选中的状态下选CLEARQNCE,弹出对话框,就可以设置你想要的宽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