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层板要怎么设置电源层,信号层,地层分布

楼主(2010-04-08):
8层板要怎么设置电源层,信号层,地层分布

网友:
电源层数的设置原则:

看电源的种类多不多
看电源交错的多不多来决定电源的层数
同时:相邻层的关键信号不跨分割区

地的层数设置原则:
   --元件面下面有相对完整地平面(第二层或倒数第二层);
   --高频、高速、时钟等关键信号有相邻地平面;
   --关键电源有一对应地平面相邻(如整板的VCC3.3V)。
★多层板层叠的一般原则:
   --元件面相邻层为地平面(屏蔽和提供完整参考平面);
   --所有的信号层尽可能与地平面相邻;
   --尽量避免两个信号线直接相邻;
   --主电源尽可能与其对应地相邻;
   --兼顾层压结构对称。

网友:
    学习了,将来的工作中,实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2011-03-17):
    jimmy 真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