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1的 2D Line板框以及Keep Out有bug吗?

楼主(2010-04-09):
我以前用pads2005 SP3或更早的版本,
都用2D Line 放在 ALL LAYER 层当作板框线,
板子内如果有开槽,就用Keep Out 放在 ALL LAYER 层来表示,
这样子检查跑线的安全距离Clearange都可正常检查;
如果安全距离比我设定的0.3mm小,就会显示错误点,
可是现在PADS9.1的2D Line框线,以及Keep Out开槽,
安全距离太近都不会显示错误,一定要使用Board OutLine才能正常检查 Clearange,
请问各位有遇到这个问题吗?这是PADS9.1的设计还是大BUG呢?

网友:
板框本来就应该用Board OutLine才对吧,开槽用Keep Out?我一直用OutLine cut

网友:
要严谨。
用OutLine cut吧

网友:
1,板框尽量用board outline。
2,板子内如果有开槽,建议画在drill drawing layer(并加文字说明),再用keepout保证间距和方便DRC检查
3,这不是软件的bug,尽量养成良好的设计习惯。

网友(2011-10-13):
protel 似乎都用keep out 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