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orcad16.3 中用capture画好电路图之后不能仿真呢?

楼主(2010-04-09):
各位大侠,本人是刚学这个软件的菜鸟,麻烦各位大侠解答下我的疑问啊!

哪些仿真要用到得按键都是灰色的,不能点啊!
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小弟!

楼主:
原来是破解的问题。
我的破解经历:我第一次没破解成功,仿真选项都是灰色的;第二次破解成功了,serial number也是有的,但重启电脑后少了两个dll文件,坏掉了;第三次破解后,我把少文件的文件夹拷下来以防万一,但是后来就没有出现少文件现象了,而且serial number也从有的变成了unlicensed,但是还可以用。
杯具的安装过程!!!

网友:
我的仿真 能用,但有时出现点仿真没反应,是不是软件没破解好啊

网友(2010-05-09):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请问下楼主是怎么破解的?谢谢!

网友:
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杯具,重装了3遍系统,然后google的orcad 16.3 can't simulate,第一个结果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