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 Router

楼主(2010-04-10):
pads Logic是画原理图的
PADS Layout是画PCB图的
请问一下PADS Router是做什么用的呢??
谢谢

网友:
也是画PCB的一个软件,带有自动布线功能。

楼主:
哦,谢谢,那就是如果用手动布线的话就用不上它吧

网友:
哦,谢谢,那就是如果用手动布线的话就用不上它吧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手动布线也用router,你会发觉效率高多了,拉线比layout爽多了,试试看吧。

网友:
router布线的功能比layout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