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原理图转成dxdesigner格式后如何与ee2007的原件库关联?

楼主(2010-04-10):
我把orcad转成dxdesigner格式之后,怎么和ee2007的元件库里的数据对应上呢?是不是只要把封装格式填入dxdesigner里就可以CES流程画板子了?

网友:
现在的EE2007已可认orcad的net文件了,orcad定义好pcb footprint名字与mentor库中的cell相同。然后用orcad生成allegro的网表;
在EE中的ECO导入器件即可。

楼主:
但是用这种方式的话,就不方便使用ces流程。

网友:
但是用这种方式的话,就不方便使用ces流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我以前在2005试过,即用mentor自带的mentorkyn,拷贝到capture\netforms,在生成net时,可直接调用mentorkyn,再到mentor的orcadface中生成project,此时mentor库中必须做part tpye,就可调用ces。
现在到了2007,我的mentorkyn运行总出错,生成不了net。所以只好用allegro的net过程。
我现在也只是做做实验,觉得allegro net 到EE2007不太顺手,主要原因:1、原理图到layerout不能交互布局;2、ECO导入器件后,不知导入器件数量是否正确。

楼主:
我用mentorkyn没问题,但是不是CES流程

网友:
我用mentorkyn没问题,但是不是CES流程
引用 楼主:

用完了mentorkyn后,用OrCAD-Expedition Interface,然后用Job Management Wizard,生成pcb,用EE打开pcb,进入Setup,选Proiect int。。。,在打开的窗口中选右边
上端的放大镜(project Edit),在Netlist标签的左下角,勾选,进入CES Flow

楼主:
进入CES流程之后,如果修改了orcad的原理图后怎么办?能用eco的forward 导入修改后的数据吗?好像不行

网友A:
进入CES流程之后,如果修改了orcad的原理图后怎么办?能用eco的forward 导入修改后的数据吗?好像不行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你在操作时连EE都不用退出;
1、在orcad中改封装或添加删除器件后,生成allegro的网表
2、在EE中Forward就行(orcad中pcb footprint名字与EE的Cell名一一对应)

网友:
不过这种流程下怎么进行pin swap、gate swap的定义呢

网友(2011-12-22):
能不能直接从mentor原理图中导出相对应的元器件symbol库呢?

网友:
新版本比较麻烦

网友(2015-04-08):
引用 楼主:
    我用mentorkyn没问题,但是不是CES流程

    用mentorkyn流程是可以打开CE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你在操作时连EE都不用退出;
1、在orcad中改封装或添加删除器件后,生成allegro的网表
    2、在 ...

你好,请问可以在PCB里面删除元件,然后更新到ORCAD里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