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omat '%x' invalid 怎么解决

楼主(2010-04-10):
在updatePCB时出现
另在打开或关闭一个sch文件时出现
软件重装多次不起作用,求助有没有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0-06-04):
在“规范”设计下,99se_sp6应该是比较稳定的一款对系统要求不高的软件了。大部分的所谓99se故障多因设计不“规范”或软件安装原因造成
碰到 fomat '%x' invalid 是在编辑同事用正版汉化的99se(比sp6版本低)文档时碰到的,当时在 pcbbbs里发咨询帖咨询,很快自己在国外的一个
答问中找到了答案 [google里 搜索“fomat '%x' invalid  wanghanq”]  可以看到当初帖子的影子,可惜遗憾的是找不到原来的文档了...
[论坛美其名曰的说版本升级漂亮了,不知又丢掉了多少以前的帖子]
回忆后大约记得是删掉下面附图位置中的库文件(这里的库文件仅示意用)后故障就会消失了

至于其它的问题,请检查你的99SE版本是否升级至 99se-sp6了,若不是请升级后再看。另外,若是汉化版本,请使用英文版本试试

还有,若你的PC机配置可以的话,
建议使用AD6.9.0.12759 或 所谓的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 (最新的版本像是 9.3.1.19182,反正是若用就用不低于这个版本的吧,否则bug多些)

毕竟,protel中: 99se和 AD6类版本 早已不是一个级别的了。更何况它们之前的操作仍很类似..

祝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