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入DXF时出错怎么办?

楼主(2010-04-10):
各位请帮一下,我导入DXF定位图时老是出现这样的错误,怎么办?单位是设置对的.

网友:
1. 单位要一致
2. 导入前,CAD图需为闭合图形

网友:
NO,NO
2楼说的这个不是原因所在。
个人觉得应该是DXF里面的数据资料太多所致。如果有多个图形可分几次导入试试。

网友:
1.外框画好后(CAD里单位是毫米),再放大39.37倍(放大的操作是:快捷键SC,然后按命令提示操作便可),保存为.DXF。
2.导入PADS时就用默认的单位(mils)。OK了!

二楼说的“CAD图需为闭合图形”那是为了导入到PDAS时,把板框由2D线变成Outline而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