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top层覆动态gnd铜,铜皮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0-04-11):
大家好
我正在用allegro画个板子,由于用的时间不长,很多的问题还不知道,现在就有一个覆铜的疑问
顶层覆动态的gnd铜皮后看到了一个关于铜皮不能是死铜的说法,不然发热后板子会起泡,我就想覆是开了网格窗的铜,但是怎么找也没有找到有这个效果的动态同,只有dynamic coper,是不是动态铜它本身就是有网格窗,只需要设置一些参数,
或者有什么别的办法确定做出来的板子是有网格窗的铜皮,而不是一块整地死铜
要是覆上动态铜后只需要设置一些参数,那是怎么设置呢?
是在shap---global dynamic parameter里面吗?一般都怎么设,我看里面默认的都是5mil的间距和线宽

忘高手解答

网友:
在Global Dymatic Shape Parameters中,Xhatch style和Hatch set中设置。

楼主:
再问一个,里面一般用什么样的参数,默认的是line width = 5 mil, space = 5 mil
这个是通用的设定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