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ad Designer 中无法选择类型?

楼主(2010-04-11):
我的 Pad Designer 打开,直接就编辑的通孔类型,我看到的他人的是有三种类型供选择,
我的不知是怎么回事?有大侠了解吗?
如图

网友:
是的,我的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如果要设置SMD pad在drill里什么也不用填写,在layers中选择Single layer mode,就可以创建SMD pad否则是建立dr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