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入网络表时出现如下error,请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4-11):
我用capture画的原理图,allegro导入的时候出现下面问题

我确认了以下两点:
1  原理图的网络表中只有字母,数字,下划线,没有其他的
2  原理图上的封装都有allegro库,而且可以手动导入brd文件内

错误报告如下:
------ Oversights/Warnings/Errors ------

illegal character(s)
------ Summary Statistics ------

#1   ERROR(102) Run stopped because errors were detected
netrev run on Apr 11 10:41:37 2010
   DESIGN NAME : 'FPGA板'
   PACKAGING ON Apr  6 2004 19:58:38
   COMPILE 'logic'
   CHECK_PIN_NAMES OFF
   CROSS_REFERENCE OFF
   FEEDBACK OFF
   INCREMENTAL OFF
   INTERFACE_TYPE PHYSICAL
   MAX_ERRORS 500
   MERGE_MINIMUM 5
   NET_NAME_CHARS '#%&()*+-./:=>?@[]^_`|'
   NET_NAME_LENGTH 24
   OVERSIGHTS ON
   REPLACE_CHECK OFF
   SINGLE_NODE_NETS ON
   SPLIT_MINIMUM 0
   SUPPRESS   20
   WARNINGS ON
  1 errors detected
 No oversight detected
 No warning detected

网友:
cadence 对中文不支持!
注意:“FPGA板”!!

网友:
    支持以上所有的,不支持中文名字!

网友:
    是的,我前些天开始学的,结果就因为用了中文名,导致不能导入网表,后来改了名才行了的,支持!!